求避障小车的做法

楼主(2017-04-19):
有哪位大神用51单片机做过避障小车,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A:
去网上找找 百度

网友B:
百度那么多

网友A:
网上那么多

网友C:
都有现成的模块,用来搭建即可。初学可以使用红外线,复杂一点的使用超声波,等玩熟了,可以采用声光控+图像。

网友D:
避障小车,避障需要有传感器来采集数据,红外或超声波,在复杂一点的还有采集图像的摄像头,对于刚接触的人建议超声和红外都不错;采集的高低电平就在程序里得到应用了,在51单片机的程序里定义高低电平时的动作,可以网上搜一搜,不少;建议在淘宝上浏览一下避障小车,买来一个先把车搭起来试一试,程序慢慢看,不难,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