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充电设计方案和MSP430AD/DA仿真程序

楼主(2017-04-19):
单片机充电设计方案和MSP430AD/DA仿真程序

网友A:
分享楼主的源码:

/**************************************************************
程序功能:实现学习板通过USB端口与PC机通信,用户通过端点1(EP1)发
          送控制DAC输出的数据,可以用这个电压来驱动LED发光,也可
          以直接用电压表测量DAC输出电压
---------------------------------------------------------------
跳线设置:(1)将跳线座J3上的短路帽插好。
          (2)将跳线座J1的1脚和2脚(靠上面的两个)短接
---------------------------------------------------------------
测试说明:将程序下载到MCU以后,从IAR软件中退出;用USB电缆连接学
          习板和PC机,按下USB电源开关按键,在连接建立成功以后。
          从WinDriver软件中通过EP1向学习板发送控制DAC输出模拟电
          压的数据,观察LED亮度变化或者用电压表测量DAC输出端电压。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USBfunctions.h"
#include  "IIC.h"
#include  "gdata.h"

uchar Write_DAC(uchar wdata);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b8);                  //关闭数码管、流水灯和4245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主时钟选择高频晶振

    Set_IO();                           //设置DAC对应的IO

    D12_init();                         //初始化D12
    USB_reconnect();                    //进行USB连接

    while(1)
    {

        if((!(P1IN&BIT5))&&(!(P1IFG&BIT5)))     //如果P1.5端口丢失了中断
        {
            uint int_sta;

            _DINT();

            USB_FLAG.in_isr = 1;
            int_sta=Read_IntR();                //读取PDIUSBD12中断寄存器值

            if(int_sta!=0)
            {
                if(int_sta&INT_BUSRESET)
                        USB_FLAG.bus_reset=1;        //USB总线复位标志
                if(int_sta&INT_ENDP0IN)
                        Ep0_txdone();                //控制端点发送数据处理
                if(int_sta&INT_ENDP0OUT)
                        Ep0_rxdone();                //控制端点接收数据处理
                if(int_sta&INT_ENDP1IN)
                        Ep1_txdone();                //端点 1发送数据处理
                if(int_sta&INT_ENDP1OUT)
                        Ep1_rxdone();                //端点 1接收数据处理
                if(int_sta&INT_ENDP2IN)
                        Ep2_txdone();                //端点 2发送数据处理
                if(int_sta&INT_ENDP2OUT)
                        Ep2_rxdone();                //端点 2接收数据处理
            }
            USB_FLAG.in_isr = 0;

            _EINT();
        }

        if (USB_FLAG.setup_packet)   //Setup包处理
        {
            _DINT();
            USB_FLAG.setup_packet = 0;
            Control_handler();             //调用请求处理子程序
            _EINT();
        }

        if(USB_FLAG.ep1_rxdone == 1) //端点1接收到数据
        {
           _DINT();
           //将1个字节的控制数据写入DAC
           Write_DAC(Ep1Buf[0]);
           USB_FLAG.ep1_rxdone = 0;
           _EINT();
        }
        else if(USB_FLAG.ep2_rxdone == 1) //端点2接收到数据
        {
           _DINT();
           USB_FLAG.ep2_rxdone = 0;
           _EINT();
        }
    }
}
/*******************************************
函数名称:Write_DAC
功    能:向DAC中写入输出电压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写入结果:1--成功,0--失败
********************************************/
uchar Write_DAC(uchar wdata)
{
    start();
    write1byte(0x98);   //DAC的设备地址
    if(check())   write1byte(wdata >> 4);   //写控制模式和电压数据的高四位
    else          return 0;
    if(check())   write1byte(wdata << 4);  //写电压数据的低四位
    else          return 0;
    if(check())          stop();
    else          return 0;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