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八路抢答器原理图,能焊接出实体吗?

楼主(2017-04-19):
求助各位大佬,已知八路抢答器原理图,能焊接出实体吗?如果不能,为什么?如果能,如何做?(我是小白,如果问了什么基础性错误,勿怪)而且,proteus仿真电路图上的零件好多认不出来,哪位大佬能不厌其烦的指导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2211818451我给你焊

我想自己动手焊一下,可以教我吗,谢谢

网友B:
那就要从基础先学,不然的话浪费材料,还打击自已的自尊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从基础先学,不然的话浪费材料,还打击自已的自尊心。

可以焊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2211818451我给你焊

我想自己尝试一下,可以教我吗

网友B:
先要从认零件开始,百度应该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从认零件开始,百度应该能帮到你。

好的,谢谢

网友C:
先焊吧,不经历风雨,怎见得彩虹。总要跌跌倒倒的。
图不错,缺电源。

网友D:
不知道  我就来回个帖

网友E:
LZ,玩这货靠的是熟能生巧。元器件封装选好后就可布线或用洞洞板焊接了,RN1 可选单列 9 脚排阻

网友F:
自己焊,焊接也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学习过程,搞单片机的人,若不会焊接,不懂实际硬件,永远不会成为高手!

网友G:
可以焊,我有一个自己焊的。

网友H:
能焊出来,只要细心点焊,不要出现虚焊短路的问题。。

网友I:
可以    用一个洞洞板就可以焊接成功

网友J:
能焊接出来 用快万能板,加跳线 焊接起来很快的

网友K(2017-12-18):
求这个图的c程序

网友L:
单片机的制作,必须有程序,会烧录。然后按照电路原理图采购元件。按照元件清单,单面洞洞板就可以焊了。

网友M:
能,这就要看你的动手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