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怎么让两个单片机互相控制?

楼主(2017-04-20):
就是点击单片机1的按钮,单片机2上的灯会亮,点击单片机2的按钮,单片机1上的灯会亮,两个单片机的RXDTXD连接了的,发送和接收怎么编写程序呀?求解!

网友A:
这么点小事还通讯啊 你把俩片子上随便哪个口互相对接到一起 开机都拉低 然后各自扫描这个端口 电位变高一下就是发送指令呗

网友B:
如果串口连接了那么就很简单了,首先单片机1和单片机2要先各自实现 对按键和 led灯的控制

网友C:
利用扫描,比如说你连了P1^0口,那就不断扫描P1^0口,当它为低电平或高电平的时候就执行你要执行的语句。

网友D: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扫描两个单片机相互连接的引脚,实在不行,你就用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