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CD1602只显示第一行黑格子?单片机仿真可是都可以显示的

楼主:
为什么我的LCD1602只显示第一行黑格子? 单片机proteus仿真可以的,出现什么问题了?那些RW RS E和D0~D7都接对了

网友A(2017-04-20):
板子没查出半点问题后,再尝试去调节对比度,上图的电位器是不是偏小了些

网友B:
这种问题,一个是硬件问题,一个是程序问题,程序问题很可能是时序不对,如果是在网上下的现成的好用的程序,,要注意单片机是1T还是12T的,可以试试增加延时

网友C:
我来混经验

网友D:
是不是LCD的问题

网友E:
proteus仿真可以,实际电路不行,那就是实际电路硬件问题。请检查线路连接、元件和焊接,不要放过每个细节,特别是初学者。

网友F:
只能是线路的问题,我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我是通过改程序的方式。。。。

网友G:
你可能需要用示波器看一下時序是否正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可能需要用示波器看一下時序是否正確?

怎么看?小白求过程

网友I:
先搞清楚自己的试验板和液晶的电路图和元件参数,

网友I:
p0口有上拉电阻吗

网友E: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