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GY-VL53L0X激光模块ARDUINO源码串口输出数据的意义?

楼主(2017-04-20):
GY-VL53L0X激光模块

在串口输出一下数据:
----- START TEST ----
Revision ID: 16
Device ID: 238
PRE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7
decode: 16
FINAL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5
decode: 12
ready
ambient count: 30
signal count: 569
distance 1800
status: 11
----- END TEST ----

其中distance 指的应该是距离,请教各位大神:其它量“ambient coun”、“signal count”、“status”、” decode“指的是什么?

附Arduino源码:
//the original code by Ted Meyers
//posted here: https://groups.google.com/d/msg/ ... ZYuJOg/ICPrYNJGBgAJ

#include <Wire.h>

#define VL53L0X_REG_IDENTIFICATION_MODEL_ID         0xc0
#define VL53L0X_REG_IDENTIFICATION_REVISION_ID      0xc2
#define VL53L0X_REG_PRE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   0x50
#define VL53L0X_REG_FINAL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 0x70
#define VL53L0X_REG_SYSRANGE_START                  0x00
#define VL53L0X_REG_RESULT_INTERRUPT_STATUS         0x13
#define VL53L0X_REG_RESULT_RANGE_STATUS             0x14
#define address 0x29

byte gbuf[16];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Wire.begin();        // join i2c bus (address optional for master)
  Serial.begin(9600);  // start serial for output
  Serial.println("VLX53LOX test started.");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 START TEST ----");
  test();
  Serial.println("----- END TEST ----");
  Serial.println("");
  delay(1000);
}

void test() {
  byte val1 = read_byte_data_at(VL53L0X_REG_IDENTIFICATION_REVISION_ID);
  Serial.print("Revision ID: "); Serial.println(val1);

  val1 = read_byte_data_at(VL53L0X_REG_IDENTIFICATION_MODEL_ID);
  Serial.print("Device ID: "); Serial.println(val1);

  val1 = read_byte_data_at(VL53L0X_REG_PRE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
  Serial.print("PRE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 Serial.println(val1);
  Serial.print(" decode: "); Serial.println(VL53L0X_decode_vcsel_period(val1));

  val1 = read_byte_data_at(VL53L0X_REG_FINAL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
  Serial.print("FINAL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 Serial.println(val1);
  Serial.print(" decode: "); Serial.println(VL53L0X_decode_vcsel_period(val1));

  write_byte_data_at(VL53L0X_REG_SYSRANGE_START, 0x01);

  byte val = 0;
  int cnt = 0;
  while (cnt < 100) { // 1 second waiting time max
    delay(10);
    val = read_byte_data_at(VL53L0X_REG_RESULT_RANGE_STATUS);
    if (val & 0x01) break;
    cnt++;
  }
  if (val & 0x01) Serial.println("ready"); else Serial.println("not ready");

  read_block_data_at(0x14, 12);
  uint16_t acnt = makeuint16(gbuf[7], gbuf[6]);
  uint16_t scnt = makeuint16(gbuf[9], gbuf[8]);
  uint16_t dist = makeuint16(gbuf[11], gbuf[10]);
  byte 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 = ((gbuf[0] & 0x78) >> 3);

  Serial.print("ambient count: "); Serial.println(acnt);
  Serial.print("signal count: ");  Serial.println(scnt);
  Serial.print("distance ");       Serial.println(dist);
  Serial.print("status: ");        Serial.println(DeviceRangeStatusInternal);
}

uint16_t bswap(byte b[]) {
  // Big Endian unsigned short to little endian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val = ((b[0] << 8) & b[1]);
  return val;
}

uint16_t makeuint16(int lsb, int msb) {
    return ((msb & 0xFF) << 8) | (lsb & 0xFF);
}

void write_byte_data(byte data)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Wire.write(data);
  Wire.endTransmission();
}

void write_byte_data_at(byte reg, byte data) {
  // write data word at address and register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Wire.write(reg);
  Wire.write(data);
  Wire.endTransmission();
}

void write_word_data_at(byte reg, uint16_t data) {
  // write data word at address and register
  byte b0 = (data &0xFF);
  byte b1 = ((data >> 8) && 0xFF);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Wire.write(reg);
  Wire.write(b0);
  Wire.write(b1);
  Wire.endTransmission();
}

byte read_byte_data() {
  Wire.requestFrom(address, 1);
  while (Wire.available() < 1) delay(1);
  byte b = Wire.read();
  return b;
}

byte read_byte_data_at(byte reg) {
  //write_byte_data((byte)0x00);
  write_byte_data(reg);
  Wire.requestFrom(address, 1);
  while (Wire.available() < 1) delay(1);
  byte b = Wire.read();
  return b;
}

uint16_t read_word_data_at(byte reg) {
  write_byte_data(reg);
  Wire.requestFrom(address, 2);
  while (Wire.available() < 2) delay(1);
  gbuf[0] = Wire.read();
  gbuf[1] = Wire.read();
  return bswap(gbuf);
}

void read_block_data_at(byte reg, int sz) {
  int i = 0;
  write_byte_data(reg);
  Wire.requestFrom(address, sz);
  for (i=0; i<sz; i++) {
    while (Wire.available() < 1) delay(1);
    gbuf = Wire.read();
  }
}

uint16_t VL53L0X_decode_vcsel_period(short vcsel_period_reg) {
  // Converts the encoded VCSEL period register value into the real
  // period in PLL clocks
  uint16_t vcsel_period_pclks = (vcsel_period_reg + 1) << 1;
  return vcsel_period_pclks;

}

网友A(2017-06-21):
请问,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么?最近也在搞这个,现在我测得的距离不太对,distance在距离近时直接变成20,status也在11和8之间跳。。。。。没法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么?最近也在搞这个,现在我测得的距离不太对,distance在距离近时直接变成20,st ...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这款传感器的x和G接口需要接吗   还有是直接用带的针插进去就可以了么

网友C(2017-10-07):
您好,我也想问一些,这些引脚是怎么连的。我的串口输出不了这些数据

网友D(2017-11-06):
兄弟,你会滤波吗  QQ390643675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行吗

网友E(2018-03-07):
是这款模块吗?注意PS这个针脚,接地是IIC模式,不接地是串口模式!

网友F(2018-04-11):
请问是怎么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