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编好了,需要烧写我用的AT89S51 电路图上要加什么东西不 ?还有怎么烧写

楼主(2017-04-20):
我的程序编好了,需要烧写我用的AT89S51 电路图上要加什么东西不 ?还有怎么烧写

网友A:
实物还是仿真图

网友B:
用ISP下载器配合烧写软件就可以了,具体上淘宝搜吧,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C:
方法很多, 比如编程器或STC_ISP等等......STC_ISP我用着最多. 需要在最小系统上加串口IC

网友D:
烧录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方法很多, 比如编程器或STC_ISP等等......STC_ISP我用着最多. 需要在最小系统上加串口IC

STC_ISP烧写at89s51不行吧。

网友F:
用编程器

网友G:
支持AT89S51的 AVRISP ,SP200/300,USBISP , 串口,并口及其他下载器都可以
只要板上预留相应下载接口就行

网友H:
不需要,直接点击仿真图添加HEX文件进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