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合泰489的LCD12864控制

楼主(2017-04-20):
合泰杯比赛笔记
#include "HT66F489.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_pa             //数据口
#define LCD_RS    _pd5            //寄存器选择输入
#define LCD_RW    _pd4           //液晶读/写控制
#define LCD_EN    _pd3            //液晶使能控制
#define LCD_PSB   _pd2           //串/并方式控制

const unsigned char dis1[] = {"xxxxx"};
const unsigned char dis2[] = {"xxxxx"};
const unsigned char dis3[] = {"xxxxx"};
const unsigned char dis4[] = {"xxxxx"};

#define delayNOP(); {GCC_NOP();GCC_NOP();GCC_NOP();GCC_NOP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
/*

     */
/*  延时函数

     */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GCC_NOP();
                GCC_NOP();
                GCC_NOP();
                GCC_NOP();
           }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
int lcd_busy()
{
    in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delayNOP();
    result = (bit)(_pa&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GCC_NOP();
    GCC_NOP();
    GCC_NOP();
    _pa = cmd;
    delayNOP();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_pa = dat;
    delayNOP();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主程序

                         */
/*                                                       */
/*********************************************************/
void main()
{
    uchar i;
    _wdtc=0xa8;//关闭看门狗
        _pdpu=0xff;//设置上拉电阻
        _papu=0xff;
        _pac=0;//输出
        _pdc=0;
    delay(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

     i = 0;

        delay(10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delay(200);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符
       i++;
     }
         delay(200);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

1个字符
     i = 0;
    while(dis3[i] != '\0')
     {
       lcd_wdat(dis3[i]);      //显示字符
       i++;
     }
         delay(200);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

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i] != '\0')
     {
       lcd_wdat(dis4[i]);      //显示字符
       i++;
     }
     while(1);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