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简单编程

楼主:
想弄成,按灯的数字顺序点亮,然后闪烁5秒,再全亮3秒,但是,,学艺不精,就要交作业了。。求大神帮修改些程序,大二下刚开始学单片机,,有些符号不是很懂,可以改改我能看的懂的最好啦, ,,防老师提问。。。

网友A(2017-04-20):
#include <reg51.h>
#define unsigned int

sbit S1=P1^7;                                                                 //按下启动开关
void delay(ms)                                          //延时函数
{
    int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
{
    int i=0,run=0;                                                 //定义变量

        while(1)
        {
             if(S1==0)                                                 //延时去抖动
                 {
                   delay(20);
                   if(S1==0)
                   {
                      for(i=0;i<7;i++)
                             {
                             P1=P1&(~(1<<i));              //从P1.0口依次输出点亮,L依次亮
                                   delay(50);
                          }
                             for(i=0;i<8;i++)
                          {
                                   P3=P3&(~(1<<i));                           //从P3.0口依次输出点亮  E依次亮
                                 delay(50);
                          }
                             for(i=0;i<8;i++)
                          {
                                   P2=P2&(~(1<<i));                           //从2.0口依次输出点亮   E依次亮
                                   delay(50);
                          }
                          for(i=0;i<8;i++)
                          {
                             P0=P0&(~(1<<i));                           //从0.0口依次输出点亮   D依次亮
                                 delay(50)        ;
                          }
                          delay(200);
                          for(i=0;i<8;i++)
                      {
                                 P1=0xff;P2=0xff;P3=0xff;P0=0xff;
                                 delay(250);
                                 P1=0x80;P2=0x00;P3=0x00;P0=0x00;
                                 delay(250);
                          }

                                 P0=0xff;P1=0xff;P2=0xff;P3=0xff;          //端口设置为高电平
                             delay(500);
                   }
                 }

        }

}

网友A:
按灯的数字顺序点亮,然后闪烁5秒,灭一秒,再从左往右全亮,L- E- D  ,后再全亮3秒

网友B:
又帮你作弊的嫌疑。

网友C:
这个多花时间学习 还是不难的

网友D:
随便你怎么闪,只要编制相应的亮灯数组。
实例9  键控花样循环灯

花样循环1

从两边到中心依次点亮,每次增加1个,直至全亮;

从两边到中心依次暗灭,每次减少1个,直至全暗;

闪烁1次;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亮灯间隔0.5秒)。

花样循环2

从中心到两边,每次亮2个,并重复一次;

从中心到两边,每次亮3个,并重复一次;

每次亮4个,并重复一次;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亮灯间隔0.5秒)。

花样循环3

每次间隔亮4个,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亮2个;

从上至下,每次增加亮2个,直至全亮;

闪烁2次;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亮灯间隔0.5秒)。

花样循环4

全亮;

从上至下依次暗灭,每次减少一个,直至全灭;

从上至下依次点亮,每次增加一个,直至全亮;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亮灯间隔0.5秒)。

实例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帮你作弊的嫌疑。

只是个作业。。。怎么能算作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作业。。。怎么能算作弊呢。。。。。

好吧,你说的是。

网友E(2022-11-09):
解决了吗?求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