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温控风扇原理图与源代码

楼主(2017-04-20):
仿真原理图:

仿真图

仿真图

单片机源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
sbit dj=P1^0;//电机控制端接口
sbit DQ=P1^6;//温度传感器接口
//////////按键接口/////////////////////////////////
sbit key1=P3^5;//设置温度
sbit key2=P3^6;//温度加
sbit key3=P3^7;//温度减
//////////////////////////////////////////////////////
sbit w1=P2^4;
sbit w2=P2^5;
sbit w3=P2^6;
sbit w4=P2^7;     //数码管的四个位
/////共阴数码管段选//////////////////////////////////////////////
uchar table[22]=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
uint wen_du;      //温度变量
uint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uchar dang;//档位显示
uchar flag;
uchar d1,d2,d3;//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25us
{
uchar x;
for(ms;ms>0;ms--)
  for(x=10;x>0;x--);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wen_du=((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void display()//显示温度
{
w1=0;P0=~table[d1];delay(10); //第1位
P0=~0x00;w1=1;delay(1);

w2=0;P0=~table[16];delay(10);//第2位
P0=~0x00;w2=1;delay(1);

w3=0;P0=~table[d2]; delay(10);//第3位
P0=~0x00;w3=1;delay(1);

w4=0;P0=~table[d3];delay(10);//第4位
P0=~0x00;w4=1;delay(1);
}
void zi_keyscan()//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的话进入设置状态
  while(key1==0);//松手检测    //按键释放
}
while(flag==1)        //进入设置上限状态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显示字母H 和上限温度值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key1==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2;     //按键按下,进入设置下限模式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2==0)       //加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加5
    if(shang>=100)shang=100;  //上限最大加到100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3==0)       //减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减1
    if(shang<=10)shang=10;   //上限最小减到1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while(flag==2)        //设置下限
{
  d1=17;d2=xia/10;d3=xia%10;    //显示字母L 显示下限温度值
  display();        //以下注释同上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flag=0;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xia+=1;
    if(xia>=99)xia=99;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xia-=1;
    if(xia<=0)xia=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
void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uchar i;
d1=dang;d2=wen_du/10;d3=wen_du%10;  //显示档位,显示当前温度值
zi_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wen_du<xia){dj=0;dang=0;}//低于下限  档位为0 电机停止
if((wen_du>=xia)&&(wen_du<=shang))//温度大于下限,小于上限  1挡
{
  dang=1;           //档位置1
  for(i=0;i<3;i++){dj=0;display();zi_keyscan();} //PWM通过延时得到
  for(i=0;i<6;i++){dj=1;display();zi_keyscan();}
}
if(wen_du>shang){dj=1;dang=2;}//高温全速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j;
dj=0;    //电机开
shang=30;
xia=20;    //初始上下限值
for(j=0;j<80;j++)   //先读取温度值,防止开机显示85
ReadTemperature();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
  for(j=0;j<100;j++)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

网友A(2018-04-08):
太厉害了  解决问题

网友B(2018-05-19):
想问一下我根据楼主的一模一样的仿真为什么电机不转数码管也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我根据楼主的一模一样的仿真为什么电机不转数码管也没反应

楼主用的共阳数码管,用的共阴的段码

网友D(2018-11-25):
楼主,有资料吗

网友E:
楼主求pcb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