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有哪些

楼主(2017-04-20):
步进电机驱动器有哪些

网友A:
ULN2003、L298

网友B:
ULN2003  我用的就是这个很便宜

网友C:
L289驱动模块

网友C:
需要一个L289驱动模块,就能使电机工作了

网友D:
可以采用现成的驱动芯片比如L298N,或者用4个MOS管,自己用单片机做时序也可以

网友E:
L298,我就喜欢用这个

网友F(2020-03-26):
4988不好吗

网友G:
步进电机按结构分类:步进电动机也叫脉冲电机,包括反应式步进电动机(VR)、永磁式步进电动机(PM)、混合式步进电动机(HB)等

网友H:
uln2003比较好,l298主要是驱动直流电机的,

网友I:
二相四线步进电机可以用A4988、8255,TB6560、TB6600

网友J:
就是用常见的ULN3003,直接用单片机输出控制驱动器就行了。

网友K:
这个太多了,看你需求,如果是3d打印机上的42步进就用A4988这一类的,细分数开可以,精度要求高点的可以使用细分数高的,还有一种是超静音的步进驱动。如果是57步进电机可以使用单独的驱动器。还有带闭环控制的驱动器。种类很多,主要看需求!

网友L:
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和定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