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蓝牙发送的串口信息,各位大佬求解

楼主(2017-04-20):
我的蓝牙小车操控app是网上下载的,有些按键无法实现功能,我想看下按下那些按键单片机接受到的串口信息是什么,要怎么做。

网友A:
用串口助手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助手就可以实现了

具体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助手就可以实现了

%5Battachimg%5D58022

楼主:
我用的这样的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这样的可以实现吗?

可以的,还要一个USB转串口下载器跟蓝牙模块接上,再把USB转串口下载器接到电脑USB接口上,待电脑和手机连接成功后,就可以用手机app发信息到电脑,按一下,电脑就显示app按键是什么值了,然后就可以修改程序。USB转串口下载器跟蓝牙模块接法,要电源与地照接,蓝牙模块RXD与USB转串口下载器TX接上,蓝牙模块TXD与RX接上。不懂就看图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还要一个USB转串口下载器跟蓝牙模块接上,再把USB转串口下载器接到电脑USB接口上,待电脑和手机 ...

是不是我接收到的信号就是直接被单片机利用。比方说我做小车我的app按左键发送1f
if(a==0x1f)//左转
turnleft();
还是要经过转化?
因为我现在原有软件上应该是0x3f的时候左转,但我按你的方法测得的串口信号是0x1f
原来0x3f小车能实现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还要一个USB转串口下载器跟蓝牙模块接上,再把USB转串口下载器接到电脑USB接口上,待电脑和手机 ...

蓝牙传输的串口信号被单片机利用要不要转化?
比方说我用你的方法接收到的信号为0x1f,这时候是不是单片机接收的信号也是0x1f程序如下
void chuan() interrupt 4//串口中断
{
        RI=0;//清除串口响应
        a=SBUF;//读取蓝牙模块发送数据
}
这样的话a是不是就等于0x1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还要一个USB转串口下载器跟蓝牙模块接上,再把USB转串口下载器接到电脑USB接口上,待电脑和手机 ...

我现在的问题是下载的app上的数据和程序不大一样,原来的上下键变成了左右,右键变成了前进,后退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下载的app上的数据和程序不大一样,原来的上下键变成了左右,右键变成了前进,后退没反应

画一个修改示意图,然后在程序上把数据调改一下就可以了。后退没反应,说明程序与app数据对接不上。先看看程序后设置app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传输的串口信号被单片机利用要不要转化?
比方说我用你的方法接收到的信号为0x1f,这时候是不是单片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