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传输的串口信息怎么查看各位大佬求解

楼主(2017-04-20):
我的蓝牙小车操控app是网上下载的,有些按键无法实现功能,我想看下按下那些按键单片机接受到的串口信息是什么,要怎么做。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一点

网友A:
你最好先用单片机的串口助手,将波特率改为和蓝牙模块相同的波特率,一般的都是9600,这样就能进行通信了

网友A:
然后再在程序里面修改相对的按键来完整的控制蓝牙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再在程序里面修改相对的按键来完整的控制蓝牙小车

我测过app发送的串口信号和程序对应但应用起来又不太一样,比如前进键变成了左转
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