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有关四相五线步进电机 只震动不旋转 求问题所在

楼主:
我买的是51单片机开发板 集成了四相五线步进电机模块  用ULN2003D芯片  工作原理图如下 我所写得程序
        现在只震动不旋转 求问题所在?    顺便请问怎么连接两个步进电机使用? 需要重新加模块吗,因为原理图怎么连接两个四相五线步进电机我看不懂怎么使用。

网友A(2017-04-20):
电机极性不对也会震动不旋转

网友B:
怎么查看电机的极性。  极性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极性不对也会震动不旋转

怎么查看电机的极性。  极性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这个不是四相五线的步进电机吧。。  四相五线的是5V的吧  你会这个简单的程序吗 感觉我这个出了什么问题  而且我没有仿真软件。 我就是做一下简单的毕设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可以找两个问题:
1、插座和电机的极性不对,解决办法找电机的手册,看引出线的标志,确认连线正确。
2、电压不够,带不动,这种情况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可以找两个问题:
1、插座和电机的极性不对,解决办法找电机的手册,看引出线的标志,确认连 ...

   那就是电机有可能出问题 我重新买一个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可以找两个问题:
1、插座和电机的极性不对,解决办法找电机的手册,看引出线的标志,确认连 ...

请问我这个可以连接两个步进电机吗  还需要重新添加模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四相五线的步进电机吧。。  四相五线的是5V的吧  你会这个简单的程序吗 感觉我这个出了什么问题  ...

是四相五线的步进电机,仿真上你看到的6根线,有2根是电源线。

网友E:
是不是不同的模块之间没有共地啊

网友F:
延时修改

网友G(2018-06-28):
把电机反过来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可能是极性不对也可能是你的速度调的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