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简单倒车雷达程序,超声波测距蓝牙控制LCD显示或数码管显示或距离越近灯频...

楼主(2017-04-2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X=P2^1;
sbit TX=P2^0;       //超声波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3^7;     //数码管位选

sbit rs=P2^4;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rw=P2^5;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n=P2^6;          //1602的使能控制线

sbit buzzer=P2^7;      //蜂鸣器

/*    超声波    */

uchar count;           //中断累加变量
long int distance;    //测量所得距离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define GPIO_DIG P0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
     定时器0初始化,用于计算响应信号时间
------------------------------------------------*/
void init_t0()
{
        TMOD=0x01;
        TL0=0x66;
        TH0=0xfc;              //1ms
        ET0=1;
        EA=1;
}

/*------------------------------------------------
      超声波模块触发信号
------------------------------------------------*/
void trigger()
{
        TX=1;
        delayt(1);
        TX=0;
}

/*------------------------------------------------
      超声波模块相应端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measuring()
{
        TX=0;
        RX=0;
        count=0;
}

/*------------------------------------------------
         超声波模块距离测试函数
------------------------------------------------*/
void measuring()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while(RX)
    {
        ;
    }
        TR0 = 0;
        l = TL0;
        h = TH0;
        y = (h << 8) + l;
        y = y - 0xfc66;//us部分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计算总时间,单位是微秒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3453* distance / 20000;//原始为:(0.34毫米/us)*时间/2//
}

/********************LCD****************************/

/*------------------------------------------------
                1602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1=com;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这点非常重要
    en=0;
}

/*------------------------------------------------
               1602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1=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
    delay(5);    //延时一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也是检测忙信号,这点非常重要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
                1602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用到功能设定指令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用到显示开关控制指令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用到了写入模式设置指令
    lcd_wcom(0x01);    //清屏,用到了清屏指令
}

/*------------------------------------------------
              1602显示固定字符函数
------------------------------------------------*/
void lcd_xianshi()
{
    lcd_wcom(0x80+0x40);
        lcd_wdat('D');
        lcd_wdat('i');
        lcd_wdat('s');
        lcd_wdat('t');
        lcd_wdat('a');
        lcd_wdat('n');
        lcd_wdat('c');
        lcd_wdat('e');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c);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e);//单位是厘米//
        lcd_wdat('c');
        lcd_wdat('m');

}

/*------------------------------------------------
       超声波模块测量结果LCD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int x)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x/1000;
        bai=(x/100)%10;
        shi=(x/10)%10;
        ge=x%10;

        lcd_wcom(0x80+0x49);//单位是厘米//
        lcd_wdat(table[qian]);
        lcd_wdat(table[bai]);
        lcd_wdat(table[shi]);
        lcd_wcom(0x80+0x4d);
        lcd_wdat(table[ge]);
}

/*------------------------------------------------
                LCD主函数
------------------------------------------------*/
void LCD()
{   //uint i;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init_t0();          //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while(1)// for(i=0;i<1;i++)
       { lcd_xianshi();   //液晶显示特定字符
        trigger();      //触发超声波启动

                 while(RX==0)          //等待回声
         {
           ;
         }

                 measuring();           //进行距离测量
                 display(distance);    //对测量结果进行显示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delayt(60);        //每次测量间隔60ms
}
}
/**********************蜂鸣器*************************************/
/***********蜂鸣器响应函数*********/
void Conut1(uint x)
        {

         if(x>=42000)                   //超出测量
         {
          buzzer=1;
          }
          else
          {
            buzzer=1;
                   delayt(x);        //printf("S=%fCM\n",S);
            buzzer=0;
                   delayt(x);
           }

        }
/*************蜂鸣器主函数***********/
void Buzzer()
{   //uint i;
    init_t0();          //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for(i=0;i<1;i++)
     while(1)
         {

        trigger();      //触发超声波启动

                 while(RX==0)          //等待回声
         {
           ;
         }

                 measuring();           //进行距离测量
                 Conut1(distance);    //对测量结果进行显示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delayt(60);        //每次测量间隔60ms
}
}

/****************数码管******************/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uint j;
        for(i=1;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1):
                                LSA=0;LSB=1;LSC=1;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 LSA=1;LSB=1;LSC=1;LSD=0; break;//显示第3位

                }
                GPIO_DIG=disbuff[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Conut3(uint x)
        {
         if(x>=42000)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ERR0”
         {
          disbuff[0]=0x3f;           //“-”
          disbuff[1]=0x50;           //“-”
          disbuff[2]=0x50;           //“-”
          disbuff[3]=0x79;           //“-”
         }
         else
         {
          disbuff[3]=DIG_CODE[x%10000/1000];
          disbuff[2]=DIG_CODE[x%1000/100];
          disbuff[1]=DIG_CODE[x%100/10];
          disbuff[0]=DIG_CODE[x%10/1];
         }
        }
/****************数码管***********************/
void SMG()
{
    //uint i;
    init_t0();          //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for(i=0;i<1;i++)
        while(1)
        {
        trigger();      //触发超声波启动

                 while(RX==0)          //等待回声
         {
           ;
         }

                 measuring();           //进行距离测量
                 DigDisplay();
                 Conut3(distance);    //对测量结果进行显示
                 init_measuring();    //超声波相应端口初始化
                 delayt(60);        //每次测量间隔60ms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_0()interrupt 1
{
        TF0 =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if(count==18)
        {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

/***********************蓝牙********************************/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0f;   // 清空定时器1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
        TH1 = 0xfd;                // 为定时器1赋初值
        TL1 = 0xfd;                // 等价于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
        ET1 = 0;                // 防止中断产生不必要的干扰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PS=1;
        SCON |= 0x50;        // 串口工作于方式1,允许接收
}

void main(void)
{
  uchar X;

  UART_Init();
  while(1)
  {
     X=SBUF;
     while(!RI);
     RI=0;
    /* switch(X)
{case 'L':
       LCD(); break;
case 'S':
       SMG();  break;
case 'B':
      Buzzer(); break;
}  */
//default:break;

    if(X=='L')
      LCD();
    else if(X=='S')
      SMG();
     else //if(X=='B')
      Buzzer();
         //else
           // {;}
   //}
}
}

楼主:
但是实现不了,求助大神

楼主:
坐等大神   O(∩_∩)O谢谢

网友A(2018-10-04):
没电路图啊,数码管用什么驱动的

网友B(2018-12-01):
你好,那如果是超声波和pwm调光结合的话,那应该怎么实现超声波测到一定的距离使pwm调亮调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