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舞台灯程序 含有源码 我一直收藏的

楼主(2017-04-20):
我收藏的舞台灯程序 含有源码

完整源码下载(包含头文件内容):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ed_disp.h"
/********引脚定义*******/
sbit  led1=P1^2;                    //蓝灯
sbit  led2=P1^3;                                        //绿灯
sbit  led3=P1^4;                                        //红灯
/*********89板测试引脚***************
sbit  key4=P3^3;                 //存储
sbit  key3=P3^2;                //减
sbit  key2=P3^1;           //T0          加
sbit  key1=P3^0;           //T1  模式选择
*/

// 彩灯引脚
sbit  key4=P1^6;                 //存储
sbit  key3=P1^7;                //减
sbit  key2=P3^4;           //T0          加
sbit  key1=P3^5;           //T1  模式选择
//-----------------------------------------//
sbit voice=P1^0;         //声控引脚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delayus(uint t);
void delayms(uint k);

void delay_nms(uint n);
void delay_1ms(void);
/****模式设置函数***************************/
void led_1(uint t);
void led_2(uint t);
void led_3(uint t);

void led_mod0(void);
void led_mod1(void);           // 模式1
void led_mod2(void);           //模式2
void led_mod3(void);           //模式3
void led_mod4(void);           //模式4,声控模式

/********按键功能函数*********************/
void key1_fun(void);
void key2_fun(void);
void key3_fun(void);
void key4_fun(void);
void key_fun(void);
/*********中断、显示、其他函数***********/
void  InitTimer0(void);                //定时100us,用于数码管显示;中断用于执行数码管显示
void  InitTimer1(void);                //定时10ms,用于按键;中断执行按键扫描
void disp(void);
void dis(void);
void dis1(void);

/******************************/
void led_work(void);    //led 花样闪烁
void led_rem(void);                   //记忆模式功能,开机时执行
void voice_ctr(void);        //声控功能

uint MOD_T;                        //模式闪烁快慢变量
uchar MOD_NUM,MOD_T_ADD;                //模式号,模式闪烁时间快慢变量
/**********模式闪烁快慢变量及对应的向量**************************************/
uint MOD_T0,MOD_T1,MOD_T2,MOD_T3,MOD_T4,MOD_T5;
uchar MOD_T_ADD0,MOD_T_ADD1,MOD_T_ADD2,MOD_T_ADD3,MOD_T_ADD4,MOD_T_ADD5;
uint MOD_TR[6];                   //         元素7为存储变量
uchar MOD_T_ADDR[6];        //
/********存储记忆变量*****************/
uchar MOD_NUM_REM;
uchar MOD_T_ADD_REM;
uint num;        //声控变量
/****************************************************************************/
uint delay_time;             //MOD_T=3000-55*(MOD_T_ADD+1);           200--60000
uchar t,TN; //定时器0变量
bit key_flag;

//code uchar led_mod[]={0x39,0x39,0x39,0x73,0x39,0x6d,0x5e,0x79,0x7c,0x79,0x5e,0x3f};          //89板模式数显段

//code uchar  led_tab[]={0x0A,0xFA,0x8C,0x98,0x78,0x19,0x09,0xBA,0x08,0x18,   0x49,0x0F,0xC8,0x0D,0x2C};          //0-9,b,c,d,e,p
code uchar led_mod[]={0x0f,0x0f,0x0f,0x2c,0x0f,0x19,0xc8,0x0d,0x49,0x0d,0xc8,0x0a};    //彩灯模式数显段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InitTimer1();

        led1=0;
        led2=0;
        led3=0;
        P2=0x00;        //数码管初始化控制

        MOD_T=6000;                //led闪烁时间变量
        MOD_TR[0]=6000;
        MOD_TR[1]=6000;
        MOD_TR[2]=6000;
        MOD_TR[3]=6000;
        MOD_TR[4]=6000;
        MOD_TR[5]=6000;

        MOD_T_ADDR[0]=0;
        MOD_T_ADDR[1]=0;
        MOD_T_ADDR[2]=0;
        MOD_T_ADDR[3]=0;
        MOD_T_ADDR[4]=0;
        MOD_T_ADDR[5]=0;

        //MOD_NUM=MOD_NUM_REM;
        //MOD_T_ADD=0;
    //led_rem();
        //key_flag=0;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led_mod3();

          // key1_fun();
           //key2_fun();
           //key3_fun();
           //key4_fun();
           //key_fun();
           led_work();

        }
}

//延时子函数
//参数范围 0-65536
void delayus(uint t)
{
while(t--);
}
                                        //延时子函时,
                                        //参数 d_time 控制延时的时间
                                        //作用,灯亮和熄灭必须持续一定时间,人眼才能看到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for(j=0;j<120;j++);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4;b>0;b--)
        for(a=248;a>0;a--);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for(i=0;i<n;i++)
         {delay_1ms();}
  }

/************************************/

void led_1(uint t)
{
          led1=1;
          delayms(t);
          led1=0;
          delayms(t);

          led2=1;
          delayms(t);
          led2=0;
          delayms(t);

          led3=1;
          delayms(t);
          led3=0;
          delayms(t);
}

void led_2(uint t)
{
          led1=1;
          led2=1;
          delayms(t);
          led1=0;
          led2=0;
          delayms(t);

          led2=1;
          led3=1;
          delayms(t);
          led2=0;
          led3=0;
          delayms(t);

          led3=1;
          led1=1;
          delayms(t);
          led3=0;
          led1=0;
          delayms(t);

}

void led_3(uint t)
{
          led1=1;
          led2=1;
          led3=1;
          delayms(t);
          led1=0;
          led2=0;
          led3=0;
          delayms(t);
}
void led_mod0(void)
{
led_1(MOD_TR[0]);
}

void led_mod1(void)
{
led_2(MOD_TR[1]);
}

void led_mod2(void)
{
led_3(MOD_TR[2]);
}

void led_mod3(void)
{
          led_1(MOD_TR[3]);
        led_2(MOD_TR[3]);
        led_3(MOD_TR[3]);
}
void led_mod4(void)
  {
   switch(num)
    {
          case 0:
            { led1=1;
                 led2=1;
                 led3=1;
                 break;
                 }
          case 1:
             {
                 led1=0;
                 led2=1;
                 led3=1;
                 break;
                 }
          case 2:
             {
                 led1=1;
                 led2=0;
                 led3=1;
                 break;
                 }
          case 3:
             {
                 led1=1;
                 led2=1;
                 led3=0;
                 break;
                 }
          case 4:
             {
                 led1=1;
                 led2=0;
                 led3=0;
                 break;
                 }
          case 5:
             {
                 led1=0;
                 led2=0;
                 led3=1;
                 break;
                 }
          case 6:
             {
                 led1=0;
                 led2=1;
                 led3=0;
                 break;
                 }
        }
  }

void led_rem(void)
{

}
/*************************************/

/**************中断设置及执行*****************/

void InitTimer0(void)                                         //100us
{
    TMOD |= 0x02;
    TH0 = 0x00;
    TL0 = 0x3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add your code here!
        //disp();
        t++;
  if(t==30)
         {
          t=0;
          TN++;
          if(TN==5) TN=1;
          dis();
         }
  if(t<15)
    {
          voice_ctr();
        }
   //dis();
}
/************************************************/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 = 0x0B1;
    TL1 = 0x0E0;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0B1;
    TL1 = 0x0E0;
/*********add your code here!*****************/
   //dis();
  key_fun();
}

/*****************按键功能函数************************************/
void key1_fun(void)                            //按键1功能--模式选择
{
   if(!key1)
          {
            delayus(1000);
                 if(!key1)
                  {
                   while(!key1);
                    MOD_NUM++;
                if(MOD_NUM==6) MOD_NUM=0;
                  }
                  num=0;
          }
}

void key2_fun(void)                           //按键2功能--加
{
         if(!key2)
          {
            delayus(1000);
                 if(!key2)
                  {
                   while(!key2);
                  //if(MOD_NUM==0)
                         {
                          if(MOD_T_ADDR[MOD_NUM]==99)  MOD_T_ADDR[MOD_NUM]=0;
                          else MOD_T_ADDR[MOD_NUM]+=1;
                         }
                  }
          }
    MOD_TR[MOD_NUM]=2*(6000-55*(MOD_T_ADDR[MOD_NUM]+1));
}

void key3_fun(void)                                       //按键3功能--减
{
         if(!key3)
          {
            delayus(1000);
                 if(!key3)
                  {
                   while(!key3);
                   if(MOD_T_ADDR[MOD_NUM]==0)  MOD_T_ADDR[MOD_NUM]=99;
                   else MOD_T_ADDR[MOD_NUM]-=1;
                  }
          }
     MOD_TR[MOD_NUM]=2*(6000-55*(MOD_T_ADDR[MOD_NUM]+1));
}
void key4_fun(void)                                 //存储键:模式,闪烁快慢存储
{
         if(!key4)
          {
            delayus(1000);
                 if(!key4)
                  {
                   while(!key4);
                    MOD_NUM_REM=MOD_NUM;
                        MOD_T_ADD_REM=MOD_T_ADDR[MOD_NUM];
                  }
          }
}

void key_fun(void)
{
  // if(!key1||!key2||!key3||!key4)         key_flag=1;
   //if(key_flag)
          key1_fun();
          key2_fun();
          key3_fun();
          key4_fun();

}
//-------------------------------------------------//
void voice_ctr(void)
{
         if(!voice)
         {
           //delayus(10);
           while(!voice);
           num++;
           if(num==7) num=0;
         }
}
/**************led花样闪烁*****************/
void led_work(void)
   {

    if(MOD_NUM==0)            { led_mod0(); }
        else if(MOD_NUM==1)        { led_mod1(); }
        else if(MOD_NUM==2) { led_mod2(); }
        else if(MOD_NUM==3) { led_mod3(); }
        else if(MOD_NUM==4) { led_mod4(); }
        else
             {
                 led1=1;
             led2=1;
                 led3=1;
                 }
   }
/*****************************显示函数:模式和闪烁快慢显示***************************/
void dis(void)
{
  /*P0=led_tab[MOD_NUM/10]; seg1           delayus(50);
  P0=led_tab[MOD_NUM%10]; seg2           delayus(50);
  P0=led_tab[MOD_T_ADD/10]; seg3               delayus(50);
  P0=led_tab[MOD_T_ADD%10]; seg4               delayus(50);
  */
              if(TN==1)
                    {
                         led_disp(1,led_mod[MOD_NUM*2]);
                         //delayus(5);
                         }
                  else if(TN==2)
                        {
                        led_disp(2,led_mod[MOD_NUM*2+1]);
                        //delay_nms(5);
                //        delayus(5);
                        }
                  else if(TN==3)
                    {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R[MOD_NUM]/10]);
                        //delay_nms(5);
                //        delayus(5);
                        }
                  else
                    {
                        led_disp(4,led_tab[MOD_T_ADDR[MOD_NUM]%10]);
                        //delay_nms(5);
                //        delayus(5);
                        }

       /*   if(TN==0)
                    { led_disp(0,led_mod[MOD_NUM*2]);        }
                  else if(TN==1)
                        { led_disp(1,led_mod[MOD_NUM*2+1]);        }
                  else if(TN==2)
                    {led_disp(2,led_tab[MOD_T_ADD/10]);}
                  else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10]);}
                        */

    /*if(MOD_NUM==0)
             {
                  if(TN==0)
                    { led_disp(0,led_mod[0]);        }
                  else if(TN==1)
                        { led_disp(1,led_mod[1]);        }
                  else if(TN==2)
                    {led_disp(2,led_tab[MOD_T_ADD0/10]);}
                  else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0%10]);}
                 }
          else if(MOD_NUM==1)
             {
                  if(TN==0)
                    { led_disp(0,led_mod[2]);        }
                  else if(TN==1)
                        { led_disp(1,led_mod[3]);        }
                  else if(TN==2)
                    {led_disp(2,led_tab[MOD_T_ADD1/10]);}
                  else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1%10]);}
                 }
        else if(MOD_NUM==2)
             {
                  if(TN==0)
                    { led_disp(0,led_mod[4]);        }
                  else if(TN==1)
                        { led_disp(1,led_mod[5]);        }
                  else if(TN==2)
                    {led_disp(2,led_tab[MOD_T_ADD2/10]);}
                  else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2%10]);}
                 }
        else if(MOD_NUM==3)
             {
                  if(TN==0)
                    { led_disp(0,led_mod[6]);        }
                  else if(TN==1)
                        { led_disp(1,led_mod[7]);        }
                  else if(TN==2)
                    {led_disp(2,led_tab[MOD_T_ADD3/10]);}
                  else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3%10]);}
                 }
        else if(MOD_NUM==4)
             {
                  if(TN==0)
                    { led_disp(0,led_mod[8]);        }
                  else if(TN==1)
                        { led_disp(1,led_mod[9]);        }
                  else if(TN==2)
                    {led_disp(2,led_tab[MOD_T_ADD4/10]);}
                  else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4%10]);}
                 }
        else
             {
                  if(TN==0)
                    { led_disp(0,led_mod[10]);        }
                  else if(TN==1)
                        { led_disp(1,led_mod[11]);        }
                  else if(TN==2)
                    {led_disp(2,led_tab[MOD_T_ADD5/10]);}
                  else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5%10]);}
                 }
        */
}
void dis1(void)
{
    /*
        led_disp(1,led_tab[11]);
        led_disp(2,led_tab[11]);
        led_disp(3,led_tab[0]);
        led_disp(4,led_tab[0]);         delay_led(500);
        */
  if(TN==1)
   {
    led_disp(1,led_mod[MOD_NUM*2]);                delay_led(35);
        led_disp(2,led_mod[MOD_NUM*2+1]);        delay_led(35);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R[MOD_NUM]/10]); delay_led(35);
        led_disp(4,led_tab[MOD_T_ADDR[MOD_NUM]%10]); delay_led(35);
   }
  else if(TN==2)
   {
    led_disp(2,led_mod[MOD_NUM*2+1]);         delay_led(35);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R[MOD_NUM]/10]);  delay_led(35);
        led_disp(4,led_tab[MOD_T_ADDR[MOD_NUM]%10]);  delay_led(35);
        led_disp(1,led_mod[MOD_NUM*2]);                                  delay_led(35);
   }
  else if(TN==3)
   {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R[MOD_NUM]/10]);  delay_led(35);
        led_disp(4,led_tab[MOD_T_ADDR[MOD_NUM]%10]);  delay_led(35);
        led_disp(1,led_mod[MOD_NUM*2]);                                   delay_led(35);
        led_disp(2,led_mod[MOD_NUM*2+1]);                         delay_led(35);
        }
  else if(TN==4)
   {
    led_disp(4,led_tab[MOD_T_ADDR[MOD_NUM]%10]);        delay_led(35);
        led_disp(1,led_mod[MOD_NUM*2]);                                        delay_led(35);
        led_disp(2,led_mod[MOD_NUM*2+1]);                                delay_led(35);
        led_disp(3,led_tab[MOD_T_ADDR[MOD_NUM]/10]);        delay_led(35);
   }
}
void disp(void)
{
                   P0=led_tab[11]; P2=0x20;                // P0=0x0f;  //led_tab[11];
                   delayus(14);
                   //P2=0xff;
                   //delayms(10);

                   P0=led_tab[11]; P2=0x10;                 //P0=0x0f;  //led_tab[11];
                   delayus(14);
                   //P2=0x00;
                   //P2=0xff;
                   //delayms(10);

                   P0=led_tab[0]; P2=0x08;         // P0=0x0a;  //led_tab[0];
                   delayus(14);
                   //P2=0x00;
                   //P2=0xff;
                   //delayms(10);

                    P0=led_tab[0]; P2=0x40;          //P0=0x0a;  //led_tab[0];
                    delayus(14);
                        //P2=0x00;
                   //P2=0xff;
                   //delayms(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