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 16控制lcd1602 仿真可以,实物电路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7-04-20):
atmega 16控制lcd1602 仿真可以,实物电路为什么不行?

网友A:
在仔细检查,问题可能性很多,比如型号不一致,线路问题,芯片坏的.....细节决定成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仔细检查,问题可能性很多,比如型号不一致,线路问题,芯片坏的.....细节决定成败

在程序方面atmega16与51系列单片机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程序方面atmega16与51系列单片机有什么不同吗?

有差别一个是 AVR,一个是 C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差别一个是 AVR,一个是 C51

就是在写程序写命令等操作是有没有与51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C:
cd1602  不怎么用仿真 不太懂

楼主:
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程序和原理图,还有实物

我的程序太乱了,你可能看起来比较费劲,大神可有那种仿真通过、实物可调出来的,分享一下?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1602  不怎么用仿真 不太懂

大神有程序吗?分享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程序和原理图,还有实物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RS_1 PORTD|=BIT(PD0)
#define lcd_RS_0 PORTD&=~BIT(PD0)
#define lcd_RW_1 PORTD|=BIT(PD1)
#define lcd_RW_0 PORTD&=~BIT(PD1)
#define lcd_EN_1 PORTD|=BIT(PD2)
#define lcd_EN_0 PORTD&=~BIT(PD2)

char  table1[]= {"  Good morning "};
char  table2[]= {"   wodediana! "};

void delay(int x)
{
    int i;
    while(x--)
    {
        for(i=0; i<1140; i++);

    }
}

void writedata(char dat)
{

        DDRD|=0x01;
        lcd_RS_1;
        DDRD|=0x02;
        lcd_RW_0;
        DDRC=0xff;
        PORTC=dat;
        delay(5);

        DDRD|=0x04;
        lcd_EN_1;
        delay(1);
        DDRD|=0x04;
        lcd_EN_0;
}

void writecommand(char com)
{

    DDRD|=0x01;
        lcd_RS_0;
        DDRD|=0x02;
        lcd_RW_0;
        DDRC=0xff;
        PORTC=com;
        delay(5);

        DDRD|=0x04;
        lcd_EN_1;
        delay(1);
        DDRD|=0x04;
        lcd_EN_0;

}

void init()
{
    DDRD|=0x04;
    lcd_EN_0;
    writecommand(0x38);
    writecommand(0x0c);
    writecommand(0x06);
    writecommand(0x01);
}

void main(void)
{
    int j;
    init();
        DDRD=0xff;
        DDRC=0xff;
    while(1)
    {
        j=0;
        while(table1[j]!='\0')
        {

            writedata(table1[j]);
            j++;
            delay(10);
        }
        j=0;
        writecommand(0x80+0x40);
        while(table2[j]!='\0')
        {
            writedata(table2[j]);
            j++;
            delay(10);
        }
        writecommand(0x01);
        delay(100);
    }
}

网友E:
仿真环境是理想环境,实物有问题主要是时序问题,根据技术资料调整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