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转5V直流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可以12V的电源适配器加上LM7805将220V交流转变为5V直流吗

网友A(2017-04-20):
可以的 7805极限电压是24v 一般输入在18v以下 直流输入 别把220v交流或直流直接顶上

如果是板子嵌入 不如直接某宝买220v转5v的开关电源模块 很小 几块钱 700mA~1A吧 差不多 完成度会高些

网友B:
7805发热太多,建议用开关模块。

网友C:
自己去网店买一个变压器好像也可以吧

网友D:
完全可以的,记得加上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E:
用手机通电器,直接出5v

网友E:
手机充电器就220v转5v

网友F:
电压太高  用7805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G:
直接220V转5V,或者DC-DC 12V转5V,7805不好用。

网友H:
可以是可以,不过建议使用开关电源,7805比较落后了

网友I:
开关电源,例如手机充电器,效率高。

网友J:
好的,谢谢以上各位大咖的回答

网友K:
7805是线性的 最好还是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L:
注意散热就是了,我觉得还是搞个开关电源好。

网友M:
7805太容易发热哟

网友N:
不错啊,这个东西,谢谢楼主,拿走了。

网友E:
手机充电头

网友O:
如果是100毫安左右小电流(比如单片机供电)是完全可以的,大电流就不合适了,压差过大发热厉害,效率也很低(小于50%)。淘宝上买个不带外壳的小电流开关电源仅不到3元,性价比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