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循迹小车的部件

楼主(2017-04-20):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嘛,有什么功能,循迹小车制作上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图上应该是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B:
l298n 电机驱动板

网友C(2017-06-16):
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D:
这也加分,我也发一个。

网友E(2017-11-15):
是L298直流调速电机驱动模块呀,用来 驱动小车上的轮子前进后退的

网友F:
貌似是个电机驱动。你可以百度一下它的型号,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G:
电机驱动

网友H:
这个是L298n驱动模块,用于驱动直流电机

网友I(2018-10-25):
电机模块

网友J:
电机驱动模块啊

网友K:
l298直流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L:
是电机的驱动模块

网友M(2018-11-28):
L298N电机驱动模块   两个使能端   4个控制端

网友N(2019-04-23):
L298N电机驱动模块,设计好的电路板可以和它一起粘在亚克力板上

网友O:
l298n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P:
L298N电机驱动,驱直流电机,好像

网友Q(2019-10-14):
驱动模块,驱动电机的,控制正转反转

网友R:
l298 驱动模块

网友S:
1298驱动模块

网友T:
电机驱动模块,H桥l298n

网友U(2020-12-23):
电机的驱动模块

网友V:
电机驱动模块呀

网友W:
电机驱动模块L298N

网友X(2021-01-29):
l298n驱动模块

网友Y:
是l298或者l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