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片机双机通讯程序哪里有错呀?

楼主(2017-04-21):
电路图是两个单片机TXDRXD都连接了,然后两边的P1接了8个led,两个int0上连接的是按钮,但是给两个单片机加载这个hex后按按钮led灯还是不亮,电路图应该是没问题的,本人是个小白,才学单片机不久大神们别见笑呀:)

网友A:
不懂,请详细说明并附上原理图和代码。PS.拍的照片真心看不出是什么鬼

网友B:
就一个程,不是两个程序的吗?

网友B:
波特率一定要对,才可以的

网友B:
你选用的晶振是否与语句,TH0=0Xfd,TL0=0Xfd,对上

网友C:
上面不是很清楚啊,放个清楚的

网友C:
看不很清楚啊

网友D:
你不能把程序拷贝上来么 这个实在看不清

网友E:
图有些模糊,代码看不清楚

网友E:
图有些模糊,看不清

网友F:
看不到错误,重新传图

网友G:
直接上程序,这样谁帮你看

网友H:
LZ,使用截屏工具比手机拍照清晰多了

网友I:
屏幕COPY也比这清楚呀

网友J:
波特率调了没有,要一直欧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使用截屏工具比手机拍照清晰多了

不好意思..没想到图片压缩那么严重..

网友K:
就这么一点吗,也不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到错误,重新传图

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a;
void main()
{
a=0xfe;
EA=1;
EX0=1;
IT0=1;
ES=1;
SCON=0x50;
TMOD=0x20;
TH0=0xfd;
TL0=0xfd;
TR0=1;
While(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S=0;
SBUF=a;
a=_crol_(a,1);
While(!TI);
TI=0;
ES=1;
}
Void rec() interrupt 4
{
RI=0;
P1=SBUF;
}

网友G:
有proteus仿真的?目测你的程序适用于晶振频率11.059MHz的、波特率设定为9600的单片机,看看你proteus里单片机晶振频率是多少,通常是12MHz

网友L:
主机RXD接从机TXD   主机TXD接从机R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