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机

楼主(2017-04-21):
画了个H桥,仿真一下能成功,但怎感觉怪怪的,就是上面的NPN旁边不会亮红色或者蓝色

H桥驱动电机

H桥驱动电机

楼主:
是指整个电路图?

网友A:
楼主这个有点复杂了
我这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有点复杂了
我这个简单

这个可以行不?

网友A:
这个是我做蓝牙小车时实验过的
配合at89c2051用
代码第一行必须为:mov px,#00h
别的无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做蓝牙小车时实验过的
配合at89c2051用
代码第一行必须为:mov px,#00h

代码第一行必须为:mov px,#00h

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05):
这个电路图我似曾相识,我之前有焊过,然后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