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LCD菜单的设计(代码和结果图)

楼主(2017-04-21):
留个QQ给我

最佳答案

网友A:
这个真没有

网友B:
http://blog.csdn.net/longbiao831/article/details/40918587
你可以试试这个,我用着挺好的

网友B: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Null 0
char over=0; //结束标志

//结构体类型定义
struct MenuItem
{
    char MenuCount; //结构体数组的元素个数
    char *DisplayString;  //当前LCD显示的信息
    void (*Subs)();  //执行的函数的指针.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ms;  //指向子节点的指针
    struct MenuItem *Parentms;  //指向父节点的指针
};

//函数声明
void Nop(void);
void DoSomething(struct MenuItem *manyou);
void GameOver(void);
void Locate(struct MenuItem *manyou);
void Run(struct MenuItem *manyou);

//====================================
//结构体声明
struct MenuItem m0_main[4];
struct MenuItem m1_file[5];
struct MenuItem m1_edit[4];
struct MenuItem m1_view[2];
struct MenuItem m2_font[3];
struct MenuItem m1_help[3];

//====================================
//结构体实现
struct MenuItem m0_main[4]=
{
    {4,"file",Nop,m1_file,Null},
    {4,"edit",Nop,m1_edit,Null},
    {4,"view",Nop,m1_view,Null},
    {4,"help",Nop,m1_help,Null},
};

struct MenuItem m1_file[5]=
{
    {5,"open",DoSomething,Null,m0_main},
    {5,"save",DoSomething,Null,m0_main},
    {5,"save as",DoSomething,Null,m0_main},
    {5,"print",DoSomething,Null,m0_main},
    {5,"exit",GameOver,Null,m0_main},
};

struct MenuItem m1_edit[4]=
{
    {4,"undo",DoSomething,Null,m0_main},
    {4,"redo",DoSomething,Null,m0_main},
    {4,"copy",DoSomething,Null,m0_main},
    {4,"paste",DoSomething,Null,m0_main},
};

struct MenuItem m1_view[2]=
{
    {2,"font",Nop,m2_font,m0_main},
    {2,"color",DoSomething,Null,m0_main},
};

struct MenuItem m2_font[3]=
{
    {3,"songti",DoSomething,Null,m1_view},
    {3,"heiti",DoSomething,Null,m1_view},
    {3,"youyuan",DoSomething,Null,m1_view},
};

struct MenuItem m1_help[3]=
{
    {3,"index",DoSomething,Null,m0_main},
    {3,"online",DoSomething,Null,m0_main},
    {3,"about",DoSomething,Null,m0_main},
};

//====================================
//函数实现
void Locate(struct MenuItem *manyou)
{
    printf("Now we at %s\n" ,manyou->DisplayString);
}

void Run(struct MenuItem *manyou)
{
    (*(manyou->Subs))(manyou);
}

void Nop(void)
{}

void DoSomething(struct MenuItem *manyou)
{
    printf("we have done %s\n" ,manyou->DisplayString);
}

void GameOver(void)
{
    over=1;
    printf("Now Game is Over ");
    getchar();
}

//====================================
//主函数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charin; //输入的字符
    char menuid[3]={0,0,0}; //某一级的菜单的偏移量的记录数组
    char i=0; //上面数组的下标值

    struct MenuItem *manyou; //漫游,在菜单中漫游

    manyou=&m0_main[0]; //开始的位置
    Locate(manyou); //输出

    while (!over) //如果还没完
    {
        charin=getchar(); //读取键盘字符
        switch (charin) //根据字符跳转
        {
        case '0': //到同级菜单的后一项
            {
                menuid[i]++;
                if (menuid[i]>manyou->MenuCount-1) menuid[i]=0;//可以看到MenuCount项是必要的
                Locate(manyou+menuid[i]);
                break;
            }
        case '1': //到同级菜单的前一项
            {
                if (menuid[i]==0) menuid[i]=manyou->MenuCount-1;//可以看到MenuCount项是必要的
                else menuid[i]--;
                Locate(manyou+menuid[i]);
                break;
            }
        case '+': //到下一级菜单,无下级时执行某功能
            {
                if ((manyou+menuid[i])->Childrenms !=Null)
                {
                    manyou=(manyou+menuid[i])->Childrenms;
                    i++;
                    menuid[i]=0;
                    Locate(manyou+menuid[i]);
                }
                else
                {
                    Run(manyou+menuid[i]);
                }
                break;
            }
        case '-': //到上一级菜单,无上级时给出些提示
            {
                if ((manyou+menuid[i])->Parentms !=Null)
                {
                    manyou=(manyou+menuid[i])->Parentms;
                    i--;
                    Locate(manyou+menuid[i]);
                }
                else
                {
                    printf("You are at the top of menu");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