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的PWM调压问题

楼主(2017-04-21):
请问大神这个电路怎么理解,看不懂

网友A:
电路不完整或者有误

LM317输出电压可调集成稳压器

LM117/217/317输出电压可调集成稳压器除工作温度范围参数不同(117:-55℃~+150℃;217:-25℃~+150℃;3170℃~+125℃)外,其余电路参数均相同。TO220封装外形正视图同图6-15。引脚123依次为调整端(Adjust)、输出端和输入端。图6-19LM317典型应用电路。

LM317有二个特点:一是输出端与Adj端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带隙基准电压UREF =1.25V;二是IADJ 50μA。因此按图6-19,输出电压:

UO=I1R1+(I1+IADJ)RpI1(R1+Rp)= (R1+Rp)=(1+ )UREF             6-11

上式表明,输出电压UO与取决于RPR1的比值,调节RP即能调节输出电压UO 。电路说明如下:

R1的取值范围应适当,一般取120240ΩI1= UREF / R1=105mA,满足I1 IADJIADJ可忽略不计,R1越小,输出电压精度及稳压性能越好;但R1过小,功耗过大,热稳定性变差,一般可选用RJX/0.25W电阻(金属膜)。

⑵ 调节RP即可调节输出电压,RP可选用线性线绕电位器或多圈电位器。其最大阻值视输入输出电压值。LM317输入电压不得高于40V。输入输出电压最小压差2V

⑶ 电容C4用于旁路RP两端的纹波电压。D2用于输出端短路时提供C4放电回路,D1用于输入端短路时提供C3的放电回路,以防损坏LM31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械工业出版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完整或者有误

通过改变电阻来调压这个我知道,其实我是想问LM317是如何通过PWM调压的?

网友B:
PWM能调压,但不能输出大电流(如1A)。
317是个可调压器,能输出大电流,但调压依耐于ADJ端,ADJ端电流很小。
将PWM与317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可用PWM控制电压输出,且输出电流较大的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能调压,但不能输出大电流(如1A)。
317是个可调压器,能输出大电流,但调压依耐于ADJ端,ADJ端电流很 ...

UO=I1R1+(I1+IADJ)Rp,PWM通过改变公式中的IADJ从而改变UO是这样吗?能就我发的那部分电路图具体解释一下其实现的原理吗?

网友C:
把你的图分解成图A和图B。
PWM经过滤波电路(R14/C25/R15/C26)后变成直流电,输入LM358,这直流电的电压相当于图B中的基准电压Uz,调节PWM使得Uz改变,从而使Uo改变,最后改变LM317Adjust脚的电压(就是IADJ*Rp)

网友B:
认识:UO=I1R1+(I1+IADJ)Rp
这认识,说明你未学到真谛,太死板!
这样看不行吗(不管它是不是稳压电路):
UO=UR12+UC30,对不对(你上的图,这是电路原理,我故意用这两个元件做参考,是帮你理解电路)。
UR12是317的1-2脚之间的电压,沙发已告诉你了=1.25V,你也可以查317手册核对一下。
UC30是运放的输出,运放是一个放大型跟随器的用法,其输出电压与3脚的输入电压相关形(K倍),即取决于双RC对PWM的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图分解成图A和图B。
PWM经过滤波电路(R14/C25/R15/C26)后变成直流电,输入LM358,这直流电的电压 ...

谢谢你的解释,解析得很清楚,但我还有一点疑问,那我那个电路图RW是多少?怎么算?望赐教。

网友D(2024-08-15):
引用 网友B:
PWM能调压,但不能输出大电流(如1A)。
317是个可调压器,能输出大电流,但调压依耐于ADJ端,ADJ端电流很 ...

为什么pwm就不能够输出大电流呢?在pwm上加个电容器试试看。

网友E:
先计算5v电压经R17和R21分压后R21的电压Vr21=5*270/(3000+270)=0.4128V
(Vo1-Vi)/R19=(Vi-Vr21)/R18
得到Vo1=4.235Vi-1.336V
Vo=Vo1+1.25V
Vo=4.235Vi-1.336V+1.25V=4.235Vi-0.086V
其中Vi为PWM经R14、R15、C25、C26滤波后的电压,Vo1为运放输出的电压。Vo为LM317T输出电压。

网友E:
上传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中例9可得运放输出电压与LM317之间的关系。

网友E:
温馨提醒,需要解决问题,需要给全电路图!这是相当成熟的电路,没必要半藏半漏。

网友E:
这个电路的偏置电压取值不正确,导致PWM=0时,LM317输出负电压!R17=3.3K
先计算5v电压经R17和R21分压后R21的电压Vr21=5*270/(3300+270)=0.3782V
(Vo1-Vi)/R19=(Vi-Vr21)/R18
得到Vo1=4.235Vi-1.223V
Vo=Vo1+1.25V
Vo=4.235Vi-1.2236V+1.25V=4.235Vi+0.027V

网友E:
另,若使LM317在PWM=0时,输出0V电压,建议R21改为精密电位器,阻值为500Ω。

网友F:
LM317的1,2脚是固定的1.25V R1选择240,是因为LM317有最低负载电流(经典值大概是5mA)
当使用运放+LM317这种电路时, 输出电压为V1(LM324,1脚输出电压)+1.25V. 与电阻R1无关了,

用LM317的好处:电路简化.因为如果是功率管NPN,要有基极电流驱动电路, 这个驱动电流最大可能要20mA(输出1A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