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表设计proteus仿真及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
数字电压表设计proteus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EOC=P2^6;
sbit        START=P2^5;
sbit        OE=P2^7;
sbit        CLK=P2^4;
long int    a;
int b,c,d,e,f,g;                                        //定义长度为7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
void delay_display(unsigned int z)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ADC0808()
{
        if(!EOC) //如果EOC为低电屏,则产生一个脉冲,这个脉冲的下降沿用于启动AD转换
        {
                START=0;
                START=1;
                START=0;
        }
        while(!EOC);      //等待AD转换结束
START=1;         //转换结束后,再产生一个脉冲,这个脉冲的下降沿用于将EOC置为低电屏,为下一次转换作准备
            START=0;
        while(EOC);
}
void bianma()
{
    START=0;
        ADC0808();
        a=P1*100;
        a=a/51;
}
void yima()
{
                                        //定义整形局域变量
    b=a/1000;                        //取出千位
    c=a-b*1000;                      //取出百位、十位、个位
    d=c/100;                         //取出百位
    e=c-d*100;                       //取出十位、个位
    f=e/10;                           //取出十位
    g=e-f*10;                         //取出个位

}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
    P2 = 0xfe;
        P0 = table[b];
        delay_display(1);

        P2 = 0xfd;
        P0 = table[d];
        delay_display(1);

        P2 = 0xfd;
        P0 = table[10];
        delay_display(1);

        P2 = 0xfb;
        P0 = table[f];
        delay_display(1);

        P2 = 0xf7;
        P0 = table[g];
        delay_display(1);
}
void main()
{
    EA=1;
        TMOD=0X02;
        TH0=216;
        TL0=216;
        TR0=1;
        ET0=1;
        while(1)
        {
                bianma();
                yima();
        display();
        }
}
void t0()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

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码下载:
第1章

网友A(2017-05-13):
看样子很不错

网友B:
增加人气,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