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伙个事,这音响遥控应该怎么弄?

楼主:
我有个电脑BENWIN功放音响,5.1CH的,音质对本人来说还很不错,可能不入各大神法耳,低音够沉,现在遥控器坏了,音响本身没有调节音量和其它高低音的旋纽,调音全在遥控器上了,厂家也倒闭多年,配不到遥控了,
所以想找大伙问问看这东西能不能配个遥控或者从箱子中把音量和高低音接线出来调节呢?

遥控正面

遥控正面

遥控电路板

遥控电路板

遥控按键面

遥控按键面

前面板接收电路板

前面板接收电路板

接收器电路与后面线路板排线连接

接收器电路与后面线路板排线连接

功放背面

功放背面

功放正面

功放正面

网友A(2017-04-21):
从遥控原理开始,遥控需要信号,把信号格式弄清就可以解决

网友B:
2楼大神能帮忙解决吗?看能不能帮我复制个遥控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遥控原理开始,遥控需要信号,把信号格式弄清就可以解决

2楼大神能帮忙解决吗?看能不能帮我复制个遥控回来?

网友C:
如果你确认是遥控器坏 那就修遥控器 商业遥控器一般都是一个专门的芯片 也许是个单片机 反正里边特简单没什么电路 一般片子都不容易坏 常见的是驱动管或者电池焊盘或者电容坏了 打开看看

没有编码 除了修好遥控器或者买到原厂配套的或者旧货 其它没什么办法帮你 就像给你把外星人的武器可没有子弹 也造不出来 能干嘛 也就摆着看看

网友D:
要用红外解码,但是不知道具体格式,估计得借助示波器等工具

网友E:
摔过的尝试换晶振看怎样了,可维修的地方也没几处
市面有万能遥控器卖看是否有适用的

网友F:
看是接收坏了还是遥控坏了,检测遥控器坏的方法有:拿出手机打开相机功能,用遥控器(通电)对着摄像头按按键,发现红光则遥控器没坏,可能是接收的问题,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么遥控器坏了,要先检查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外围的问题,用万用表检测外围元器件有没有异常,有异常就换,元器件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的。如果是芯片问题,大兄弟,那就真没办法修遥控器了,因为你之前没有把红外编码记下来,要做一个遥控器不知道编码是做不出来的。如果你修好了还是备份一下红外编码吧,为以后不时之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是接收坏了还是遥控坏了,检测遥控器坏的方法有:拿出手机打开相机功能,用遥控器(通电)对着摄像头按按 ...

很感谢了,看来是用不上遥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