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LCD1602的VO口接法不同??新人求问

楼主(2017-04-21):
为啥LCD1602的VO口接法不同??

网友A:
详细阅读LCD1602技术新资料,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不接任何电平都可以,只是对比度不同而已。

网友B:
一般用图一,具体看看你LCD的技术手册

网友C:
听他们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