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57行哪里错了求助

楼主(2017-04-2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uchar codeS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nt SSEG;
void delay1s(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z;
P2=0xf0;
if(P2!=0xf0)
{
delay1s(10);
{
temp=P2;
P2=0x0f;
z=temp|P2;
temp=P2&0x0f;
while(temp!=0x0f)
{temp=P2&0x0f;}
switch(z)
{
case 0xee: num=0;break;
case 0xde: num=1;break;
case 0xbe: num=2;break;
case 0x7e: num=3;break;
case 0xed: num=4;break;
case 0xdd: num=5;break;
case 0xbd: num=6;break;
case 0x7d: num=7;break;
case 0xeb: num=8;break;
case 0xdb: num=9;break;
case 0xbb: num=10;break;
case 0x7b: num=11;break;
case 0xe7: num=12;break;
case 0xd7: num=13;break;
case 0xb7: num=14;break;
case 0x77: num=15;break;
}
}
}
}
void main()
{
num=0xff;
P2=0xff;
while(1)
{
keyscan();
P1=~SSEG[num];
                           }
                           }

楼主:
求助英雄好汉

楼主:
求助大神快来救我

楼主:
XFZF.C(57): error C216: subscript on non-array or too many dimensio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大神快来救我

不愿意去数哪一行是第57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愿意去数哪一行是第57行

最后面P1~=SSEG

网友B:
57行标一下再哪里也好啊

网友C:
最后一行:SSEG[num]未定义,改成:P1=~codeSSEG[num]即可

网友C:
最后一行:SSEG[num]未定义,改为:P1=~codeSSEG[num] 即可

网友D:
额,我也是新手唉

网友E:
uchar codeS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S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网友F:
SSEG被你定义成int型,57行怎么就边数组了?改成P1=~codeSSEG[num];试试这个错误有没有消除

网友G: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uchar code S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nt SSEG;
void delay1s(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z;
P2=0xf0;
if(P2!=0xf0)
{
delay1s(10);
{
temp=P2;
P2=0x0f;
z=temp|P2;
temp=P2&0x0f;
while(temp!=0x0f)
{temp=P2&0x0f;}
switch(z)
{
case 0xee: num=0;break;
case 0xde: num=1;break;
case 0xbe: num=2;break;
case 0x7e: num=3;break;
case 0xed: num=4;break;
case 0xdd: num=5;break;
case 0xbd: num=6;break;
case 0x7d: num=7;break;
case 0xeb: num=8;break;
case 0xdb: num=9;break;
case 0xbb: num=10;break;
case 0x7b: num=11;break;
case 0xe7: num=12;break;
case 0xd7: num=13;break;
case 0xb7: num=14;break;
case 0x77: num=15;break;
}
}
}
}
void main()
{
num=0xff;
P2=0xff;
while(1)
{
keyscan();
P1=~SSEG[num];
    }
  }

网友G: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uchar code S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nt SSEG;
void delay1s(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z;
P2=0xf0;
if(P2!=0xf0)
{
delay1s(10);
{
temp=P2;
P2=0x0f;
z=temp|P2;
temp=P2&0x0f;
while(temp!=0x0f)
{temp=P2&0x0f;}
switch(z)
{
case 0xee: num=0;break;
case 0xde: num=1;break;
case 0xbe: num=2;break;
case 0x7e: num=3;break;
case 0xed: num=4;break;
case 0xdd: num=5;break;
case 0xbd: num=6;break;
case 0x7d: num=7;break;
case 0xeb: num=8;break;
case 0xdb: num=9;break;
case 0xbb: num=10;break;
case 0x7b: num=11;break;
case 0xe7: num=12;break;
case 0xd7: num=13;break;
case 0xb7: num=14;break;
case 0x77: num=15;break;
}
}
}
}
void main()
{
num=0xff;
P2=0xff;
while(1)
{
keyscan();
P1=~SSEG[num];
    }
  }

给你改好了

网友H:
你把那一行标记一下啊

网友I:
你数组定义的时候把 code 和SSEG[] 连在一起了  把那里分开看看

网友I:
uchar codeS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code 和 SSEG连一起了

网友I:
uchar codeSSEG[],定义数组code SSEG[]连一起了

网友A:
你的数组是codeSSEG, 不是SSEG,SSEG只是一个变量

网友J:
uchar code S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nt SSEG;

网友K:
P2=~SSEG[num];
应该是
P2=~codeSSEG[num];            下面程我帮你改了下

网友L:
数组定义code  SSEG[]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数组定义code  SSEG[]

解决了吧/

网友N:
从根本上弄清uchar code iS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的含义,该数组定义为固定格式数据放在程序存储器代码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