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17-04-22):
自己diy小型cnc雕刻机,程序没有问题,但是给主轴直流电机供电后,总是莫名其妙的进入限位开关的中断程序。经检查,限位开关没问题,与震动无关,在电机两端并联电容也无效。目前怀疑是直流电机或者直流电源产生磁干扰,求解决办法。

网友A:
赞同楼主判定,与硬件有很大的关系,需要经验。上图:重点是电机驱动部分,以及与其相关的接口部分。

楼主:
已经解决了,就是硬件干扰,最后在电机上并了三个电容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