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ds18b20温度计设计源代码

楼主(2017-04-22):
功能:1.显示温度;
2.显示温度上下限;
3.上下限可调;
4.显示温度传感器序列码;
5.温度异常,分阶段报警。

源程序:
//////////////////////////////////////////////////////////////////// /////////////////////////////////////////
/*

按键控制LCD显示内容,(id号与当前温度/上下限以及)
按键可调温度的上下限。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nop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 = P2^2;                           //DS18b20-->DS
sbit beep = P2^3;                   //buzz

sbit wela = P2^7;                        //
sbit dula = P2^6;                        //

sbit LCDEN = P3^4;                        // EN
sbit rs = P3^5;                                //数据 命令选择端
sbit rw = P3^6;                                //读写选择端

uchar datstr[] = "Temperature:";
uchar str[4];                            //uchartostr函数转换的字符串   同时可以把16进制转成10进制        存高低温上下限
uchar str1[5];                                         //uchartostr1函数转换的字符串   同时可以把16进制转成10进制        存温度
//sbit IDcheck=P2^5;
//sbit IDready=P3^1;

int flip=0;                   // 用来读flip1  用于反转
int flip1=1;                  //=1 开单键&用于双键反转
bit flag;//ds初始化成功标志
uchar ds_rom[16];         //存序列码         存入的是字节

uchar H=40,L=10,Key_value;              //初始上下限温度,

uchar code table[]={'0','1','2','3','4',
                                        '5','6','7','8','9',
                                        'A','B','C','D','E','F'                //序列码字节转ASCII专用数组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1602专用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void init_1602();                                //初始化1602
uchar *uchartostr(uchar num);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或10进制         返回数组 上下限显示用
uchar *uchartostr1(uint num);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或10进制         返回数组 温度显示用
void lcd_dis(uchar X,uchar Y,uchar *dis);        //显示数据数组
void lcd_distostr(uchar X,uchar Y);//显示字符串temperature 数组

void TempDelay(uchar us)                        //delay
{
        while(us--); //6.51us
}
void ds_reset()                                                //ds18b20 init
{
        ds=1;
        _nop_();         //1us
        ds=0;
        TempDelay(80);         //延时略长些
        ds=1;
        TempDelay(6);
        if(ds==0)
                flag=0;                        //记录应答电平
        else
                flag=1;                         //失败
        TempDelay(20);                 //延时
        ds=1;                                   //置1结束
}

bit ds_read_bit()          //(||)read a bit
{
        bit dat;
        ds=0;                        //DQ已经是1了
        _nop_();           //1us delay
        _nop_();
        ds=1;
        _nop_();
        dat=ds;                        //读一位
        TempDelay(12);                //延时稍长
        return dat;
}
uchar ds_read_byte()                //read a byte
{
        uchar i,j,value;
        for(i=0;i<8;i++)
        {
                j=ds_read_bit();          //1 bit上一个函数    @先读到的位为最低位
                value=(j<<7)|(value>>1);   //新bit左移7位,旧状态右移一位空出最高位,组合
        }
        return value;
}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字节
{
        uchar i,onebit;
        for(i=0;i<8;i++)                                          //8bit
        {
                onebit=dat&0x01;         //取最低位
                if(onebit)           //最低位为1  写1
                {
                        ds=0;
                        TempDelay(1);
                        ds=1;
                        _nop_();
                }
                else  //写0
                {
                        ds=0;
                        TempDelay(11);   //delay 长一些 因为省去ds=0
                        ds=1;
                        _nop_();
                }
                dat>>=1;          //右移一位
        }
}

void ds_change()                        //jump rom  &start temp convert
{
        ds_reset() ;
        while(flag!=0);                        //        //检测到设备  成功返回0
        ds_write_byte(0xcc);        //jump ROM
        ds_write_byte(0x44);        //TEMP convert
}

void Read_ROM()                           //序列码读入数组        ds_rom[i]
{
        int i;
        uchar a;       //序列码缓冲
        ds_reset();
        while(flag!=0);
        ds_write_byte(0x33);        //read rom序列码
        for(i=15;i>0;i--)
        {
                a=ds_read_byte();
                ds_rom[i--]=(0x0f&a);                  //取低四位        15
                ds_rom[i]=((0xf0&a)>>4);                //取高四位          14
        }
        // ds_rom[16]='\0';
}

uint get_temperature()                 //                  温度采集
{
        uint temp;
        float ftemp;
        uchar a,b;
        ds_reset();
        while(flag!=0);
        ds_write_byte(0xcc);                         //jump ROM
        ds_write_byte(0xbe);                        //read 标签存储器
        a=ds_read_byte();                                //read low8
        b=ds_read_byte();                                //read high8

        temp=b;
        temp<<=8;
        temp|=a;                                           //高低8位结合

        ftemp=temp*0.0625;                           //12bit-->0.0625*10 (除以16,2^4,右移4位)
        ftemp=ftemp*10+0.5;                           //取1位小数后四舍五入
        temp=ftemp;                                           //现在为10倍temp的整数  便于显示

        return temp;
}

void IDshow();                                                //显示序列码
void WarningShow();                                         //温度上下限显示
void key()                                           // 有问题  按键扫描
{
        Key_value = P3;
        Key_value = Key_value & 0x0f;
        if ( Key_value != 0x0f )
        {
                delay(5);
                if ( Key_value != 0x0f )        //qu dou
                {
                        if( Key_value == 0x0c )                  //s2s3同时按下
                                {
                                        delay(5);
                                        if( Key_value == 0x0c )        //
                                    {
                                                 flip=flip1;                  //状态反转 读上一次状态 每同时按一次  反转一次
                                                if(flip==1)
                                                {
                                                   IDshow();
                                                   flip1=0;                  //flip1==1  关闭单键调节功能
                                                }
                                                else if(flip==0)
                                                {
                                                        WarningShow();         //显示上下限
                                                        flip1=1;                //flip1==1  时才能监测其他按键来调上下限
                                                }
                                        }
                                }

                        if( (Key_value == 0x0e)&(flip1==1) )
                        {        //*

                                H++;
                                if (H==100)
                                        H=40;

                        }

                        if( (Key_value == 0x0d)&(flip1==1) )
                        {
                                H--;
                                if (H==0)
                                        H=99;
                                if (H==L)
                                        H=H+1;
                        }

                        if( (Key_value == 0x0b)&(flip1==1) )
                        {
                                L++;
                                if (L==H)
                                        L=0;
                        }

                         if( (Key_value == 0x07)&(flip1==1) )
                        {
                                L--;
                                if (L==0)
                                        if(H>10)
                                                 L=10;
                                        else
                                             L=H-1;
                        }

                }
        }

}

void IDshow()
{

        uint i;
        Read_ROM();
        write_com( 0x80 + 0 + 0 );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ds_rom[i]]);           //
        }

}

void WarningShow()
{
        write_com( 0x80 + 0 + 0);
        write_data( ' ' );
        write_data( ' ' );
        write_data( ' ' );
        write_com( 0x80 + 0 + 3);
        write_data( 'H' );
        write_data( ':' );
        write_com( 0x80 + 0 + 7);
        write_data( ' ' );
        write_com( 0x80 + 0 + 8);
        write_data( 'L' );
        write_data( ':' );
        write_com( 0x80 + 0 + 12);
        write_data( ' ' );
        write_data( ' ' );
        write_data( ' ' );
        write_data( ' ' );
        lcd_dis( 0,5,uchartostr( H ) );
        lcd_dis( 0,10,uchartostr( L ) );
}

/****************************************************MAIN*************************************************************/
/****************************************************MAIN*************************************************************/
/****************************************************MAIN*************************************************************/
void main()
{

        uint i;
//        rd = 0;
        init_1602();                           //

        WarningShow();
//        H = 40;
//        L = 10;
        lcd_dis( 0,5,uchartostr( H ) );
    lcd_dis( 0,10,uchartostr( L ) );
        lcd_distostr(1,0);           //TEMPERATURE

                                                //init warn

        ds_change();
        delay(800);               ////85C
        while(1)
        {
                ds_change();
                i = get_temperature();        //采温度

                lcd_dis( 1,12,uchartostr1( i ) );                //str1 显示温度
                if(flip1==0);
                else if(flip1==1)        //启动单键时
                {
                        lcd_dis( 0,5,uchartostr( H ) );                  //上下限-->str
                    lcd_dis( 0,10,uchartostr( L ) );
                }

                //报警
                if ( i >=(10*H) )
                {
                         P1 = 0x33;
                }
                else if (i<=(10*L))
                {
                         P1 = 0xcc;
                }
                else
                {
                         P1 = 0xff;
                }
                key();
        }
}

//1602辅助小函数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P0=com;
        rs=0;                                                 //写命令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
        P0=date;
        rs=1;                                                 //写数据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init_1602()                                //初始化1602
{
    rw=0;
        dula=0;
        wela=0;                                  //防止数码管乱闪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20);
        write_com(0x0c);           //显示模式设置:开显示 不显示光标  也不闪烁
        delay(20);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不移动屏幕
        delay(20);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20);
}

/////////////////////////////////////////////////////////////////////////////////
////////////////////////////x数组  准备显示//////////////////////////////////////
/////////////////////////////////////////////////////////////////////////////////

uchar *uchartostr(uchar num)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或10进制         返回数组首地址        (上下限)
{
        uchar x1,x0,i;

        x1=num%100/10;
        x0=num%100%10;
        i=0;                                                          //数组第一元素

        str[i]=x1+48;                                        //变ASCII码
        i++;
        str[i]=x0+48;
        i++;
        str[i]='\0';                                        //结束符
        return str;
}

uchar *uchartostr1(uint num)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或10进制         返回数组(温度专用)
{
        uchar x2,x1,x0,i;

        x2=num/100;
        x1=num%100/10;
        x0=num%10;
        i=0;                                                          //数组第一元素
        if(x2!=0)
        {
                str1[i]=x2+48;                                 //变ASCII码 十位
                i++;
        }
        if(1)
        {
                str1[i]=x1+48;                                //个位
                i++;
                str1[i]=46;                                           // "." 小数点
                i++;
        }
        str1[i]=x0+48;                                    //十分位
        i++;
        str1[i]='\0';                                        //结束符
        return str1;
}

/////////////////////////////////////////////////////////////////////////////////
////////////////////////////x显示////////////////////////////////////////////////
/////////////////////////////////////////////////////////////////////////////////

void lcd_dis(uchar X,uchar Y,uchar *dis)        //显示数据数组
{
   uchar  pos;                                                                //位置
   switch(X)
   {
                case 0:X=0x00;                                                // line1
                break;
                case 1:X=0x40;                                                //line2
                break;
                break;
                default:break;
   }

   pos =0x80+X+Y;                                                          //
   write_com(pos);                          //写入显示地址设置
   while(*dis!='\0')                                                //
   {
        write_data(*dis++);
   }
}

void lcd_distostr(uchar X,uchar Y)//显示字符串temperature 数组
{
   uchar  pos,i;
   i=0;                                                                         //设定从数组中的第几个字符串开始显示
        switch(X)

下载:

网友A(2017-12-25):
请问按键是矩阵是按键吗?

网友B:
感谢无私奉献。一起学习一起前进。

网友C:
按键改温度怎么按键?

网友D:
太好了这设计

网友E:
我做的数码管不显示十位后的温度,很烦,自己也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F:
谢谢楼主了,我正在学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