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与proteus的调试环境已经搭建好,就是不会一步步调试

楼主(2017-04-22):
请问keil4与proteus7.8怎么调试呢,不用教环境的设置,已设置好了,可是不会一步步调试

网友A:
程序写好了,就按keil界面的的translate,build,rebuild依次调试,从左往右按。编译如果没问题就OK,有问题自己改。proteus的话把程序载入单片机,具体步骤是双击单片机选择程序文件位置,然后直接按仿真开始。

网友B:
给你介绍一本书,内有案例100,每例均有keil调试和proteus仿真,还有专门介绍keilc和proteus软件。
足以帮助你学习keil调试和proteus仿真的各种方法。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介绍一本书,内有案例100,每例均有keil调试和proteus仿真,还有专门介绍keilc和proteus软件。
足以帮 ...

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