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pwm程序及解释 幅值400 载波比27 50hz

楼主(2017-04-22):
幅值400 载波比27 50hz的spwm脉冲波形  求程序及其解释

网友A(2020-06-30):
楼主是做逆变器吗

网友B(2020-10-07):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C:
载波频率400Hz除以调制波50Hz就是脉冲数,即8个。

网友D:
把形号发一下

网友E(2024-05-05):
pic16f716单片机该怎么写单相正弦波spwm波

网友F:
我的理解:
幅值400:PWM的幅度(分辨率)
载波比27:即PWM频率为27*50=1350 Hz。
50hz:输出正弦波的频率。

我一般用SPWM输出50Hz做逆变,用的PWM频率会比较高,因为电感不能用太大,会在20KHz~50KHz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