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keil编译单片机程序错误

楼主(2017-04-22):
keil编译提示错误: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我用的是STC89c52的芯片 但我感觉程序也没多大啊  我实验了一下,我原本定义了四个char 型数组 去掉一个再编译就没问题 不去掉就显示如图那样 ,这个芯片我查了官方的手册,显示是8k flash 523字节的ram 感觉应该不会超出? 就多了一个char 型数组就超出了吗?而且无论这个数组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都编译不通过,我按网上说的是512字节的ram空间不够了然后 memory model里选择large variables in xdata  可以编译 但下载后没反应

楼主:
我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能分享下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怎么解决的吗?

这是编译成功的 Program Size: data=107.1 xdata=0 code=2156
这是编译不成功的 Program Size: data=125.1 xdata=0 code=2176
我这个芯片手册说是512字节的ram,我的keil 4 中默认设置small:variables in DATA的
默认定义的变量都存储在直接寻址区也就是前128字节,我按网上说的设置成large:variables in XDATA,程序可以编译,但下载后没反应,所以只能删掉一个数组了。我之前找到可以在定义的变量的前面加idata指定放在间接寻址区,我下课回去再试试 。

网友B:
增加idata 即可。

网友B:
其实哈有一个办法,增加官方的元件库,也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哈有一个办法,增加官方的元件库,也可以解决。

我加了stc的芯片 编译结果还是这样 我现在有点怀疑官方手册上的512字节ram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了stc的芯片 编译结果还是这样 我现在有点怀疑官方手册上的512字节ram是怎么分配的

还要看你的KEIL版本。

网友C(2017-07-03):
编译时选的型号问题,换一个容量大的单片机就可以解决。

网友D:
看你的KEIL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