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主程序延时影响数码管动态显示求优化算法

楼主(2017-04-22):
写了一个AD转换程序,但主程序里的延时导致数码管动态显示一闪一闪的,求大神提供一种数码管一直高帧显示的算法或者程序。谢谢

网友A:
要点:
1、数码管动态显示,用时间中断完成扫描,不要用硬件延时(与AD冲突,做了一不能做二),因为中断有优先权。
2、AD触发后,用中断提示完成转换,而不是死等。
3、AD的处理在主程序中完成。
1、最重要,2、3、可依程序需要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