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抢答器由电路图画出PCB图

楼主(2017-04-22):
求大佬能帮我把电路图的PCB图画了,我想焊接出实际物体却不会画PCB图,尴尬。小白求各位大佬帮助啊......画完后直接发到我邮箱吧,1005986265@qq.com感谢各位大佬,急求。

图

源文件(proteus仿真)

网友A:
LZ,至少也得给个元器件规格清单才好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至少也得给个元器件规格清单才好弄嘛

这个应该都在文件里......我是小白,我也不是很懂啊....(尴尬)捂脸

网友B(2017-12-11):
八路抢答器PCB图

网友C:
求此图的源C程序!!谢谢            邮箱2358144611@qq.com

网友D(2019-06-11):
求这个图的程序   1124603144@qq.com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E:
求此图的源C程序!!谢谢            邮箱484244410@qq.com

网友F:
如何用PROTEUS制作PCB板         PROTEUS 是一个很强悍的仿真软件,可以仿真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 8086 和 8088 , ARM7,PLD/ FPGA, 以及电子管(不是晶体管哦)。其实他也可以进行 PCB 设计,笔者在下面将进行说明。        笔者以制作 RC 多谐振荡器为例。                                          第一步:建立原理图。选择元器件时,要注意元器件的封装格式( PCB 预览)。例如选择三极管要注意 PCB 的预览。如下图,            选好元器件后,进行原理图布线,如下图所示。                                                       一般在设计当中,          第二步 : 进入 PCB 设计界面。单击主界面的 ARES 图标。进入界面后,会出现下面窗口。                                        进入界面后,会出现下面窗口。                        这是因为 BATTERY 没有相应的封装格式,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可以暂时用一个两个引脚的插座代替。选择封装里的 conn-sil2 代替。单击确定。其他没有封装库的元器件同理。 led 有封装哦!           下面就可以制作 PCB 了。           第三步:制作 PCB 。首先设置工作区域(在系统菜单中设置)。选择当前板层为 Board Edge ;并且单击 2DGroaphics 框体模式。在工作区内单击不放,拉出来个黄框,那就是 PCB 编辑板层。                                    下面,就可以进行布局,可以自动布局,自动布线(在工具菜单栏中)。为了好看,我采用自己布局。点击  然后,将所有的元器件,放置在黄色框内。但我们进行放置时,有的没有,绿色的电气线,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  连接高亮模式,查看原理图,将没有电气连接的元器件连接起来或直接用铜箔连(  )接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设计规则设置  ,可以进行,铜箔粗细,过孔粗细,多层还是单层板等设置,我们选择,单层板。设置如下。                        下面我们可以自动布线了,可以选择工具菜单的自动布线或  ,一般默认,选开始布线就可以了,数秒后如下图。                     现在我们基本完成了, PCB 布线,怎么加入汉字呢?很简单,我们用的是单层板,所以只能在底层进行输入文字。  并且选择底层  ,那就输入自己的文字吧!注意不要和铜箔走线连接上。         我们用 3D 来看看我们的成果吧!选择输出菜单, 3D 预览。                             第四步:打印 PCB 图。首先单击输出菜单的输出区域图,在工作区域中选出输出区域,                         然后,选择输出,打印。但要注意层 / 工艺版图(注意要打印的层层),缩放比例(观看时可以放大缩小,但打印时必须 100% ),旋转镜像(要知道,表面和底部打印时必须有一面镜像)。   设置好后,就可以打印了。由于我们的文字在底层,所以我们选择表面镜像,底层正常。

网友F:
这个我会一点

网友F:
可以,用  连接高亮模式,查看原理图,将没有电气连接的元器件连接起来或直接用铜箔连(  )接起来。

网友F:
不过怎么发出去文件不知道

网友F:
我试着画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网友G:
看来 PCB图 不止100黑币, 否则很快就解决问题了
还是自己慢慢 画吧, 自己动手才有成就感.

网友H(2019-09-15):
用开发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