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yl-83雨滴传感器与51怎么接线啊,跪求指点?

楼主(2017-04-22):
谁知道yl-83雨滴传感器与51怎么接线啊,跪求指点?
protues中没有yl-83传感器,能用什么代替仿真呢?

网友A:
如模块输出的是模拟信号的可以使用带 AD 的单片机来处理,可以定义你想接的接口
仿真软件中没有的模块的话只能在实物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