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L单片机的MicroSD卡读写 pdf论文下载

楼主(2017-04-22):
Micro SD 卡的接口可以支持两种操作模式:SD 模式
和 SPI模式。主机系统可以选择其中任一模式。SD 卡模
式允许4 线的高速数据传输,传输速率高,但是大部分单
片机无此接口,使用软件模拟协议复杂。SPI 模式使用简
单通用的 SPI通道接口就可实现数据传输,目前大多数单
片机提供 SPI 接口。SPI 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标准
主机,从而把外设减少到最低。SPI 模式相对于 SD 模式
的缺点是损失了传输速度;但是目前的微处理器的处理速
度越来越高,利用 SPI模式大都能满足工程需要。
Micro SD 卡要求用全 双工、 8 位的 SPI 操 作。
ATmega128L单片机和 Micro SD 卡之间只需要 4 根信号
线就可以完成数据的读写,当 CS 信号线为低电平时,主
机开始所有的总线传输。数据从单片机的 MOSI 引脚同
步输入Micro SD卡的DI引脚,并由Micro SD卡的DO 线
同步输入单片机的 MISO 引脚,数据在 CL K信号的上升
沿同步输入和输出。在每个数据传输的结尾还必须提供
8 个额外的时钟,以允许 Micro SD 卡完成任何未完结的
操作。由于Micro SD卡的电压为3. 3 V ,所以选择需要支
持3. 3 V 的 I/ O 端口输出的 ATmega128L 单片机。另
外,使用 SPI模式时,为了防止在无卡接入或卡驱动器呈
高阻态时总线悬空,根据 SD 卡规范,这些信号需要在主
机端用10 kΩ~100 kΩ的上拉电阻,其硬件连接电路如图
1 所示。

完整论文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