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C#串口向单片机发送一个浮点型数据,然后单片机接收显示在1602液晶屏上?

楼主(2017-04-22):
我是做一个温度曲线显示的上位机    一个是实时温度曲线   一个是设定温度曲线   ,现在实时温度已经能接收到并曲线显示  , 我现在就想从上位机发送一个设定温度值   然后 单片机接收   并且显示在1602液晶屏幕上,接收和显示部分咋写啊   还有上位机发送那部分    必须是浮点型数据  因为温度有小数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用什么单片机做接收处理

网友B:
用共用体发送浮点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单片机做接收处理

STC90C51

网友C:
你要搞清楚,你现在所用浮点数的表达形式。3字节的?是4字节的?更多字节?
通常是4字节的,4字节的也有两种常用形式。
在搞清浮点数的表达形式之后,再用单片机将浮点数转二进制、BCD、定位小数点、译码、点阵分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