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制作波形拷贝型的红外遥控?

楼主(2017-04-22):
我想做一个学习型红外遥控器(波形拷贝型的,无视协议)。
主要器件:940nm红外发射管,555时基电路(产生38K高频载波),vs1838b红外一体接收头,s9013三极管(放大红外发射管功率),stc89c52单片机
思路是:
1.利用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分别记录红外一体接收头接收的红外线高低电平,用定时器记数,记录高低电平的时间差。记录时间长度>波形数据长度
2.把高低电平通过24c02保存,然后再通过别的IO口把数据读取出来,通过555定时器38K高频载波调制后发射出去。
问题:
1.除去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具体需要哪些元器件不清楚,请指点?如果有图片更好。
2.是否需要用到异步串行通讯接口RX,TX,如果需要,主要用途是什么?
另:stc89c52和stc12c5a60s2,用哪个个更好?
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一个sm0038+三极管+红外发射管,但由于52单片机内存太小只能学习电视的波形空调的就不行了,源码在51hei应该能找到

网友A:
红外发射的38k载波可以用单片机定时器生成

网友B:
主要硬件:单片机+红处发射+红外接收模块即可。无需555,三极管可用可有用,误差不大。

网友B:
38K频率+数字信号:用单片机合成。
红处发射,用低电平驱动,因为输出0的驱动电流的能力大于高电平。

网友B:
协议是串行数据通讯的基础,是必须的。

网友B:
RX,TX用不用关系不大,原理清楚后能够利于RX,TX于红外通讯时,说明你长进了。

网友B:
stc89c52和stc12c5a60s2用谁好,与命题无关。却与你的熟悉度有关,用你更熟悉的那一款!
如果熟悉度一样,就用对于你最易得到的且开发手段更方便的那一款;
还一样,就抛硬币!

网友B:
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只用一个就可以了,STC的单片机的外中断对上下沿都可以产生中断的。
(与传统的51不一样,详细请看手册)中断服务程序里识别一下就可以了。
我也做过红外解码,只用了下沿中断,也成功了。建议楼主上下沿都用,以学习为主,不投机取巧。

网友B:
对于单纯的学习型,楼主的思路是很好的!!!软硬件都说得通,也无需协议。

如果更智能一点,则有协议更好,还有改进的空间,例如:
载频自动识别(对于45K等其它频率)、一键多发、智能对机(用到协议)……

另外:用不用24C02可以商洽,因为STC里有带EEPROM的型号,且存储量大于24C02,请查STC手册。

网友C:
用一个stc12c5a60s2应该可以了,存储用EEPR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一个sm0038+三极管+红外发射管,但由于52单片机内存太小只能学习电视的波形空调的就不行了,源码 ...

请教一下 能学习空调的要多大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发射的38k载波可以用单片机定时器生成

请问一下红外信号的接收和发送用哪个IO口比较好,普通IO还是带有特殊功能的IO口,是用外部中断IO口记录红外波长高低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stc12c5a60s2应该可以了,存储用EEPROM。

非常感谢,你给了我很大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stc12c5a60s2应该可以了,存储用EEPROM。

嗯,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stc12c5a60s2应该可以了,存储用EEPROM。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2018-07-03):
楼主的红外拷贝问题有解决吗,我想用nodemcu来做,跟你的思路一样

网友F(2018-09-06):
您好,请问您搞定了吗?。。

网友G(2020-01-27):
你的拷贝型遥控器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