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篮球计分器设计 课程设计(论文)任务书下载

楼主:
课程设计文档,含原理图,程序。

课程设计(论文)任务书目录
摘要
第1章 绪论
1.1篮球计分器简介
1.2设计主要内容
1.2.1设计方案
1.2.2设计的主要步骤
1.2.3主要功能
第2章 系统硬件设计
2.1硬件组成
2.2显示模块
2.3时钟电路、复位电路模块
2.4按键模块
第3章 系统软件设计
3.1 主程序框图
3.2程序分析
3.2.1延时子程序
3.2.2比分显示程序
3.2.3时间显示程序
3.2.4键盘扫描程序
3.2.5定义的74ls595写入程序
第4章 实验与分析
4.1 篮球计分器的比分测试
4.1.1相关功能键的测试
4.1.2出现的问题与分析
4.2篮球计分器时间测试
4.2.1相关功能键的测试
4.2.2出现的问题与分析
参考文献
心得体会
附录 硬件电路图
附录 程序清单

摘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对时间的要求越来越高,精准数字计时的消费需求也是越来越多。
我国生产的电子万年历有很多种,总体上来说以研究多功能电子万年历为主,使万年历除了原有的显示时间,日期等基本功能外,还具有闹铃,报警等功能。商家生产的电子万年历更从质量,价格,实用上考虑,不断的改进电子万年历的设计,使其更加的具有市场。
本设计为软件,硬件相结合的一组设计。在软件设计过程中,应对硬件部分有相关了解,这样有助于对设计题目的更深了解,有助于软件设计。基本的要了解一些主要器件的基本功能和作用。
此次课程设计使用专门的时钟芯片DS1302在液晶显示器LCD12864上显示时钟,并能通过按键对其进行调试和校准以及实现年月日。DS1302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带RAM的实时时钟芯片,它能够对时分秒进行精确计时。将RST、SCLK、I/O引脚分别与STC12C5A60S2单片机P2^0、P2^1、P2^2相连,使单片机对其进行读写操作,把读出的数据送到LCD12864上显示,通过4个按键实现对时间的调整和闹铃的设定和调整,具有显示直观、电路简洁、使用方便简单等优点。

              第1章 绪论1.万年历简介
电子万年历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日常计时工具,它可以对年、月、日、周、时、分、秒进行精确计时在日常生活中极为实用,DS1302是常用的时钟芯片,价格低廉,精度高且对与数字电子万年历采用直观的数字显示,还具有时间校准等功能。
1.2设计主要内容1.2.1设计方案
  • 显示部分:通过12864液晶显示模块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并可以切换显示时间设置、闹钟设置和波形图
  • 按键部分:本次设计将采用 矩阵键盘作为功能按键,需要的功能按键有:日期/时间切换键,控制键,加键,减键,闹钟关闭键,贪睡键,方波输出键,正弦波输出键。
    (3)时钟模块:采用时钟芯片DS1302。美国DALLAS公司推出的具有涓细电流充电能的低功耗实时时钟电路DS1302。它可以对年、月、日、周日、时、分、秒进行计时,还具有闰年补偿等多种功能,而且DS1302的使用寿命长,误差小。对于数字电子万年历采用直观的数字显示,可以同时显示年、月、日、周日、时、分、秒,还具有时间校准等功能。利用单片机对其进行读写操作,然后将读出的时间数据送到LCD12864上显示。
  • 1.2.2设计的主要步骤
  •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老师所给的资料里面开发板的线路连接和各个模块资料
  • protel实现硬件的仿真,画出原理图以及PCB图;
  • 参照老师所给示例程序和网上资料用keil 软件进行单片机的编程设计,运行调试;
  • keil生成的hex文件烧录进入开发板,进行测试。

1.2.3主要功能

(1)使用扫描式键盘,通过按键实现设定、修改日期和时间,省电(关闭显示)等功能,键盘功能自行定义;

(2)实现倒计时功能,倒计时时间由键盘输入设定,定时时间到LED闪烁;

(3)实现4路可调闹钟功能,当4路闹铃中的任一路时间到时,通过不同的铃声显示闹铃时间到,且铃声持续时间不超过1分钟。1分钟以内若按下停止键,铃声停止;若按下贪睡键,铃声停止,3分钟以后再次响铃;1分钟以内若不按任何键,铃声自动停止,3分钟后再次响铃。

(4)通过2个按键,分别实现输出10Hz的正弦波及方波。

            第2章 系统硬件设计

2.1硬件组成

硬件以STC12C5A60S2单片机为核心,外部扩展LCD12864液晶显示模块、按键控制键盘模块、DS1302时钟芯片,蜂鸣器模块实现动态显示时间日期,闹铃设置,倒计时,波形图显示等功能。

基本硬件结构图如图2.1所示。

图2.1  万年历基本硬件结构图
2.2显示模块
                      图2.2   数码管
  显示模块用的是两个4位7段数码管,切换显示比分和时间,例如比分显示为111--111,时间显示为01-12-00:1为第一节,12-00为倒计时。
2.3时钟电路、复位电路模块

图2.3  时钟电路、复位电路

时钟电路在单片机系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保证系统正常工作的基础。在一个单片机应用系统中,时钟是保证系统正常工作的基准震荡定时信号,主要由晶振和外围电路组成,晶振频率的大小决定了系统工作的快慢。图中采用12MHZ的晶振,另外有两个30P的电容,两晶振引脚分别连到XTAL1和XTAL2振荡脉冲输入引脚。复位电路是单片机的初始化操作,图中RST引脚是复位信号的输入端。具体连接如图2.3所示。

2.4按键模块

S2控制甲队加分,S5控制甲队减分;S3控制乙队加分,S6控制乙队减分;S8控制比分互换;S13控制比分切换到时间,S11控制时间切换到比分;S9为比分清零;S12为增加节数,S21为减少节数。具体连接分布如图2.4所示。

图2.4 矩阵键盘电路

             第3章 系统软件设计3.1 主程序框图

当程序启动时,先进入各个模块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进入闹钟判断,若是闹钟设置的时间到了,则进入闹钟中断子程序中,处理闹钟中断;若是没有,则是在数码管上显示初始化程序里的时间。接着是调用键盘扫描程序,判断控制键是否按下,若按下,则i的值加1,同时进入相应的功能程序。其中主要的功能程序有:4个闹钟时间的设置,波形输出,时间的设置,以及倒计时功能。当它们执行完相应的子程序后,则返回时间显示界面。

                                 图3.1 主程序框图
3.2控制键程序

     控制键按下时,程序的变量i会相应地加1,而且同时进入相应的功能程序,例如i=1、2、3时,会进入相应地闹钟时间设置,分别设置闹钟1的时/分/秒。同理,i=4~12分别设置闹钟2、3、4的时间。然后i=13、14、15、16、17、18接下来是正常的时间设置,分别设置年/月/日/小时/分钟/秒钟。I=19时,进入波形输出,i=20时,进入倒计时功能。最后程序返回时间显示,同时i的值清零。

图3.2.控制键程序流程图

东北大学课程设计报告                            参考文献
3.3日期/时间设置流程图

控制键按下时,i=13、14、15,分别进入年/月/日的设置,然后通过加/减键来使当前键值加1或者减1;当i=1、4、7、10、16时,进入小时设置;当i=2、5、8、11、17进入分钟设置;i=3、6、9、12、18,进入秒钟设置。

                   图3.3时间/日期设置程序流程图

3.4 DS1302程序

                   图3.4DS1302时控流程图

3.4.1 DS1302读写程序
void SendByte(uchar Command,SendDat)
{                                                                                       //字节发送子程序。入口参数:命令字,数据
              uchar i;
              RST=0;CLK=0;RST=1;
              for(i=0;i<8;i++)                 //发送命令字
                            {
                            DP=Command&0x01;   //取一位送数据口
                            CLK=0;CLK=1;                 //产生一个上升沿
                            Command>>=1;
                            }
              for(i=0;i<8;i++)                 //发送数值
                            {
                            DP=SendDat&0x01;
                            CLK=0;CLK=1;
                            SendDat>>=1;
                            }
              RST=0;
}

uchar ReadByte(uchar Command)                //读字节子程序。入口参数:命令字
{                                                                                                    //出口参数:数值
              uchar i,RecDat=0;
              RST=0;CLK=0;RST=1;
                 for(i=0;i<8;i++)                                          //发送命令字
                            {
                            DP=Command&0x01;
                            CLK=0;CLK=1;
                            Command>>=1;
                            }
              for(i=0;i<8;i++)                                          //读入数值
                            {
                            CLK=1;CLK=0;                                          //产生一个下降沿
                            if(DP) RecDat|=0x01<<i; 读入数据[="" align]" }[="" rst="0;" return(recdat);="" 返回数值[="" null,="" left][size="12pt]当闹钟设置的时间到了时,这时程序就会进入闹钟中断程序。例如闹钟1设置的时间到了,就会使蜂鸣器响起闹铃,键盘扫描停止键是否按下,若在一分钟内按下,则闹钟停止,同时键盘扫描判断贪睡键是否按下,若按下,则三分钟后再次响铃,若一分钟内没有键按下,自动停止,然后3分钟后响铃;

                        图3.5闹钟中断程序流程图
              第4章 实验与分析为了实现篮球计分器的功能,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地测试和分析,实现软件与硬件融为一体。从内容上,我们将它分为比分的测试和时间的测试。4.1 篮球计分器的比分测试4.1.1相关功能键的测试
  • 按下S2键控制A队加1分(2)按下S5键控制A队减1分(3)按下S3键控制B队加1分(4)按下S6键控制B队减1分(5)按下S8键控制比分互换(6)按下S9键为比分清零
    如图4.1所示,当前比分为24比17     图4.1篮球计分器比分测试图4.1.2出现的问题与分析
  • 按下S2键时给A队加分时,发现两边都加了一分
分析: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一、硬件方面,可能是矩阵键盘的S2和S3连线问题,使按下它们两个键时,实现功能相同,二、软件方面,可能是定义该功能时,重复使用了该键。沿着这两个思路,我们首先将老师给的例程烧录进去,该例程实现的功能就是按下不同的键,数码管将会显示不同的数字,当我们分别按下S2和S3时,出现的数字不同,那么证明硬件方面没问题。然后查了一遍程序,果然是编写程序时,重复使用了该键。
  • 按下S8比分交换键时,比分却没有交换
分析:可能原因一、S8键可能出现故障了,二,编写程序时,比分交换的那段代码逻辑结构出错。因为已经检测过矩阵键盘的所有按键,都是好的,那么只能时软件方面出错。最后发现果然是t=a1,a1=a2,a2==t这个逻辑关系顺序写错了。4.2篮球计分器时间测试4.2.1相关功能键的测试
  • 按下S13键控制比分切换到时间(2)按下S11键控制时间切换到比分(3)按下S12键为增加节数(4)按下S21键为减少节数。
     如图4.2所示,当前时间显示为第一节还剩9分42秒。

图4.2篮球计分器时间测试图

4.2.2出现的问题与分析
  • 按下S13键比分切换到时间时,再次按时,却无法将时间切换比分
分析:首先这种情况不可能是硬件问题,因为 S13键按下后能有反应,那么只能是程序问题。后面经过多次分析程序,发现还是自己程序结构问题,因为定义了两种情况,f==0和f==1,从而实现比分和时间切换,用两个键简单快捷。当按下某一键只能实现f==0或f==1,所以需要两个键。
  • 一直不停按S2键节数减,当它小于零时,没有示数了
分析:因为按照算数逻辑,节数一直减总会减到小于零,而数码管无法显示小于零的数,所以它只能是逻辑上存在而无法显示,当我们按下S12键使节数加时,一直加到大于零时,它又将重新显示出来。
参考文献
  • 张建勋编著.  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 曾屹、刘辉编著.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

心得体会

刚选这个题目,我以为很简单到网上一搜就有,谁知道自己真正做起来才知道这个课题要实现的功能很多,在网上找了好多类似的但都用不了,不是编译错误就是功能太复杂不会改。这个星期由于是考试周的原因,对于这个课题我一心就想早点把它搞好,以后的时间好复习。但是和伙伴早晚一直待在实验室连续做了4天还是没有很大的进展,刚开始的时候用的是数码管切换显示时间和日期,但是考虑到还要加4个闹钟和倒计时、显示波形等功能,我们改用了LCD12864来显示这些东西,本来想把两个结合起来,但一直搞不好,第三天的时候将时间和日期显示到了液晶屏上,接下来我们想办法设计程序来调节从DS1302读出来的时间,参考网上的程序尝试了好几次,却一直没有想要的结果,就这样一直到了第四天验收,虽然通过了,但离题目要求还差很远,自己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好多没有理解的东西,真正在做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差的并不只是一点。

    虽然这次课设过程很艰难,成果也很有限,但是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以后在接触到类似的东西就不会还是一头雾水,遇到问题要一步一步来,不断取得一些进展,才能激发自己前进的动力。

程序清单: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P=P1^6;
sbit CLK=P1^5;
sbit RST =P1^7;
sbit    DAT_595_PIN =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K_595_PIN = P1^2;   //移位时钟脉冲
sbit    RCK_595_PIN = P1^1;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uint a1=0;
uint a2=0;
uint t=0;
uint ft=0;
uint jie=1;
uchar Year,Month,Day,Week,Hour,Minute,Sec;
uchar code num_buf[22]= {0xf5,0x05,0xb3,0x97,0x47,0xd6,0xf6,0x85,0xf7,0xd7,
                                                                                    //0                 1              2              3                4    5              6     7                 8    9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ef,0xef,0x02,0x00};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bit_buf[8]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ata led_buf[8] = {0,0,0,20,20,0,0,0};
     unsigned int num;
// Function Declare              ********************************************************************
void Delay(void);
void Write_595(void);
uchar Scan_Key(void);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void mDelay(uchar DelayTime)              //延时子程序,入口参数每加1约加2us
{               while(--DelayTime);
}
void SendByte(uchar Command,SendDat)
{                                                                                         //字节发送子程序。入口参数:命令字,数据
              uchar i;
              RST=0;CLK=0;RST=1;
              for(i=0;i<8;i++)                         //发送命令字
                            {
                            DP=Command&0x01;   //取一位送数据口
                            CLK=0;CLK=1;                     //产生一个上升沿
                            Command>>=1;
                            }
              for(i=0;i<8;i++)                        //发送数值
                            {
                            DP=SendDat&0x01;
                            CLK=0;CLK=1;
                            SendDat>>=1;
                            }
              RST=0;
}

uchar ReadByte(uchar Command)                //读字节子程序。入口参数:命令字
{                                                                                                    //出口参数:数值
              uchar i,RecDat=0;
              RST=0;CLK=0;RST=1;
                 for(i=0;i<8;i++)                                              //发送命令字
                            {
                            DP=Command&0x01;
                            CLK=0;CLK=1;
                            Command>>=1;
                            }
              for(i=0;i<8;i++)                                                 //读入数值
                            {
                            CLK=1;CLK=0;                                             //产生一个下降沿
                            if(DP) RecDat|=0x01<<i; 读入数据
                            }
              RST=0;
              return(RecDat);                                                            //返回数值
}

void OscCtrl(bit CtrlDat)              //振荡起动和停止控制,入口参数1(起动)或0(停止)
{
              if (CtrlDat) SendByte(0x80,0x00);
              else SendByte(0x80,0x80);
}
// Main Function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uchar key_value,cnt;
              uchar i;
              OscCtrl(1);
              SendByte(0x80,0x00);                                 //送字节
              SendByte(0x82,0x20);
              SendByte(0x84,0x13);
              SendByte(0x86,2);
              SendByte(0x88,1);
              SendByte(0x8C,11);
while(1){
              while(ft==0)
              {
                            led_buf[0] = a1/100;           //左侧比分的百位
                            led_buf[1] = (a1%100)/10;                 //左侧比分的十位
                            led_buf[2] = a1%10;                                            //左侧比分的个位
                            led_buf[3] = 20;                            //短横线
                            led_buf[4] = 20;                                                           //短横线
                            led_buf[5] = a2/100;                                                        //右侧比分百位
                            led_buf[6] = (a2%100)/10;                 //右侧比分十位
                            led_buf[7] = a2%10;                                  //右侧比分个位
                            Write_595();
                            key_value = Scan_Key();
                            //keydown();
                            //Delay();
                            switch(key_value)                                            //键盘扫描函数
                            {
                                          case 0:
                                                        break;
                                          case 0x88:                                              //按第一列第一行键a1+1
                                                                      a1++;
                                                        break;
                                          case 0x84:                                                          //按第一列第二行键a1-1
                                                                      a1--;
                                                        break;
                                          case 0x82:                                                           //交换比分
                                                                      t=a1;
                                                                      a1=a2;
                                                                      a2=t ;
                                                        break;
                                          case 0x81:                                                           // ft=1,切换比分/时间
                                                        ft=1;
                                                        break;
                                          case 0x48:                                                                      //按第二列第一行键a2+1
                                                                      a2++;
                                                        break;
                                          case 0x44:                                                                      //按第二列第一行键a2-1
                                                                      a2--;;
                                                        break;
                                          case 0x42:                                                                      //clear,比分置零
                                                                      a1 = 0;
                                                                      a2 = 0;
                                                        break;
                                          case 0x41:                                                 //ft=0,按第二列第四行键切换比分
                                                                      ft=0;
                                                        break;
                                                        default:
                                                        break;
                            }
              }
              while(ft==1)                            //当ft=1时,即定义切换成时间显示函数
              {
                                                        Year  =ReadByte(0x8D);  //读小时
                            Month =ReadByte(0x89);           //读分钟
                            Day   =ReadByte(0x87);                    //读秒
                            Hour  =ReadByte(0x85);           //读小时
                            Minute=ReadByte(0x83);           //读分钟
                            Sec   =ReadByte(0x81);                        //读秒
                            if((Minute/16*10+Minute%16)<=21)  {
                            led_buf[0] = 0;                                                                                    //0
                            led_buf[1] = jie;                                                                          //节
                            led_buf[2] = 20;                                                                         //短横线
                            led_buf[3] = 1;
                            led_buf[4] = 1-Minute%16;                               //11分
                            led_buf[5] = 20;                                                                         //短横线
                            led_buf[6] = 5-Sec/16;
                            led_buf[7] = 9-Sec%16;                                                        //59秒
                            }
                            else{
                            led_buf[0] = 0;                                                                 //0
                            led_buf[1] = jie;                                                               //jie
                            led_buf[2] = 20;                                                                           //-
                            led_buf[3] = 0;                                                                                      //0
                            if(11-Minute%16<10){
                            led_buf[4] = 11-Minute%16;
                            }
                            else{
                            led_buf[4] = 1-Minute%16;                                          //1
                            }
                            led_buf[5] = 20;                                                                         //-
                            led_buf[6] = 5-Sec/16;                                                        //5
                            led_buf[7] = 9-Sec%16;                                                        //9
                            }
                            Write_595();
                            key_value = Scan_Key();
                            //keydown();
                            //Delay();
                            switch(key_value)                                            //键盘扫描函数
                            {
                                          case 0:
                                                        break;
                                          case 0x81:                                                          // 按第一列第四行键 ft=1; 比分和时间转换
                                                        ft=1;
                                                        break;
                                          case 0x41:                                                           // 按第二列第四行ft=0;时间/比分转换
                                                                      ft=0;
                                                        break;
                                          case 0x21:                                                                      //按第三列第四行键,jie+1
                                                                      jie++;
                                                        break;
                                          case 0x11:
                                                                      jie--;                                                        //按第四列第四行jie-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Some Functions
void Delay(void)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m,n;
              for(m=200;m>0;m--)
              for(n=200;n>0;n--);
}

//***************************************************************************************
//* FunctionName  : Write_595()                                                                                                    **
//* Descriptions  : write 595                                                                                                    **
//* Input         : led_buf[]&bit_buf[]                                                                                                    **
//* Output        : None                                                                                                    **
//***************************************************************************************
void Write_595(void)                                          //定义595写入函数
{
              uchar i,j;
              uint  dat;
              for(i=0;i<8;i++)                                               //发送命令字
              {
                            RCK_595_PIN=0;
                            dat =bit_buf[i];
                            dat =dat<<8;
                            dat |= num_buf[led_buf[i]];
                            for(j=0;j<16;j++)
                            {
                                          SCK_595_PIN = 0;
                                          if(dat & 0x8000)
{
                                                        DAT_595_PIN = 1;
                                          }else{
                                                        DAT_595_PIN = 0;
                                          }
                                          dat=dat<<1;
                                          SCK_595_PIN = 1;
                            }
                            RCK_595_PIN = 1;
              }
}
//***************************************************************************************
//* FunctionName  : Num_change()                                                                                                    **
//* Descriptions  : Num_change                                                                                                    **
//* Input         :                                                                                                    **
//* Output        : None                                                                                                    **
//***************************************************************************************
uchar Scan_Key(void)
{
  uchar sm;                  //存放行扫描代码,该函数的返回值的低四位
  uchar fh;                 //该函数的返回值的高四位
  P2 = 0xf0;
  if((P2&0xf0)!=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                   //去抖动延时(1~10ms)
    if((P2&0xf0)!=0xf0)
    {

完整论文下载(word格式可编辑):

网友A(2021-01-11):
这是缝合怪

网友B:
厉害,参考性很好

网友C(2023-06-28):
万分感谢楼主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