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用汇编语言编写一个单片机温控系统?

楼主(2017-04-22):
毕业设计老师要求不能用C语言编写

网友A:
老大难问题师傅们真的不知该从哪下手

网友B:
明天才开始学

网友C:
;基于18B20的51单片机温度控制器汇编程序

DQ        EQU        P3.0        ;1820数据端
ST        EQU        P1.1        ;设置键
UP        EQU        P1.2        ;加一键
DN        EQU        P1.0        ;减一键
RISE        EQU        P2.0        ;加温位
DEL_V        EQU        30H        ;延时值
WAIT_V        EQU        31H        ;
LOOP_V        EQU        32H        ;循环次数
TEM_L        EQU        33H        ;低位读数
TEM_H        EQU        34H        ;高位读数
TEM_L1        EQU        35H        ;显示值1
TEM_L2        EQU        36H        ;显示值2
TEM_H1        EQU        37H        ;显示值3
TEM_H2        EQU        38H        ;显示值4
DAT        EQU        39H        ;将学入1820的数据
R_DAT        EQU        40H        ;从1820读出的值
SET_T1        EQU        41H        ;温度设定值高位
SET_T2        EQU        42H        ;温度设定值中位
SET_T3        EQU        43H        ;温度设定值低位
HIGH1        EQU        44H        ;高温上限
HIGH2        EQU        45H
HIGH3        EQU        46H
LOW1        EQU        47H        ;低温下限
LOW2        EQU        48H
LOW3        EQU        49H
SET_N        EQU        50H        ;设置状态的闪烁次数
DIS_V        EQU        51H        ;需要显示的值
WARN        EQU        52H        ;低温报警极限
CTER1        EQU        54H        ;
CTER2        EQU        R3
FLAG EQU R2        ;显示标志
CONTER        EQU        53H        ;闪烁频率调节值
SCLK        EQU        P1.3        ;74164时钟输入
IO        EQU        P3.3        ;74164数据输入
SET_F        BIT        00H        ;设置标志
FLASH        BIT        01H        ;闪烁标志
FIRST        BIT        02H        ;首次标志
WARN_F        BIT        P0.2        ;报警位
WARN_N        EQU        R1        ;报警位被置低的次数
ADD_L        BIT        P0.0        ;加温位(加温LED)
DOWN_L        BIT        P0.1        ;降温位(降温LED)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NT
ORG        0100H
MAIN:        MOV        FLAG,#0
SETB        FIRST
CLR        SET_F
SETB        P3.7
SETB        WARN_F
MOV        WARN_N,#0
MOV        CONTER,#140
MOV        TMOD,#01H
MOV        TH0,#0FCH
MOV        TL0,#18H
MOV        CTER1,#1
MOV        CTER2,#123
SETB        EA
SETB        ET0
CLR        TR0
MOV        SET_T1,#3
MOV        SET_T2,#6
MOV        SET_T3,#0
MOV        HIGH1,#3
MOV        HIGH2,#6
MOV        HIGH3,#5
MOV        LOW1,#3
MOV        LOW2,#5
MOV        LOW3,#5
MOV        WARN,#33H
;LCALL        ADOPT
LCALL        RESET        ;先转换一次
MOV        DAT,#0CCH
LCALL        WRITE
MOV        DAT,#44H
LCALL        WRITE
LCALL        DELAY1S
AGAIN:        CLR        TR0
LCALL        READ_T        ;读温度
SETB        TR0
LCALL        WORK        ;进行数值处理
LCALL        JUDGE        ;判断温度是否超界
INC        CTER1        ;防止误判寄存器1
JB        FIRST,CON13
LCALL        CONFIG        ;判断温度是否低于报警值
CON13:        JB        ST,CON
LCALL        K_DEL
JB        ST,CON
JNB        ST,$
MOV        SET_N,#20
SETB        SET_F
LCALL        SET_T        ;进行温度值设置
CLR        SET_F
CON:        LCALL        DELAY1S
AJMP        AGAIN
;*******************************
CONFIG:        MOV        A,TEM_H2
SWAP        A
ORL        A,TEM_L1
SUBB        A,WARN
JNC        NORMAL
INC        WARN_N        ;防止误报警
CJNE        WARN_N,#5,NORMAL
MOV        WARN_N,#0
CLR        WARN_F
NORMAL:        RET

;********************************
JUDGE:        MOV        A,HIGH1        ;判断温度是否出界
CJNE        A,TEM_H2,JUDGE1
AJMP        JUDGE2
JUDGE1:        CLR        C
SUBB        A,TEM_H2
JNC        JUDGE3
AJMP        DOWN_T
JUDGE2:        MOV        A,HIGH2
CJNE        A,TEM_L1,JUDGE4
AJMP        JUDGE5
JUDGE4:        CLR        C
SUBB        A,TEM_L1
JNC        JUDGE3
AJMP        DOWN_T
JUDGE5:        MOV        A,HIGH3
CJNE        A,TEM_L2,JUDGE6
AJMP        JUDGE3
JUDGE6:        CLR        C
SUBB        A,TEM_L2
JNC        JUDGE3
DOWN_T:        CLR        RISE
CLR        DOWN_L
SETB        ADD_L
SETB        WARN_F
MOV        A,CTER2
CJNE        A,CTER1,FALSE
CLR        FIRST
FALSE:        MOV        CTER2,CTER1
INC        CTER2
RET
JUDGE3:        MOV        A,TEM_H2
CJNE        A,LOW1,JUDGE7
AJMP        JUDGE8
JUDGE7:        CLR        C
SUBB        A,
LOW1
JNC        JUDGE9
AJMP        ADD_T
JUDGE8:        MOV        A,TEM_L1
CJNE        A,LOW2,JUDGE10
AJMP        JUDGE11
JUDGE10:CLR        C
SUBB        A,LOW2
JNC        JUDGE9
AJMP        ADD_T
JUDGE11:MOV        A,TEM_L2
CJNE        A,LOW3,JUDGE12
AJMP        JUDGE9
JUDGE12:CLR        C
SUBB        A,LOW3
JNC        JUDGE9
ADD_T:        SETB        RISE
SETB        DOWN_L
CLR        ADD_L
JUDGE9:        RET

;********************************
SET_T:        ;MOV        TEM_H1,#0        ;温度设置子程序
MOV        TEM_H2,SET_T1
MOV        TEM_L2,SET_T3
MOV        TEM_L1,SET_T2
JNB        SET_F,SET_OK
JB        ST,CON1
LCALL        K_DEL
JB        ST,CON1
JNB        ST,$
SET_OK:        LCALL        ADOPT
SETB        WARN_F
SETB        FIRST
RET
CON1:        JB        UP,CON2
LCALL        K_DEL
JB        UP,CON2
MOV        SET_N,#20
JNB        UP,$
MOV        A,SET_T3
ADD        A,#5
CJNE        A,#0AH,CON3
MOV        SET_T3,#0
AJMP        CON4
CON3:        MOV        SET_T3,#5
AJMP        SET_T
CON4:        MOV        A,SET_T2
INC        A
CJNE        A,#0AH,CON5
MOV        SET_T2,#0
AJMP        CON6
CON5:        MOV        SET_T2,A
AJMP        SET_T
CON6:        MOV        A,SET_T1
INC        A
CJNE        A,#0AH,CON7
MOV        SET_T1,#0
MOV        SET_T2,#0
MOV        SET_T3,#0
AJMP        SET_T
CON7:        MOV        SET_T1,A
CON2:        JB        DN,SET_T
LCALL        K_DEL
JB        DN,SET_T
MOV        SET_N,#20
JNB        DN,$
MOV        A,SET_T3
ADD        A,#5
CJNE        A,#0AH,CON8
MOV        SET_T3,#0
AJMP        SET_T
CON8:        MOV        SET_T3,#5
CON9:        MOV        A,SET_T2
DEC        A
CJNE        A,#0FFH,CON10
MOV        SET_T2,#9
AJMP        CON11
CON10:        MOV        SET_T2,A
AJMP        SET_T
CON11:        MOV        A,SET_T1
DEC        A
CJNE        A,#0FFH,CON12
MOV        SET_T1,#9
MOV        SET_T2,#9
MOV        SET_T3,#5
AJMP        SET_T
CON12:        MOV        SET_T1,A
AJMP        SET_T

;*******************************
ADOPT:        MOV        A,SET_T3        ;计算高温和低温下限子程序
ADD        A,#5
CJNE        A,#0AH,CO3
MOV        HIGH3,#0
AJMP        CO4
CO3:        MOV        HIGH3,#5
MOV        HIGH2,SET_T2
MOV        HIGH1,SET_T1
AJMP        CO9
CO4:        MOV        A,SET_T2
INC        A
CJNE        A,#0AH,CO5
MOV        HIGH2,#0
AJMP        CO6
CO5:        MOV        HIGH2,A
MOV        HIGH1,SET_T1
AJMP        CO9
CO6:        MOV        A,SET_T1
INC        A
CJNE        A,#0AH,CO7
MOV        HIGH1,#9
MOV        HIGH2,#9
MOV        HIGH3,#9
AJMP        CO9
CO7:        MOV        HIGH1,A
CO9:        MOV        A,SET_T3
ADD        A,#5
CJNE        A,#0AH,CO8
MOV        LOW3,#0
MOV        LOW1,SET_T1
MOV        LOW2,SET_T2
AJMP        CO13
CO8:        MOV        LOW3,#5
MOV        A,SET_T2
DEC        A
CJNE        A,#0FFH,CO10
MOV        LOW2,#9
AJMP        CO11
CO10:        MOV        LOW2,A
MOV        LOW1,SET_T1
AJMP        CO13
CO11:        MOV        A,SET_T1
DEC        A
CJNE        A,#0FFH,CO12
MOV        LOW1,#0
MOV        LOW2,#0
MOV        LOW3,#0
AJMP        CO13
CO12:        MOV        LOW1,A
CO13:        MOV        A,LOW1        ;计算报警温度
SWAP        A
ORL        A,LOW2
DEC        A
MOV        WARN,A
ANL        A,#0FH
CJNE        A,#0FH,CO14
MOV        A,WARN
SUBB        A,#6
MOV        WARN,A
CO14:        MOV        A,WARN
DEC        A
MOV        WARN,A
ANL        A,#0FH
CJNE        A,#0FH,CO15
MOV        A,WARN
SUBB        A,#6
MOV        WARN,A
CO15:        RET

;*******************************
WORK:        MOV        A,TEM_L        ;将读出的值进行处理得到显示值
ANL        A,#0FH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MOV        TEM_L2,A
LOOP4:        MOV        A,TEM_L
ANL        A,#0F0H
ORL        A,TEM_H
SWAP        A
MOV        B,#100
DIV        AB
MOV        TEM_H1,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TEM_H2,A
MOV        TEM_L1,B
RET

;*****************************
RESET:        SETB        DQ
NOP
NOP
CLR        DQ
MOV        DEL_V,#55
LCALL        DELAY
SETB        DQ
MOV        WAIT_V,#18
LOOP1:        MOV        DEL_V,#6
LCALL        DELAY
JNB        DQ,R_
OK
DJNZ        WAIT_V,RESET
R_OK:        ;SETB        TR0
MOV        DEL_V,#50        ;4444
LCALL        DELAY
;CLR        TR0
RET

;********************************
WRITE:        MOV        A,DAT
MOV        LOOP_V,#8
LOOP2: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RRC        A
MOV        DQ,C
MOV        DEL_V,#7
LCALL        DELAY
DJNZ        LOOP_V,LOOP2
SETB        DQ
NOP
NOP
NOP
RET

;**********************************
READ:        MOV        LOOP_V,#8
LOOP3: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SETB        DQ
NOP
NOP
MOV        C,DQ
RRC        A
MOV        DEL_V,#7
LCALL        DELAY
DJNZ        LOOP_V,LOOP3
MOV        R_DAT,A
RET

;***********************************
READ_T:        LCALL        RESET
MOV        DAT,#0CCH
LCALL        WRITE
MOV        DAT,#0BEH
LCALL        WRITE
LCALL        READ
MOV        TEM_L,R_DAT
LCALL        READ
MOV        TEM_H,R_DAT
LCALL        RESET
MOV        DAT,#0CCH
LCALL        WRITE
MOV        DAT,#044H
LCALL        WRITE
RET

;***********************************
DELAY:        MOV        R6,DEL_V
DEL1:        MOV        R7,#5
DJNZ        R7,$
DJNZ        R6,DEL1
RET

;**********************************
DELAY1S:MOV        R5,#10
DEL3:        MOV        R6,#200
DEL2:        MOV        R7,#200
DJNZ        R7,$
DJNZ        R6,DEL2
DJNZ        R5,DEL3
RET

;**********************************
K_DEL:        MOV R6,#100
DEL4:        MOV R7,#50
DJNZ R7,$
DJNZ R6,DEL4
RET

;***********************************
INT:        PUSH        ACC
MOV        TH0,#0F8H
MOV        TL0,#1FH
CJNE        FLAG,#0,NEXT
MOV        FLAG,#1
MOV        A,TEM_L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ANL        A,#7FH
MOV        DIS_V,A
SETB        P3.4
LCALL        ENABLE
CLR        P3.5
AJMP        DISPLAY
NEXT:        CJNE        FLAG,#1,NEXT2
MOV        FLAG,#2
MOV        A,TEM_L2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IS_V,A
SETB        P3.5
LCALL        ENABLE
CLR        P3.6
AJMP        DISPLAY
NEXT2:        MOV        FLAG,#0
MOV        A,TEM_H2
CJNE        A,#0,DIS
MOV        A,#10
DIS: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IS_V,A
SETB        P3.6
LCALL        ENABLE
CLR        P3.4
DISPLAY:JNB        SET_F,NOTOVER
JB        FLASH,N_FLA
ORL        P3,#70H
N_FLA:        DJNZ        CONTER,NOTOVER
MOV        CONTER,#140
CPL        FLASH
DJNZ        SET_N,NOTOVER
CLR        SET_F
NOTOVER:POP        ACC
RETI

;*****************************
ENABLE:        CLR        SCLK
MOV        A,DIS_V
MOV        R4,#8
ENAB1:        RRC        A
CLR        SCLK
NOP
NOP
MOV        IO,C
NOP
NOP
SETB        SCLK
DJNZ        R4,ENAB1
RET

;*****************************
ORG 0900H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
TAB1:        DB 0,1,1,2,3,3,4,4,5,6,6,7,8,8,9,9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