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输入进单片机的高电平进行计数

楼主(2017-04-22):
我们做了一个检测物体的,当检测到物体后会产生一个高电平,如何使用外部中断来对高电平进行计数呢?

网友A: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中断设置上升沿触发,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对该全局变量加1,就可以了。

网友B:
要像键盘扫描一样加上软消抖处理。

网友C:
重复频率低用管脚侦测就可以 就相当于按下开关的操作 程序都可以一样用

如果频率特别高 纳秒如楼上所说用外部中断捕获比较好 但建议用下降沿触发 因为传统的51片子是支持下降沿的 养成好习惯写出来的东西兼容性好 也可以尽量减少纠错的时间消耗

不知道你们用什么元件检测 如果需要延时防抖 更建议用第一种 用中断时 延时写不好容易影响整体运行时间

网友D:
高电平是不能计数的,高电平跳变是可以计数的。即只能对脉冲计数,不能对一直维持不变的高电平计数。

网友D: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7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附件里的东西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电平是不能计数的,高电平跳变是可以计数的。即只能对脉冲计数,不能对一直维持不变的高电平计数。

我们是检测到一个物体就有一个高电平的产生,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计数物体的个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检测到一个物体就有一个高电平的产生,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计数物体的个数

高电平怎么产生的?物体与物体之间就没有间隙吗?间隙是什么电平?
你对物体检测还未建立概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附件里的东西打不开

在proteus中打开。

网友E: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单片机,C51的好像不支持上升沿触发,只支持下降沿触发和低电平触发,可以接一个低电平转换电路,把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把低电平转换为高电平,从而实现下降沿触发。推荐你个简单的电路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电平怎么产生的?物体与物体之间就没有间隙吗?间隙是什么电平?
你对物体检测还未建立概念!

接受你的批评

网友F:
查查书把

网友G:
用中断  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全局变量自加1

网友G:
和按键检测计数原理差不多

网友H:
很多方法可以。看一楼吧

网友I:
外部中斷設正緣或負緣觸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