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蓝牙灯制作 带源码 APP 教程

楼主:
本文介绍单片机蓝牙灯制作,附件里面有软件和程序和教程.

一、蓝牙模块进入AT指令(修改模块参数)(AT指令通讯波特率固定为3840)
(注我买的模块也差不多跟这个二十多块钱,不用买太贵)
第一步:接好线
接线图如下:

第二步:数据线接到电脑的USB
第三步:打开串口通讯助手,打开串口

把软件的参数设置好,参数部分必须与红色框内的一致。
按下发送键,会返回OK:如下图所示

本软件可以在51黑电子论坛下载,具体修改串口通讯波特率请参考蓝牙模块AT指令集。
本次实验要把模块波特率设置为9600
修改指令发送如下:(在英文状态下输入)
AT+UART=9600,0,0
OK
查询指令:
AT+UART?
+UART:9600,0,0
OK
二、蓝牙模块与单片机串口通讯接线图:(实验时单片机使用的晶振是:11.0592Mhz)

三、程序:
/*****************************************************************************

说  明: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再将数据发送至上位机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m,k;

/*****************************************************************************
函  数:void delay(uint t)
功  能: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for(;t!=0;t--);
}
void main()
{
        delay(1000);
        TMOD=0x20;        //定时器T1工作方式2,八位定时器,自动重载
        TH1 =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0 =0XFD;
        PCON=0X00;        //设置波特率倍增率SMOD=0;
        SCON=0X50;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1,接收允许位:REN=1
        TR1 = 1;

        while(1)
        {
                while(!RI);
                RI=0;
                m = SBUF;
                if(k==1)                        //成功收到指令后,回答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四、手机与蓝牙模块搭建连接
蓝牙模块与单片机接线图

在安卓手机上安装蓝牙串口助手APP:
打开软件:选择操作类型(此处选键盘模式)

对键盘进行设置:(三星手机如图点击红色框内,具体手机具体操作);点击设置键盘,软件会自动进入按键参数设置,用户可以自由设置参数;

然后按任意一个白色键进行编辑(编辑内容必须如下,因为上面程序的原因,设置收到22时关灯,收到11时开灯)

再次点击红色框内的按键会弹出结束按键设置(点击结束键盘设置)

设置输入输出类型设置:再次点击红色框的按键,选择设定IO模式,然后勾选如下图所示:

效果图:

注:以上所引用到的资料所有权归资料的所有者;
软件所有权归开发者所有,尊重知识产权。

全部资料下载:

网友A(2018-01-25):
第一个图接线错误

网友B(2018-03-23):
第一个图就是调试蓝牙模块的的接图啊

网友C(2019-11-25):
太好了 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