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块电路板,有点问题想请教下。。

楼主:
小白,想用LED灯拼 生日快乐 这几个字,不知道51芯片IO口够不够用,要是不够的话是不是得再加一块芯片?还想用蜂鸣器唱生日快乐的,但不会打程序。。求大神支援。。

网友A(2017-04-22):
不够的话可以用74HC595这类芯片来减少IO的占用,同时控制更多的LED。(原理同数码管,因为数码管内部也是LED)。蜂鸣器的话要用无源蜂鸣器,无源蜂鸣器可以通过软件发出哆啦米等声音。程序可以从网上学习

网友B:
51单片机I/O口只有32个,用led拼生日快乐应该是不够的,建议可以像楼上所说使用595,或者用点阵思维循环滚动显示这几个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I/O口只有32个,用led拼生日快乐应该是不够的,建议可以像楼上所说使用595,或者用点阵思维循环滚 ...

这简单嘛

网友D:
你要是不打算玩花样 那肯定是够了 所有led共阳或者共阴 一个IO就可以控制所有字 玩点花样 一个一个亮 那就一个字一组供电控制 4个IO也够 也能玩出不少花样了 你要是打算一个一个点亮 呃。。。。。硬件倒不是问题 人家点阵led屏都能驱动你这几个字算什么 不过 你有决心去调程序么 蜂鸣器生日快乐多烦啊 写一堆数组 再说蜂鸣器能出什么好声音啊 噼里啪啦的 难听死了 直接买个语音模块驱动个小喇叭 单片机就控制给片子供电 算好时间延时一下 到时间断电 又简单效果又好 某宝上有的是各种烧录好的语音片

网友E:
不够可以用74ls273  外加扩展也行   唱歌可以用开发板上的例程引用就行

网友E:
或者用点阵好些  下个取模软件就好了

网友F:
8*8LED用数据口8个IO,列选用12个IO,IO应该够用,程序还是自己来。

网友G:
不够的话再加芯片,不是加CPU,而是扩展I/O口。
实例75 定时器控制播放生日快乐歌

实例7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