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298驱动芯片原理图+封装(altium designer)

楼主(2017-04-22):
求L298驱动芯片原理图+封装(altium designer)

网友A:
回帖奖励 +5

在网上找找,网上有的

网友B:
这个百度文库有啊

网友C:
回帖奖励 +5

⑵ 驱动电路L298简介

二相步进电机需改变线圈中驱动电流流向,因此不能用ULN2003作为驱动接口电路,需用具有H桥电路结构的功率集成电路作为驱动接口。
L298是一种高电压大电流驱动芯片,响应频率高,有两组H桥,正好驱动相步进电机2组线圈。10-10为其内部结构和引脚图,In1In2In3In4分别为ABH桥电路控制输入端;Out1Out2Out3Out4为两H桥电路输出端;ENaENb为两H桥电路使能端,低电平禁止输出;SNaSNb为两H桥电路电流反馈,不用时可以直接接地;VCCL298内部电路电源,接+5VVS驱动电源,取步进电机额定电源电压;Gnd为接地端。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百度文库有啊

找不到啊,帮忙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找,网上有的

我找不到啊,求帮忙找找看

网友D:
淘宝上最好找

网友E(2019-07-04):
论坛就有

网友F:
看看这个适合你的要求不?

L298N中文资料汇总_L298N引脚图及功能_工作原理_特性参数及典型驱动电路 - 全文.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