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关于把数码管显示放入中断程序里的问题

楼主(2017-04-22):
把数码管显示程序放入中断程序里,使用计时器T0溢出触发,由于中断触发平率高,主程序运行慢,除了调整计时器溢出的时间还有什么办法吗,来个大神

网友A:
把数码管显示程序放入中断程序里,如果是静态显示,可以;如果是动态显示,不妥,动态显示需要占用大量时间,一般中断程序不宜过长,以免影响CPU其他工作。

网友B:
不要放入中断 本身数码管的显示速度就不需要很高 高了根本没意义 人眼都反应不过来 显示出来也没用 用一个函数去处理就可以了

冲断服务里尽量少放东西 中断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打断其它程序优先处理 都放中断里别的程序就别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