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屏的STM8单片机驱动 128x16点阵屏输出汉字源代码

楼主(2017-04-22):
这个是车载屏的STM8驱动程序,一共128x16点,可输出8个汉字。

STM8单片机源程序:
/*

PE6  信号选择  0:控制卡   1: CPU

PB7  5V电源控制  O:关   1:开

*/
#include <iostm8s105s4.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num;

uchar flag=150;

uchar tim;

uchar bk;

#define        POWER_ON        1
#define        POWER_OFF       0
#define        SINGLE_CARD     0
#define        SINGLE_CPU      1

#define        SINGLE_CTL     PE_ODR_ODR6
#define        POWER_CTL     PB_ODR_ODR7

#define   LA  PD_ODR_ODR4
#define   LB  PD_ODR_ODR5
#define   LC  PD_ODR_ODR6
#define   LD  PD_ODR_ODR7

#define   G1  PB_ODR_ODR0
#define   G2  PB_ODR_ODR1
#define   LAT  PB_ODR_ODR2
#define   OE  PB_ODR_ODR3
#define   R1  PB_ODR_ODR4
#define   R2  PB_ODR_ODR5
#define   CLK  PB_ODR_ODR6

uchar const Table0[]={ //取模宋体

//车(0) 辆(1) 故(2) 障(3)

0xBF,0xFF,0xBF,0xFF,0x01,0xC0,0xDF,0xFF,0xDF,0xFE,0xEF,0xFE,0xF7,0xFE,0x03,0xC0,
0xFF,0xFE,0xFF,0xFE,0x00,0x80,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车",0*/

0xF7,0xFF,0x37,0x80,0xC0,0xF6,0xFB,0xF6,0x3B,0x80,0xB5,0xB6,0xB5,0xB6,0x80,0xB6,
0xB7,0xB6,0xB7,0xB4,0x07,0xAB,0x30,0x9D,0xB7,0xBF,0xB7,0xBF,0xB7,0xAF,0xB7,0xDF,/*"辆",1*/

0xF7,0xFD,0xF7,0xF9,0xF7,0xFD,0xF7,0xFD,0x80,0x80,0xF7,0xEE,0xF7,0xEE,0x41,0xEE,
0x9D,0xF5,0xDD,0xF5,0xDD,0xFB,0xDD,0xFB,0xC1,0xF5,0x7D,0x8E,0x9F,0xDF,0xFF,0xFF,/*"故",2*/

0xFF,0xFD,0x21,0xC0,0x6D,0xEF,0xF5,0xF6,0x15,0x80,0xF9,0xFF,0x35,0xE0,0xAD,0xEF,
0x2D,0xE0,0xA9,0xEF,0x35,0xE0,0xFD,0xFD,0x0D,0x80,0xFD,0xFD,0xFD,0xFD,0xFD,0xFD,/*"障",3*/

};

uchar const Table1[]={

//绕(0) 道(1) 行(2) 驶(3)

0x77,0xFF,0x77,0xFF,0xFB,0xC0,0x3B,0xEE,0xED,0xF5,0xF0,0xFB,0xF7,0xD5,0x7B,0xCE,
0x1D,0x80,0x60,0xFB,0x7F,0xFB,0x7F,0xFB,0xA7,0xBB,0xB8,0xBB,0xDF,0x87,0xFF,0xFF,/*"绕",0*/

0xBF,0xF7,0x7D,0xFB,0x0B,0xC0,0xFB,0xFE,0x7F,0xFF,0x3F,0xF0,0xB8,0xF7,0x3B,0xF0,
0xBB,0xF7,0x3B,0xF0,0xBB,0xF7,0x3B,0xF0,0xBB,0xF7,0xF5,0xFF,0x0E,0x80,0xFF,0xFF,/*"道",1*/

0xEF,0xFF,0xC7,0xFF,0x73,0xC0,0xFD,0xFF,0xEE,0xFF,0xCF,0xFF,0x27,0x80,0xF3,0xFB,
0xF5,0xFB,0xF6,0xFB,0xF7,0xFB,0xF7,0xFB,0xF7,0xFB,0xF7,0xFB,0xF7,0xFA,0xF7,0xFD,/*"行",2*/

0xFF,0xFB,0xE0,0xFB,0xEF,0xFB,0x6D,0xC0,0x6D,0xDB,0x6D,0xDB,0x6D,0xDB,0x01,0xC0,
0xBF,0xFB,0x3F,0xFB,0xA7,0xFA,0xB8,0xFD,0xBF,0xF9,0xBF,0xE6,0x57,0x8F,0xEF,0xDF,/*"驶",3*/

};

uchar const Table2[]={

  //前(0) 方(1) 施(2) 工(3)
0xEF,0xF7,0x9F,0xE7,0xDF,0xFB,0x00,0x80,0xFF,0xFF,0x83,0xEF,0xBB,0xED,0x83,0xED,
0xBB,0xED,0xBB,0xED,0x83,0xED,0xBB,0xED,0xBB,0xED,0xAB,0xEF,0xDB,0xEB,0xFF,0xF7,/*"前",0*/

0xBF,0xFF,0x7F,0xFF,0xFF,0xFE,0x00,0x80,0xBF,0xFF,0xBF,0xFF,0x3F,0xF0,0xBF,0xF7,
0xDF,0xF7,0xDF,0xF7,0xEF,0xF7,0xEF,0xF7,0xF7,0xF7,0xFB,0xF6,0xFC,0xF9,0xFF,0xFF,/*"方",1*/

0xFB,0xFE,0xF7,0xFC,0xF7,0xFE,0x40,0x80,0x7B,0xFF,0xBB,0xFB,0xC3,0xFA,0xDB,0xC2,
0xDB,0xD8,0x1B,0xDA,0xDB,0xDA,0xDB,0xCA,0xDD,0xBA,0xD5,0xBE,0xEE,0x81,0xFF,0xFF,/*"施",2*/

0xFF,0xFF,0x03,0xC0,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
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00,0x80,0xFF,0xFF,0xFF,0xFF,/*"工",3*/
};

uchar const Table3[]={

//请(0) 求(1) 帮(2) 助(3)

0xFF,0xFD,0x1D,0xC0,0xF3,0xFD,0x3B,0xE0,0xFF,0xFD,0x1F,0x80,0xF0,0xFF,0x37,0xE0,
0xB7,0xEF,0x37,0xE0,0xB7,0xEF,0x37,0xE0,0x97,0xEF,0xA7,0xEF,0xB7,0xEB,0xBF,0xF7,/*"请",0*/

0x7F,0xFD,0x7F,0xF3,0x7F,0xF7,0x00,0x80,0x7F,0xFF,0x7B,0xE7,0x77,0xFB,0x6F,0xFD,
0x5F,0xFC,0x6F,0xFB,0x77,0xE7,0x79,0x8F,0x7F,0xDF,0x7F,0xFF,0x5F,0xFF,0xBF,0xFF,/*"求",1*/

0xDF,0xFF,0x03,0x82,0xDF,0xDB,0x03,0xEA,0xDF,0xEB,0x01,0xDA,0xDF,0xB3,0xEF,0xCA,
0xF7,0xFA,0x0B,0xE0,0xED,0xEE,0xEF,0xEE,0xEF,0xEA,0xEF,0xF6,0xFF,0xFE,0xFF,0xFE,/*"帮",2*/

0xFF,0xFB,0x83,0xFB,0xBB,0xFB,0xBB,0xFB,0xBB,0xC0,0x83,0xDB,0xBB,0xDB,0xBB,0xDB,
0x83,0xDB,0xBB,0xDB,0xBB,0xDD,0x1B,0xDD,0xE0,0xDE,0x7F,0xD7,0xBF,0xEF,0xFF,0xFF,/*"助",3*/

};

uchar const Table4[]={

//施(0) 工(1) 重(2) 地(3)

0xFB,0xFE,0xF7,0xFC,0xF7,0xFE,0x40,0x80,0x7B,0xFF,0xBB,0xFB,0xC3,0xFA,0xDB,0xC2,
0xDB,0xD8,0x1B,0xDA,0xDB,0xDA,0xDB,0xCA,0xDD,0xBA,0xD5,0xBE,0xEE,0x81,0xFF,0xFF,/*"施",0*/

0xFF,0xFF,0x03,0xC0,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
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00,0x80,0xFF,0xFF,0xFF,0xFF,/*"工",1*/

0x7F,0xF0,0x03,0xFF,0x7F,0xFF,0x00,0x80,0x7F,0xFF,0x07,0xF0,0x77,0xF7,0x07,0xF0,
0x77,0xF7,0x07,0xF0,0x7F,0xFF,0x03,0xE0,0x7F,0xFF,0x7F,0xFF,0x00,0x80,0xFF,0xFF,/*"重",2*/

0xFF,0xFB,0x77,0xFB,0x77,0xFB,0x77,0xDB,0x40,0x83,0x77,0xD8,0x17,0xDB,0x77,0xDB,
0x77,0xDB,0x77,0xD3,0x77,0xEB,0x47,0xFB,0x73,0xBF,0x7C,0xBF,0xFF,0x80,0xFF,0xFF,/*"地",3*/

};

uchar const Table5[]={

//禁(0) 止(1) 入(2) 内(3)

0xEF,0xF7,0xEF,0xF7,0x81,0x80,0xC7,0xF3,0xAB,0xE5,0x6D,0xD6,0xEE,0xB7,0x03,0xE0,
0xFF,0xFF,0xFF,0xFF,0x00,0x80,0x6F,0xFB,0x77,0xF7,0x7B,0xEF,0x5D,0xEF,0xBF,0xFF,/*"禁",0*/

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EF,0xFE,0xEF,0xFE,0xEF,0xC0,0xEF,0xFE,
0xEF,0xFE,0xEF,0xFE,0xEF,0xFE,0xEF,0xFE,0xEF,0xFE,0xEF,0xFE,0x00,0x80,0xFF,0xFF,/*"止",1*/

0xCF,0xFF,0x9F,0xFF,0xBF,0xFF,0x7F,0xFF,0x3F,0xFF,0xBF,0xFE,0xBF,0xFE,0xDF,0xFD,
0xDF,0xFB,0xEF,0xFB,0xEF,0xF7,0xF7,0xEF,0xFB,0x8F,0xFD,0xDF,0xFE,0xFF,0xFF,0xFF,/*"入",2*/

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03,0xC0,0x7B,0xDF,0x7B,0xDF,0x7B,0xDE,0xBB,0xDD,
0xBB,0xDB,0xDB,0xD7,0xEB,0xD7,0xF3,0xDF,0xFB,0xDF,0xFB,0xDF,0xFB,0xD7,0xFB,0xEF,/*"内",3*/

};

uchar const Table6[]={

//事(0) 故(1) 现(2) 场(3)

0x7F,0xFF,0x00,0x80,0x7F,0xFF,0x07,0xE0,0x77,0xEF,0x07,0xE0,0x7F,0xFF,0x03,0xE0,
0x7F,0xEF,0x00,0x80,0x7F,0xEF,0x03,0xE0,0x7F,0xEF,0x6F,0xFF,0x5F,0xFF,0xBF,0xFF,/*"事",0*/

0xF7,0xFD,0xF7,0xF9,0xF7,0xFD,0xF7,0xFD,0x80,0x80,0xF7,0xEE,0xF7,0xEE,0x41,0xEE,
0x9D,0xF5,0xDD,0xF5,0xDD,0xFB,0xDD,0xFB,0xC1,0xF5,0x7D,0x8E,0x9F,0xDF,0xFF,0xFF,/*"故",1*/

0xFF,0xFF,0x00,0xE0,0xB7,0xEF,0xB7,0xED,0xB7,0xED,0xB7,0xED,0x81,0xED,0xB7,0xED,
0xB7,0xED,0xB7,0xEA,0xC7,0xFA,0x78,0xBB,0x7F,0xBB,0xBF,0xBB,0xDF,0x87,0xEF,0xFF,/*"现",2*/

0xF7,0xFF,0x37,0xE0,0xF7,0xF7,0xF7,0xFB,0xC0,0xFD,0xF7,0xDE,0x77,0x80,0xF7,0xD5,
0xF7,0xD5,0x97,0xDA,0x67,0xDB,0xB8,0xDD,0xFD,0xDE,0x7F,0xDF,0xBF,0xD7,0xFF,0xEF,/*"场",3*/

};

uchar const Table7[]={

//注(0) 意(1) 安(2) 全(3)

0xFB,0xFE,0xF7,0xFD,0xF7,0xFD,0x1F,0x80,0xFE,0xFD,0xED,0xFD,0xED,0xFD,0xF7,0xFD,
0x37,0xC0,0xFB,0xFD,0xF8,0xFD,0xFB,0xFD,0xFB,0xFD,0xFB,0xFD,0x0B,0x80,0xFB,0xFF,/*"注",0*/

0x7F,0xFF,0x03,0xC0,0xEF,0xFB,0xDF,0xFD,0x00,0x80,0xFF,0xFF,0x07,0xF0,0xB7,0xF7,
0x77,0xF7,0x07,0xF0,0xFF,0xFF,0x6B,0xEF,0xEB,0xDE,0xE9,0xD7,0x1F,0xF0,0xFF,0xFF,/*"意",1*/

0xBF,0xFF,0x7F,0xFF,0x03,0x80,0xFB,0xDF,0xDD,0xEF,0x9F,0xFF,0xDF,0xFF,0x00,0x80,
0xEF,0xFB,0xEF,0xFB,0xEF,0xFD,0x9F,0xFE,0x7F,0xFF,0x9F,0xFC,0xE7,0xE3,0xF8,0xF7,/*"安",2*/

0x7F,0xFF,0x7F,0xFF,0xBF,0xFE,0xDF,0xFD,0xEF,0xF3,0xF7,0xC7,0x03,0xE0,0x7D,0xFF,
0x7F,0xFF,0x7F,0xF7,0x07,0xE0,0x7F,0xFF,0x7F,0xFF,0x7F,0xDF,0x01,0x80,0xFF,0xFF,/*"全",3*/

};

uchar const Table8[]={

  //雨(0) 天(1) 路(2) 滑(3)

0xFF,0xFF,0x00,0x80,0x7F,0xFF,0x7F,0xFF,0x03,0xE0,0x73,0xEE,0x6B,0xED,0x5B,0xEB,
0x73,0xEE,0x6B,0xED,0x5B,0xEB,0x7B,0xEF,0x7B,0xEF,0x7B,0xEF,0x7B,0xEB,0xFB,0xF7,/*"雨",0*/

0xFF,0xFF,0x03,0xC0,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01,0x80,0x7F,0xFF,
0x7F,0xFF,0xBF,0xFE,0xBF,0xFD,0xDF,0xFB,0xEF,0xE7,0xF7,0x8F,0xFB,0xDF,0xFD,0xFF,/*"天",1*/

0xFF,0xFE,0xE1,0xFE,0xED,0xC0,0x6D,0xEE,0xAD,0xED,0xC1,0xF5,0xF5,0xFB,0xF7,0xE5,
0x45,0x9E,0x35,0xC0,0x75,0xEF,0x75,0xEF,0x45,0xEF,0x78,0xE0,0x7F,0xEF,0xFF,0xFF,/*"路",2*/

0xFB,0xFF,0x37,0xE0,0xB7,0xEF,0x3E,0xEC,0xBD,0xED,0x1D,0x80,0xD7,0xDF,0x37,0xE0,
0xB7,0xEF,0x3B,0xE0,0xBB,0xEF,0x38,0xE0,0xBB,0xEF,0xBB,0xEF,0xBB,0xEB,0xBB,0xF7,/*"滑",3*/

};

uchar const Table9[]={

//欢(0) 迎(1) 光(2) 临(3)

0xFF,0xFE,0xFF,0xFE,0xC0,0xFE,0x5F,0x80,0x5E,0xDF,0xAD,0xED,0xEB,0xFD,0xF7,0xFD,
0xE7,0xFD,0xE7,0xF9,0xDB,0xFA,0xDB,0xF6,0x7D,0xE7,0x9E,0x8F,0xE3,0xDF,0xFF,0xFF,/*"欢",0*/

0xFD,0xFF,0x7B,0xFE,0x93,0xC1,0xDB,0xDD,0xDF,0xDD,0xDF,0xDD,0xD8,0xDD,0xDB,0xDD,
0x5B,0xDD,0x9B,0xD5,0xDB,0xED,0xFB,0xFD,0xFB,0xFD,0xF5,0xFF,0x0E,0x80,0xFF,0xFF,/*"迎",1*/

0x7F,0xFF,0x7B,0xF7,0x67,0xE7,0x4F,0xF7,0x6F,0xFB,0x7F,0xDF,0x01,0x80,0xDF,0xFD,
0xDF,0xFD,0xDF,0xFD,0xDF,0xFD,0xEF,0xBD,0xEF,0xBD,0xF7,0xBD,0xFB,0x83,0xFD,0xFF,/*"光",2*/

0x7F,0xFF,0x6F,0xFE,0x6F,0xFF,0x6D,0x80,0xAD,0xFB,0xAD,0xF7,0xCD,0xF7,0x6D,0xDF,
0x6D,0x80,0x6D,0xDB,0x6D,0xDB,0x6D,0xDB,0x6D,0xDB,0x6F,0xC0,0x6F,0xDF,0xFF,0xFF,/*"临",3*/

};

uchar const Table10[]={

//谢(0) 谢(1) 光(2) 临(3)

0x7F,0xEF,0xBD,0xEF,0x13,0xEE,0xDB,0xEE,0x1F,0x80,0xDF,0xEE,0x18,0xEC,0xDB,0xEA,
0x0B,0xEA,0x7B,0xEE,0xBB,0xEE,0xAB,0xEE,0xD3,0xEE,0xEB,0xEE,0xB7,0xEA,0x7F,0xF7,/*"谢",0*/

0x7F,0xEF,0xBD,0xEF,0x13,0xEE,0xDB,0xEE,0x1F,0x80,0xDF,0xEE,0x18,0xEC,0xDB,0xEA,
0x0B,0xEA,0x7B,0xEE,0xBB,0xEE,0xAB,0xEE,0xD3,0xEE,0xEB,0xEE,0xB7,0xEA,0x7F,0xF7,/*"谢",1*/

0x7F,0xFF,0x7B,0xF7,0x67,0xE7,0x4F,0xF7,0x6F,0xFB,0x7F,0xDF,0x01,0x80,0xDF,0xFD,
0xDF,0xFD,0xDF,0xFD,0xDF,0xFD,0xEF,0xBD,0xEF,0xBD,0xF7,0xBD,0xFB,0x83,0xFD,0xFF,/*"光",2*/

0x7F,0xFF,0x6F,0xFE,0x6F,0xFF,0x6D,0x80,0xAD,0xFB,0xAD,0xF7,0xCD,0xF7,0x6D,0xDF,
0x6D,0x80,0x6D,0xDB,0x6D,0xDB,0x6D,0xDB,0x6D,0xDB,0x6F,0xC0,0x6F,0xDF,0xFF,0xFF,/*"临",3*/
};

uchar const Table11[]={

//欢(0) 迎(1) 再(2) 来(3)

0xFF,0xFE,0xFF,0xFE,0xC0,0xFE,0x5F,0x80,0x5E,0xDF,0xAD,0xED,0xEB,0xFD,0xF7,0xFD,
0xE7,0xFD,0xE7,0xF9,0xDB,0xFA,0xDB,0xF6,0x7D,0xE7,0x9E,0x8F,0xE3,0xDF,0xFF,0xFF,/*"欢",0*/

0xFD,0xFF,0x7B,0xFE,0x93,0xC1,0xDB,0xDD,0xDF,0xDD,0xDF,0xDD,0xD8,0xDD,0xDB,0xDD,
0x5B,0xDD,0x9B,0xD5,0xDB,0xED,0xFB,0xFD,0xFB,0xFD,0xF5,0xFF,0x0E,0x80,0xFF,0xFF,/*"迎",1*/

0x01,0xC0,0x7F,0xFF,0x7F,0xFF,0x07,0xF0,0x77,0xF7,0x77,0xF7,0x07,0xF0,0x77,0xF7,
0x77,0xF7,0x77,0xF7,0x00,0x80,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F5,0xF7,0xFB,/*"再",2*/

0x7F,0xFF,0x7F,0xFF,0x03,0xC0,0x7F,0xFF,0x6F,0xF3,0x5F,0xFB,0x3F,0xFD,0x01,0x80,
0x7F,0xFE,0x3F,0xFD,0x5F,0xFB,0x6F,0xE7,0x73,0x8F,0x7C,0xDF,0x7F,0xFF,0x7F,0xFF,/*"来",3*/

};

uchar const Table12[]={

//山(0) 高(1) 地(2) 陡(3)

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B,0xDF,0x7B,0xDF,0x7B,0xDF,
0x7B,0xDF,0x7B,0xDF,0x7B,0xDF,0x7B,0xDF,0x7B,0xDF,0x01,0xC0,0xFB,0xDF,0xFF,0xFF,/*"山",0*/

0xBF,0xFF,0x7F,0xFF,0x00,0x80,0xFF,0xFF,0x0F,0xF8,0xEF,0xFB,0x0F,0xF8,0xFF,0xFF,
0x01,0xC0,0xFD,0xDF,0x0D,0xD8,0xED,0xDB,0xED,0xDB,0x0D,0xD8,0xFD,0xD7,0xFD,0xEF,/*"高",1*/

0xFF,0xFB,0x77,0xFB,0x77,0xFB,0x77,0xDB,0x40,0x83,0x77,0xD8,0x17,0xDB,0x77,0xDB,
0x77,0xDB,0x77,0xD3,0x77,0xEB,0x47,0xFB,0x73,0xBF,0x7C,0xBF,0xFF,0x80,0xFF,0xFF,/*"地",2*/

0xFF,0xFD,0xE1,0xFD,0x2D,0xC0,0xF5,0xFD,0xF9,0xFD,0x15,0x80,0xED,0xFD,0xED,0xFD,
0xAD,0xFD,0xA9,0xE1,0xB5,0xFD,0x9D,0xFD,0x5D,0xFD,0xED,0xFC,0xF5,0x83,0xFD,0xFF,/*"陡",3*/

};

void delay_us(uint a)
{
         while(a--);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nsigned int ti;
   while(ms--)
    {
      for(ti=0;ti<1420;ti++);
     }
}

void  Fosc_Init(void)
{
    CLK_CKDIVR_HSIDIV = 0;    //1分频
}

void  gpio_init(void)
{
    PA_DDR = 0<<4|0<<5|0<<6;
    PA_CR1 = 0<<4|0<<5|0<<6;
    PA_CR2 = 1<<4|1<<5|1<<6;
    PA_ODR = 0<<4|0<<5|0<<6;

    //PB口初始化

    PB_DDR = 1<<0|1<<1|1<<2|1<<3|1<<4|1<<5|1<<6|1<<7;
    PB_CR1 = 1<<0|1<<1|1<<2|1<<3|1<<4|1<<5|1<<6|1<<7;
    PB_CR2 = 0<<0|0<<1|0<<2|0<<3|0<<4|0<<5|0<<6|0<<7;
    PB_ODR = 0<<0|0<<1|0<<2|0<<3|0<<4|0<<5|0<<6|0<<7;

    PD_DDR = 1<<4|1<<5|1<<6|1<<7;
    PD_CR1 = 1<<4|1<<5|1<<6|1<<7;
    PD_CR2 = 0<<4|0<<5|0<<6|0<<7;
    PD_ODR = 0<<4|0<<5|0<<6|0<<7;

    PE_DDR = 1<<6;
    PE_CR1 = 1<<6;
    PE_CR2 = 0<<6;
    PE_ODR = 0<<6;

}

void  Exit_Init(void)
{
    EXTI_CR1_PAIS = 1;    //下降沿触发
}

void SendDate(unsigned char DataR1,unsigned char DataG1,unsigned char DataR2,unsigned char DataG2)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R1=DataR1 & 0x01;
  G1=DataG1 & 0x01;
  R2=DataR2 & 0x01;
  G2=DataG2 & 0x01;
  CLK = 0;
  CLK = 1;
  DataR1 = DataR1>>1;
  DataG1 = DataG1>>1;
  DataR2 = DataR2>>1;
  DataG2 = DataG2>>1;
}
}

void led_cls(void)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0X00,~0X00,~0x00,~0X00);
        SendDate(0X00,~0X00,~0x00,~0X00);

        SendDate(0X00,~0X00,~0x00,~0X00);
        SendDate(0X00,~0X00,~0x00,~0X00);

        SendDate(0X00,~0X00,~0x00,~0X00);
        SendDate(0X00,~0X00,~0x00,~0X00);

        SendDate(0X00,~0X00,~0x00,~0X00);
        SendDate(0X00,~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

void  main(void)
{
    asm("sim");    //关总中断
    gpio_init();
    Fosc_Init();
    gpio_init();
    Exit_Init();
    asm("rim");    //开总中断

    POWER_CTL=POWER_ON;
    SINGLE_CTL=SINGLE_CARD;

    LA=0;    //16位行选
    LB=0;
    LC=0;
    LD=0;

  while(1)
{
  bk=0;
  while(1)//车辆故障,绕道行驶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0[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1[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

  led_cls();

  while(tim==1) //前方施工,绕道行驶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2[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2[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2[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2[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2[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2[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2[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2[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1[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

   while(tim==2) //车辆故障请求帮助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0[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0[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3[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3[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3[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3[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3[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3[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3[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3[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

    while(tim==3) //施工重地,禁止入内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4[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5[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5[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5[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5[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5[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5[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5[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5[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 //到此结束

while(tim==4) //施工重地,禁止入内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6[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6[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6[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6[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6[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6[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6[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6[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1[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 //到此结束

  while(tim==5) //雨天路滑,注意安全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8[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8[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8[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8[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8[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8[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8[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8[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7[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 //到此结束

  while(tim==6) //施工重地,禁止入内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4[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4[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7[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 //到此结束

  while(tim==7) //欢迎光临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9[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9[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9[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9[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9[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9[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9[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9[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 //到此结束

   while(tim==8) //谢谢光临,欢迎再来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10[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0[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0[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0[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0[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0[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0[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0[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11[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1[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1[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1[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1[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1[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1[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1[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

    while(tim==9) //谢谢光临,欢迎再来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12[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2[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2[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2[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2[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2[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2[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12[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delay_us(1);
   LAT=0;
   PC_ODR=num<<4;
   OE=0;
   delay_us(370);//延时
  }
  if(bk)break;
   }

  while(flag--)
  {
   for(num=0;num<16;num++)
  {
   SendDate(~Table7[num*2+0],~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0+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32],~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0+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64],~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0+96],~0X00,~0x00,~0X00);
   SendDate(~Table7[num*2+1+96],~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  SendDate(0xBB,~0X00,~0x00,~0X00);
   OE=1;
   LAT=1;     //输出锁存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电子下载附件…………

全部源码下载:

网友A(2021-05-25):
谢谢!学习学习。向各位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