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识别算法matlab程序 压缩 剪辑近邻法 parzen窗 c均值算法 bayes判别

楼主:
关于模式识别中的一些算法的matlab程序
bayes判别\
c均值算法\
parzen窗\
剪辑近邻法\
压缩近邻法\

源码下载:

下面是剪辑近邻法源码:
%% 剪辑近邻法
%% 初始化操作
clc
close all
clear all
n=100;
N=3*n;
%% 训练样本1 二维联合正态分布的期望和方差,并随机产生 N 个样本
mu1=[2 3];
SIGMA1=[20 1.5; 1.5 30];
tra_sam1 = mvnrnd(mu1,SIGMA1,N);
%% 训练样本2 二维联合正态分布的期望和方差,并随机产生 N 个样本
mu2=[10,11];
SIGMA2=[20 1.5;1.5 30];
tra_sam2 = mvnrnd(mu2,SIGMA2,N);
%% 保留原始样本
tra_sam_org1=tra_sam1;
tra_sam_org2=tra_sam2;
%% 对样本进行分类,分为3类
num0=0; %% 用于存放上一次剪辑后样本个数
edit_time=0; %% 记录剪辑次数
m=0;    %% 记录没有可被剪辑样本的连续次数
N1=N;N2=N; %%分别记录剪辑后样本类1,类2的样本个数
while m<5
    m11=1;m21=1;m31=1;
    m12=1;m22=1;m32=1;
    %% 将样本分成三类
    for i=1:N1
        t=rand;
        if t<=0.33
            cell_sam11(m11,:)=tra_sam1(i,:);
            m11=m11+1;
        elseif t<=0.66
            cell_sam21(m21,:)=tra_sam1(i,:);
            m21=m21+1;
        else
            cell_sam31(m31,:)=tra_sam1(i,:);
            m31=m31+1;
        end
    end
    for i=1:N2
        s=rand;
        if s<=0.33
            cell_sam12(m12,:)=tra_sam2(i,:);
            m12=m12+1;
        elseif s<=0.66
            cell_sam22(m22,:)=tra_sam2(i,:);
            m22=m22+1;
        else
            cell_sam32(m32,:)=tra_sam2(i,:);
            m32=m32+1;
        end
    end

    %% 对子集进行剪辑,去掉错分的样本
    %% 利用子集2,对子集1中的cell_sam11进行裁剪
    cell_sam11=cutting(cell_sam11,cell_sam21,cell_sam22);
    %% 利用子集2,对子集1中的cell_sam12进行裁剪
    cell_sam12=cutting(cell_sam12,cell_sam22,cell_sam21);

    %% 利用子集3,对子集2中的cell_sam21进行裁剪
    cell_sam21=cutting(cell_sam21,cell_sam31,cell_sam32);
    %% 利用子集3,对子集2中的cell_sam22进行裁剪
    cell_sam22=cutting(cell_sam22,cell_sam32,cell_sam31);

    %% 利用子集1,对子集3中的cell_sam31进行裁剪
    cell_sam31=cutting(cell_sam31,cell_sam11,cell_sam12);
    %% 利用子集1,对子集3中的cell_sam32进行裁剪
    cell_sam32=cutting(cell_sam32,cell_sam12,cell_sam11);

    %% 剪辑后对样本进行整理,合并,组成新的训练样本
    tra_sam1=[cell_sam11;cell_sam21;cell_sam31];
    tra_sam2=[cell_sam12;cell_sam22;cell_sam32];
    cell_sam11=zeros(1,2);cell_sam21=zeros(1,2);cell_sam31=zeros(1,2);
    cell_sam12=zeros(1,2);cell_sam22=zeros(1,2);cell_sam32=zeros(1,2);
    [a1,b1]=size(tra_sam1);
    [c1,d1]=size(tra_sam2);
    num1=a1+c1;  %% 计算剩余总样本个数
    N1=a1;
    N2=c1;
    if (num1-num0==0)
        m=m+1;
    else
        m=0;
    end
    num0=num1;
    edit_time=edit_time+1;
    %% 绘制中间过程
    if edit_time==1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 '剪辑后样本点');
        scatter(tra_sam1(:,1),tra_sam1(:,2),'r')
        hold on
        scatter(tra_sam2(:,1),tra_sam2(:,2),50,'kx')
        title('剪辑一次后剩余样本点')
        xlabel('特征1')
        ylabel('特征2')
        legend('类1','类2',2)
    elseif edit_time==3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 '剪辑后样本点');
        scatter(tra_sam1(:,1),tra_sam1(:,2),'r')
        hold on
        scatter(tra_sam2(:,1),tra_sam2(:,2),50,'kx')
        title('剪辑三次后剩余样本点')
        xlabel('特征1')
        ylabel('特征2')
        legend('类1','类2',2)

网友A(2017-04-22):
bayes判别:
% 初始设置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n=2000;           %% 样本个数为 2*n
n1=0;n2=0;       %% 判别为类1的个数为n1,判别为类2的个数为n2
m1=1;m2=1;
error1to2=0;error2to1=0;     %% erroritoj为类i判为类j的错误个数
% 类别1的二维联合正态分布的期望和方差,并随机产生 n 个样本
mu1=[3 4];
sigma1=[1 1.5; 1.5 3];
x1 = mvnrnd(mu1,sigma1,n);

%%类别2的二维联合正态分布的期望和方差,并随机产生 n 个样本
mu2=[8,9];
sigma2=[2 3;3 5];
x2 = mvnrnd(mu2,sigma2,n);
% 判别函数g(x)进行判别

for i=1:1:n
    if g(x1(i,:),mu1,sigma1)>=g(x1(i,:),mu2,sigma2)
        X1(m1,:)=x1(i,:);
        m1=m1+1;
    else
        X2(m2,:)=x1(i,:);
        m2=m2+1;
        erroe1to2=error1to2+1;
    end
end
for i=1:1:n
    if g(x2(i,:),mu1,sigma1)>=g(x2(i,:),mu2,sigma2)
        X1(m1,:)=x2(i,:);
        m1=m1+1;
        error2to1=error2to1+1;
    else
        X2(m2,:)=x2(i,:);
        m2=m2+1;
    end
end
%%%%%%绘图
% 原始样本点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 '原样本点');
scatter(x1(:,1),x1(:,2),'r')
hold on
scatter(x2(:,1),x2(:,2),50,'kx')
title('原始样本')
xlabel('样本1')
ylabel('样本2')
legend('第一类样本','第二类样本',0);

% 分类后样本点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 '分类样本点');
scatter(x1(:,1),x1(:,2),'r')
hold on
scatter(x2(:,1),x2(:,2),50,'kx')
hold on
scatter(X1(:,1),X1(:,2),'r')
hold on
scatter(X2(:,1),X2(:,2),50,'kx')
title('分类后的样本')
xlabel('样本1')
ylabel('样本2')
legend('第一类样本','第二类样本',0);

网友A:
c均值算法:
%% c-均值算法
%% 初始化操作
clc
close all
clear all
n=100;
N=5*n;
%% 产生5类随机样本,假设类别数已知
%% 样本1
mu1=[2 2];
SIGMA1=[1 1.5; 1.5 3];
tra_sam1 = mvnrnd(mu1,SIGMA1,n);
%% 样本2
mu2=[20,20];
SIGMA2=[4 3;3 5];
tra_sam2 = mvnrnd(mu2,SIGMA2,n);
%% 样本3
mu2=[11,11];
SIGMA2=[1 1;1 2];
tra_sam3 = mvnrnd(mu2,SIGMA2,n);
%% 样本4
mu2=[20,2];
SIGMA2=[2 1.2;1.2 4];
tra_sam4 = mvnrnd(mu2,SIGMA2,n);
%% 样本5
mu2=[2,20];
SIGMA2=[3 2;2 3];
tra_sam5 = mvnrnd(mu2,SIGMA2,n);
tra_sam=[tra_sam1;tra_sam2;tra_sam3;tra_sam4;tra_sam5];
%% 将样本随机分成5类,计算代表点
n1=1;n2=1;n3=1;n4=1;n5=1;
for i=1:N
    t=rand;
    if t<=0.2
        cell_sam1(n1,:)=tra_sam(i,:);
        n1=n1+1;
    elseif t<=0.4
        cell_sam2(n2,:)=tra_sam(i,:);
        n2=n2+1;
    elseif t<=0.6
        cell_sam3(n3,:)=tra_sam(i,:);
        n3=n3+1;
    elseif t<0.8
        cell_sam4(n4,:)=tra_sam(i,:);
        n4=n4+1;
    else
        cell_sam5(n5,:)=tra_sam(i,:);
        n5=n5+1;
    end
end
%% 求每类的均值
m1=mean(cell_sam1);
m2=mean(cell_sam2);
m3=mean(cell_sam3);
m4=mean(cell_sam4);
m5=mean(cell_sam5);
m=[m1;m2;m3;m4;m5];

cell_sam1=zeros(1,2);cell_sam2=zeros(1,2);
cell_sam3=zeros(1,2);cell_sam4=zeros(1,2);
cell_sam5=zeros(1,2);
n1=1;n2=1;n3=1;n4=1;n5=1;
%% 获得初始分类
for i=1:N
    for j=1:5
        distance1(j)=norm(tra_sam(i,:)-m(j,:));
    end
    [a,b]=min(distance1);
    if b==1
        cell_sam1(n1,:)=tra_sam(i,:);
        n1=n1+1;
    elseif b==2
        cell_sam2(n2,:)=tra_sam(i,:);
        n2=n2+1;
    elseif b==3
        cell_sam3(n3,:)=tra_sam(i,:);
        n3=n3+1;
    elseif b==4
        cell_sam4(n4,:)=tra_sam(i,:);
        n4=n4+1;
    else
        cell_sam5(n5,:)=tra_sam(i,:);
        n5=n5+1;
    end
end
%% 移动初始分类的样本使分类更加合理
j_num=0;j_e1=0;
while (j_num<5)
    [cell_sam1,cell_sam2,cell_sam3,cell_sam4,cell_sam5]=y_move(cell_sam1,cell_sam2,cell_sam3,cell_sam4,cell_sam5);
    [cell_sam2,cell_sam1,cell_sam3,cell_sam4,cell_sam5]=y_move(cell_sam2,cell_sam1,cell_sam3,cell_sam4,cell_sam5);
    [cell_sam3,cell_sam1,cell_sam2,cell_sam4,cell_sam5]=y_move(cell_sam3,cell_sam1,cell_sam2,cell_sam4,cell_sam5);
    [cell_sam4,cell_sam1,cell_sam2,cell_sam3,cell_sam5]=y_move(cell_sam4,cell_sam1,cell_sam2,cell_sam3,cell_sam5);
    [cell_sam5,cell_sam1,cell_sam2,cell_sam3,cell_sam4]=y_move(cell_sam5,cell_sam1,cell_sam2,cell_sam3,cell_sam4);
    %% 计算改变后的误差平方
    m1=mean(cell_sam1);
    m2=mean(cell_sam2);
    m3=mean(cell_sam3);
    m4=mean(cell_sam4);
    m5=mean(cell_sam5);
    [r1,c1]=size(cell_sam1);
    [r2,c2]=size(cell_sam2);
    [r3,c3]=size(cell_sam3);
    [r4,c4]=size(cell_sam4);
    [r5,c5]=size(cell_sam5);
    j_e=0;
    for i=1:r1
        j_e=j_e+norm(cell_sam1(i,:)-m1)^2;
    end
    for i=1:r2
        j_e=j_e+norm(cell_sam2(i,:)-m2)^2;
    end
    for i=1:r3
        j_e=j_e+norm(cell_sam3(i,:)-m3)^2;
    end
    for i=1:r4
        j_e=j_e+norm(cell_sam4(i,:)-m4)^2;
    end
    for i=1:r5
        j_e=j_e+norm(cell_sam5(i,:)-m5)^2;
    end
    if abs(j_e1-j_e)<=0.001
        j_num=j_num+1;
    else
        j_num=0;
    end
    j_e1=j_e;
end

% 绘图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 '待分类样本点');
scatter(tra_sam1(:,1),tra_sam1(:,2),'r')
hold on
scatter(tra_sam2(:,1),tra_sam2(:,2),'k')
hold on
scatter(tra_sam3(:,1),tra_sam3(:,2),'b')
hold on
scatter(tra_sam4(:,1),tra_sam4(:,2),'y')
hold on
scatter(tra_sam5(:,1),tra_sam5(:,2),'g')
title('待分类样本点')
xlabel('特征1')
ylabel('特征2')
legend('类1','类2','类3','类4','类5',2)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 '分类后样本点与正确分类样本点对比');
scatter(cell_sam1(:,1),cell_sam1(:,2),'rx')
hold on
scatter(cell_sam2(:,1),cell_sam2(:,2),'kx')
hold on
scatter(cell_sam3(:,1),cell_sam3(:,2),'bx')
hold on
scatter(cell_sam4(:,1),cell_sam4(:,2),'yx')
hold on
scatter(cell_sam5(:,1),cell_sam5(:,2),'gx')
hold on
scatter(tra_sam1(:,1),tra_sam1(:,2),'r')
hold on
scatter(tra_sam2(:,1),tra_sam2(:,2),'k')
hold on
scatter(tra_sam3(:,1),tra_sam3(:,2),'b')
hold on
scatter(tra_sam4(:,1),tra_sam4(:,2),'y')
hold on
scatter(tra_sam5(:,1),tra_sam5(:,2),'g')
title('分类后样本点与正确分类样本点对比')
xlabel('特征1')
ylabel('特征2')
legend('类1','类2','类3','类4','类5',2)

网友A:
压缩近邻法:
%% 剪辑近邻法
%% 初始化操作
clc
close all
clear all
n=100;
N=3*n;
%% 训练样本1 二维联合正态分布的期望和方差,并随机产生 N 个样本
mu1=[2 3];
SIGMA1=[20 1.5; 1.5 30];
tra_sam1 = mvnrnd(mu1,SIGMA1,N);
%% 训练样本2 二维联合正态分布的期望和方差,并随机产生 N 个样本
mu2=[10,11];
SIGMA2=[20 1.5;1.5 30];
tra_sam2 = mvnrnd(mu2,SIGMA2,N);
%% 保留原始样本
tra_sam_org1=tra_sam1;
tra_sam_org2=tra_sam2;
%% 对样本进行分类,分为3类
num0=0; %% 用于存放上一次剪辑后样本个数
edit_time=0; %% 记录剪辑次数
m=0;    %% 记录没有可被剪辑样本的连续次数
N1=N;N2=N; %%分别记录剪辑后样本类1,类2的样本个数
while m<5
    m11=1;m21=1;m31=1;
    m12=1;m22=1;m32=1;
    %% 将样本分成三类
    for i=1:N1
        t=rand;
        if t<=0.33
            cell_sam11(m11,:)=tra_sam1(i,:);
            m11=m11+1;
        elseif t<=0.66
            cell_sam21(m21,:)=tra_sam1(i,:);
            m21=m21+1;
        else
            cell_sam31(m31,:)=tra_sam1(i,:);
            m31=m31+1;
        end
    end
    for i=1:N2
        s=rand;
        if s<=0.33
            cell_sam12(m12,:)=tra_sam2(i,:);
            m12=m12+1;
        elseif s<=0.66
            cell_sam22(m22,:)=tra_sam2(i,:);
            m22=m22+1;
        else
            cell_sam32(m32,:)=tra_sam2(i,:);
            m32=m32+1;
        end
    end

    %% 对子集进行剪辑,去掉错分的样本
    %% 利用子集2,对子集1中的cell_sam11进行裁剪
    cell_sam11=cutting(cell_sam11,cell_sam21,cell_sam22);
    %% 利用子集2,对子集1中的cell_sam12进行裁剪
    cell_sam12=cutting(cell_sam12,cell_sam22,cell_sam21);

    %% 利用子集3,对子集2中的cell_sam21进行裁剪
    cell_sam21=cutting(cell_sam21,cell_sam31,cell_sam32);
    %% 利用子集3,对子集2中的cell_sam22进行裁剪
    cell_sam22=cutting(cell_sam22,cell_sam32,cell_sam31);

    %% 利用子集1,对子集3中的cell_sam31进行裁剪
    cell_sam31=cutting(cell_sam31,cell_sam11,cell_sam12);
    %% 利用子集1,对子集3中的cell_sam32进行裁剪
    cell_sam32=cutting(cell_sam32,cell_sam12,cell_sam11);

    %% 剪辑后对样本进行整理,合并,组成新的训练样本
    tra_sam1=[cell_sam11;cell_sam21;cell_sam31];
    tra_sam2=[cell_sam12;cell_sam22;cell_sam32];
    cell_sam11=zeros(1,2);cell_sam21=zeros(1,2);cell_sam31=zeros(1,2);
    cell_sam12=zeros(1,2);cell_sam22=zeros(1,2);cell_sam32=zeros(1,2);
    [a1,b1]=size(tra_sam1);
    [c1,d1]=size(tra_sam2);
    num1=a1+c1;  %% 计算剩余总样本个数
    N1=a1;
    N2=c1;
    if (num1-num0==0)
        m=m+1;
    else
        m=0;
    end
    num0=num1;
    edit_time=edit_time+1;

end
%% -------------------%%
%% 对剪辑好的样本进行压缩
grabbag1=tra_sam1;
grabbag2=tra_sam2;
grabbag=[grabbag1;grabbag2];
%% 计算存储器grabbag中类1和类2 的个数
[gra_r1,column3]=size(grabbag1);
[gra_r2,column4]=size(grabbag2);
%% 随机选取一个样本放入store中,
%% 可以等价为随机选取类1和类2,两个样本放入store中
store1=grabbag1(1,:);
grabbag1=grabbag1(2:gra_r1,:);
gra_r1=gra_r1-1;
store2=grabbag2(1,:);
grabbag2=grabbag2(2:gra_r2,:);
gra_r2=gra_r2-1;
gra_r=gra_r1+gra_r2;

sto_num1=2;%% store 的下标
sto_num2=2;
gra_tem=0;
m=0;
while(m<2*gra_r)
    t=rand;
    if t<=0.5 %% 如果属于类1
        q=randperm(gra_r1);
        for i=1:sto_num1-1
            distance1(i)=norm(grabbag1(q(1),:)-store1(i,:));
        end
        for i=1:sto_num2-1
            distance2(i)=norm(grabbag1(q(1),:)-store2(i,:));
        end
        dist_min1=min(distance1);
        dist_min2=min(distance2);
        if dist_min1>dist_min2 %% 如果判断错误,放入store
            store1(sto_num1,:)=grabbag1(q(1),:);
            grabbag1=[grabbag1(1:q(1)-1,:);grabbag1(q(1)+1:gra_r1,:)];
            gra_r1=gra_r1-1;
            sto_num1=sto_num1+1;
        end
    else  %% 如果属于类2
        q=randperm(gra_r2);
        for i=1:sto_num1-1
            distance1(i)=norm(grabbag2(q(1),:)-store1(i,:));
        end
        for i=1:sto_num2-1
            distance2(i)=norm(grabbag2(q(1),:)-store2(i,:));
        end
        dist_min1=min(distance1);
        dist_min2=min(distance2);
        if dist_min1<dist_min2 %% 如果判断错误,放入store
            store2(sto_num2,:)=grabbag2(q(1),:);
            grabbag2=[grabbag2(1:q(1)-1,:);grabbag2(q(1)+1:gra_r2,:)];
            gra_r2=gra_r2-1;
            sto_num2=sto_num2+1;
        end
    end
    gra_r=gra_r1+gra_r2;
    if gra_r==gra_tem
        m=m+1;
    else
        m=0;
    end
    gra_tem=gra_r;
end
edit_time
sto_num1=sto_num1-1
sto_num2=sto_num2-1
%% 绘图
%% 绘制原始样本点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 '原样本点');
scatter(tra_sam_org1(:,1),tra_sam_org1(:,2),'r')
hold on
scatter(tra_sam_org2(:,1),tra_sam_org2(:,2),50,'kx')
axis([-20,30,-20,30])
title('原始样本')
xlabel('特征1')
ylabel('特征2')
legend('类1','类2',2)
%% 绘制剪辑后样本点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 '剪辑后样本点');
scatter(tra_sam1(:,1),tra_sam1(:,2),'r')
hold on
scatter(tra_sam2(:,1),tra_sam2(:,2),50,'kx')
axis([-20,30,-20,30])
title('算法终止时样本点')
xlabel('特征1')
ylabel('特征2')
legend('类1','类2',2)
%% 绘制压缩后样本点
figure('NumberTitle', 'off', 'Name', '压缩后样本点');
scatter(store1(:,1),store1(:,2),'r')
hold on
scatter(store2(:,1),store2(:,2),50,'kx')
axis([-20,30,-20,30])
title('压缩后样本点')
xlabel('特征1')
ylabel('特征2')
legend('类1','类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