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哪儿有错啊,很急

楼主(2017-04-22):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包含随机函数rand()的定义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OP_READ  0xa1        //器件地址以及读取操作,0xa1即为1010 0001B
#define        OP_WRITE 0xa0        //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0xa1即为1010 0000B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5=P3^2;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 =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SCL=P3^4;        //将串行时钟总线SCL位定义在为P3.4引脚
sbit SDA=P3^5;

uint  data T0_cnt,D_cnt;
uchar data cnt_3,cnt_distance,cnt_cost,begin;
uchar data lose_power=1;
uchar data state_val,flag=0;
uchar data key_val, key_val_old;        //定义新旧键值
uchar code cost_val[3]={1,2,1};                //收费标准 cost_val[0]白天 cost_val[1] 黑夜cost_val[2] 等待
uchar code digit[]={"012456789"};//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char code string1[]={"price:"};//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提示信息
uchar code string2[]={"/km"};
uchar code string3[]={"total:"};

  uint h,d,t;
  void delay(uint i)//1ms延时基准函数
          {
         uchar j;
         while(i--)
         {
          for(j=0;j<115;j++);
          }
          }
          void delaynms(uint n)
                  {
                 delay(n);
                 }
                 void init_variant()//初始化一些变量的内容
                  {
                   cnt_3=0; //3分钟的倒计时
                   D_cnt=0; //脉冲的个数
                   cnt_distance=0;//距离的计数
                   cnt_cost=0;//保存总价格
                   }

                   uchar scan_key()
                    {
                         uchar i,k;
                         i=P1;
                         if(i==0xff)
                         {
                          k=255;
                                } //无建按下
                        else //有建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动
        if(i!=P1)
                {
                 k=255;
                 }
                else
                {
                 switch (i)
                 {
                  case 0xef:k=0;
                   break;//P1.4按下,启动键
                  case 0xdf:k=1;
                   break;//P1.5按下,清除键
                  case 0xbf:k=2;
                   break;//P1.6按下,切换键
                   }
                   }
                   }
                   return k;
                   }

/*************************************
函数功能:开始数据传送
**************************************/
void start()
//开始位
        {
         SDA=1;                //SDA初始化为高电平"1"
         SCL=1;                //开始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0;                //SDA下降沿被认为是开始信号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
/*************************************
函数功能:结束数据传送
**************************************/
void stop()
//停止位
        {
         SDA=0;                //SDA初始化为低电平"0"
         SCL=1;                //结束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1;                //SDA上升沿沿被认为是结束信号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0;
         SCL=0;
         }
/*************************************
函数功能:检测应答位
**************************************/

bit Ask()                //检测应答
{
  bit ack_bit;        //储存应答位
      SDA=1;                //发送设备(主机)应在时线钟脉冲的高电平期间(SCL=1)
                                  //释放SDA线,以让SDA线转由接收设备(AT24Cxx)控制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1;                //根据上述规定,SCL应为高电平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ack_bit=SDA;//接受设备(AT24Cxx)向SDA送低电平,表示已经接收到一个字节
                                  //若送高电平,表示没有接收到,传送异常 结束发送
         SCL=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return ack_bit;//返回AT24Cxx应答位
         }

/*************************************
函数功能:从AT24Cxx读取数据
出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ReadData()//从AT24Cxx移入数据到MCU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                //储存从AT24Cxx中读出的数据
for(i=0;i<8;i++)
{
  SCL=1;                                //SCL置为高电平
  x<<=1;                                //将x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x|=(unsigned char)SDA;//将SDA上的数据通过按位“或”运算存入x中
         SCL=0;                                //在SCL的下降沿读出数据
   }
   return(x);                        //将读取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向AT24Cxx的当前地址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y(存储待写入的数据)
**************************************/
//在调用此数据写入函数前需首先调用开始函数start(),所以SCL=0
void WriteCurrent(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循环移入8个位
  {
  SDA=(bit)(y&0x80);                //通过按位”与“运算将最高位数据传送到S
                                        //因为传送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1;                                        //在SCL的上升沿将数据写入AT24Cxx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0;                                        //将SCL重新置为低电平,
                                                          //以在SCL线形成传送数据所需的8个脉冲
  y<<=1;                                        //将y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
   }
/*************************************
函数功能:向AT24Cxx的当前地址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存储指定的地址);dat(存储待写入的数据)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在指定的地址addr处写入数据WriteCurrent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WRITE);//选择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Ask();
        WriteCurrent(add);                //写入指定地址
                Ask();
        WriteCurrent(dat);                //向当前地址(上面指定的地址)写入数据
        Ask();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delaynms(4);                        //1个字节的写入周期为1ms,最好延时1ms以上
         }
/*************************************
函数功能:从AT24Cxx的当前地址读取数据
出口参数:x(存储读出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Current()
        {
         unsigned char x;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READ);//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读其数据
         Ask();
         x=ReadData();                        //将读取的数据存入x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return x;                                //返回读取的数据
                 }
/*************************************
函数功能:从AT24Cxx中的指定地址读取数据
入口参数:set_addr
出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ReadSet(unsigned char set_addr)
                //在指定地址读取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WRITE);//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Ask();
          WriteCurrent(set_addr);//写入指定地址
         Ask();
         return (ReadCurrent())        ;                        //从指定地址读取数据并返回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u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void lcd_show()
         {
          uchar i;

          WriteAddress(0x00);
          i=0;                                                //从字符数组的第1个元素开始显示
          while(string1[i]!='\0')        //只要没有显示到字符串的结束标志'0',就继续
          {
                WriteData(string1[i]); //将第i个字符数组元素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数组元素
                }

                h=cost_val[state_val]/10;
                d=cost_val[state_val]%10;
                WriteAddress(0x06);
                WriteData(digit[h]);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price
                WriteData(digit[d]);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8);
                WriteData(0x5c);                //币符号
                WriteAddress(0x09);
                i=0;                                        //从字符数组的第1个元素开始显示
                while(string2[i]!='\0')        //只要没有显示到字符串的结束标志'0',就继续
                {
                 WriteData(string2[i]); //将第i个字符数组元素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数组元素
                  }
                 WriteAddress(0x40);
                 i=0;                                        //从字符数组的第1个元素开始显示
                         while(string3[i]!='\0')        //只要没有显示到字符串的结束标志'0',就继续
                {
                 WriteData(string3[i]); //将第i个字符数组元素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数组元素
                  }
                h=cnt_distance/10;
                d=cnt_distance%10;
                WriteAddress(0x46);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8列
                WriteData(digit[h]);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km
                WriteData(digit[d]);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48);
                i=1;
                while(string2[i]!='\0')        //只要没有显示到字符串的结束标志'0',就继续
                {
                 WriteData(string2[i]); //将第i个字符数组元素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数组元素
                  }

                  h=cnt_cost/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d=cnt_cost%10;        // 取余运算,求得个位数字
                WriteAddress(0x4C);//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8列

                WriteData(digit[h]);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金额
                WriteData(digit[d]);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4E);
                WriteData(0x5C);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interrupt"声明函数为中断服务函数
                                                                                          //其后的1为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0表示使用第0组工作寄存器
                {
                 T0_cnt++;
                 if(T0_cnt>40)                                                //如果计数>3999,计时1S
                  {
                   T0_cnt=0;
                   if(cnt_3<180)
                   {
                    cnt_3++;
                        }
                        else       //超过180S,途中等待计价
                        {
                         cnt_3=0;
                         cnt_cost=cnt_cost+cost_val[2];
                         }
                         }
                         TH0=0x4C;                                                //定时器T0的高8位重新赋值
                         TL0=0x00;                                                //定时器T0的高8位重新赋值
                         }
                         void init1() interrupt 0                //T1中断
                         {
                          if(K5==0)
                          {
                           delay(10);
                           if(TR0==1&&flag==1)                        //每来一个脉冲,中断一次
                            {
                                 cnt_3=0;                                        //30S的计时清零
                                 if(D_cnt<543)
                                         {
                                         D_cnt++;
                                         }
                                         else                                          //计数543次,每次1.88米,表示一公里
                                         {
                                          D_cnt=0;
                                          begin++;
                                          if(begin>2)
                                          {
                                           cnt_distance=cnt_distance+1;
                                           cnt_cost=cnt_cost+cost_val[state_val];
                                           }
                                           }
                                           }
                                           while(!K5);
                                           }
                                           }
                                           void main()
                                           {
                                            LcdInitiate();
                                                EX0=1;                                                                //允许使用外中断
                                                IT0=1;                                                                //选择负跳变来触发外中断
                                                EA=1;                                                                //开关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允许中断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H0=0x4C;                                                        //定时器T0高8位赋初值
                                                TL0=0x00;                                                        //定时器T0高8位赋初值
                                                TR0=0;                                                                //启动定时器 TR0=1时启动计数 TR0=0时停止计数

                                                SDA=1;                                                                //SDA=1,SCL=1;使主从设备处于空闲状态
                                                SCL=1;

                                                cnt_cost=ReadSet(2);                                //读取保存的数据赋值于sec
                                                cnt_distance=ReadSet(3);
                                                flag=ReadSet(4);
                                                while(1)
                                                 {
                                                  key_val=scan_key();  //255
                                                  if(key_val!=key_val_old)
                                                   {
                                                    key_val_old=key_val;
                                                        if(key_val!=255)
                                                        {
                                                         switch(key_val)
                                                         {
                                                          case 0:          //启动键
                                                          TR0=1;
                                                          begin=0;
                                                          //cnt_distance=0;
                                                          if(flag==0)
                                                          {
                                                           cnt_cost=(state_val==0)?6:7;
                                                           flag=1;                        //启动计时,TR0=1为启动了的标志
                                                           }
                                                           else
                                                           {
                                                           if(lose_power==0)
                                                           flag=0;
                                                           }
                                                           break;
                                                case 1:                //清除键
                                                        init_variant();                //清除变量
                                                        lose_power=0;
                                                        TR0=0;                                //关闭定时器
                                                        break;
                                                case 2:                                 //白天/黑夜的切换
                                                        if(state_val==0)
                                                         {
                                                          state_val=1;
                                                          }
                                                          else
                                                          {
                                                           state_val=0;
                                                           }
                                                                   break;
                                                                }
                                                        }
                                                }
                                         WriteSet(4,flag);
                                         WriteSet(2,cnt_cost);
                                         WriteSet(3,cnt_distance);
                                         lcd_show();
                                         }
                                         }

仿真图

仿真图

楼主:
来个大神啊,能显示但是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