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伙个事,这音响遥控应该怎么弄?

楼主(2017-04-22):
无人回复,删贴!

功放正面

功放正面

功放背面

功放背面

遥控电路板

遥控电路板

遥控按键面

遥控按键面

遥控正面

遥控正面

面板接收器电路与后面线路板排线连接(最下面两个就是与其连接排线接口)

面板接收器电路与后面线路板排线连接(最下面两个就是与其连接排线接口)

面板接收遥控信号电路板

面板接收遥控信号电路板

箱内的电路板

箱内的电路板

网友A(2018-01-07):
这是5.1音响:L:前置左声道(主声道),R:前置右声道(主声道);SL:后置左声道,SR:后置右声道.SUB:重低音声道,CEN:中置声道!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2.1立体声加低音炮;另一种5.1全部声道都有声音.要有5.1格式音乐或科幻大型电影,平常使用只能是2.1工作模式,就是你把所有信号输入线和喇叭线接起来,也只有3个喇叭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