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驱动LCD12864显示字符源代码

楼主(2017-04-23):
#include <pic.h>       //调用头文件,可以去PICC软件下去查找PIC16F87XA单片机的头文件
__CONFIG(XT&WDTDIS&LVPDIS);
//定义配置字,晶振类型:XT,关闭开门狗,禁止低电压编程
#define Rs  RB0 //并行数据/控制字选择 H:数据  L:控制字
#define RW  RB1 //并行读/写选择       H:读    L:写
#define E   RB2 //并行读写使能        H有效,下降沿锁定数据
#define Psb RB3 //串口,并口选择       H:并口  L:串口(开发板上引脚标识为CS1)
#define Rst RB5 //复位引脚            L:液晶复位
//---------------------------------------
//名称: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
  for(j=0;j<10;j++)
  {
   asm("NOP");
  }
}
}
//---------------------------------------
//名称: 数据总线处理函数

//ND118开发板中,因为布线的原因液晶的8位数据总线和单片机的8位数据线
//是反的,所以需要调换过来,即DB0-RD7、DB1-RD6。。。。DB7-RD0
//-----------------------------------------
void write_bus(unsigned char buf)
{
if(buf&0x01) RD7=1;
else RD7=0;
if(buf&0x02) RD6=1;
else RD6=0;
if(buf&0x04) RD5=1;
else RD5=0;
if(buf&0x08) RD4=1;
else RD4=0;
if(buf&0x10) RD3=1;
else RD3=0;
if(buf&0x20) RD2=1;
else RD2=0;
if(buf&0x40) RD1=1;
else RD1=0;
if(buf&0x80) RD0=1;
else RD0=0;
}
//---------------------------------------
//名称: 写命令字节到12864函数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unsigned int ii=20000;
Rs=0;                    //设置该字节数据为命令代码
RW=1;                    //设置此次操作为读
E=1;                     //使能
TRISD=0B11111111;     //RD设置为输入
while((PORTD&0X01)&&(ii>0))          //读忙状态,不忙时退出
{
  ii--;
}
E=0;                    //失能
TRISD=0B00000000;    //RD设置为输出
Rs=0;                   //设置该字节数据为控制命令
RW=0;                   //设置此次操作为读写
write_bus(cmdcode);     //通过数据总线处理函数将命令字写进总线中去
E=1;                    //使能写
asm("NOP");             //略加延迟
asm("NOP");
asm("NOP");
E=0;                    //失能写
}
//---------------------------------------
//名称: 写数据字节到12864函数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Rsspdata)
{
unsigned int ii=20000;
Rs=0;                    //设置该字节数据为命令代码
RW=1;                    //设置此次操作为读
E=1;                     //使能
TRISD=0B11111111;     //RD设置为输入
while((PORTD&0X01)&&(ii>0))          //读忙状态,不忙时退出
{
  ii--;
}
E=0;                    //失能
TRISD=0B00000000;    //RD设置为输出
Rs=1;                   //设置该字节数据为数据
RW=0;                   //设置此次操作为读写
write_bus(Rsspdata);    //通过数据总线处理函数将命令字写进总线中去
E=1;                    //使能写
asm("NOP");             //略加延迟
asm("NOP");
asm("NOP");
E=0;                    //失能写
}
//---------------------------------------
//名称: 写地址函数
//输入参数:x,y:显示字符串的位置,x:0-7,y:0-3

//-----------------------------------------
void write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switch(y){
  case 0:address=0x80+x;break;  //第一行的首地址是0x80
  case 1:address=0x90+x;break;  //第二行的首地址是0x90
  case 2:address=0x88+x;break;  //第三行的首地址是0x88
  case 3:address=0x98+x;break;  //第四行的首地址是0x98
  default:address=0x80+x;
   }
write_com(address);
}
//---------------------------------------
//名称: 初始化LCD屏

//-----------------------------------------
void init_lcd(void)
{
Rst=0;           //复位液晶
delay(250);      //加些延时
delay(250);
Rst=1;           //复位结束
delay(250);      //加些延时
Psb=1;           //选择8bit并口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集
write_com(0x0c);  //显示开
write_com(0x06);  //光标右移,整体显示不移动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清零DDRAM)
delay(250);

}
//---------------------------------------
//名称: 指定地址中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
void 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unsigned char *s)
{
write_xy(x,y);   //先写入地址参数
while(*s)        //只要字符串没写完就继续写
{
  write_data(*s); //写入一个字符串数据
  s++;            //指针转到下一个
  delay(10);
}
}
//---------------------------------------
//名称: 整行中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
void lcd12864_dis_oneline(unsigned char line,const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c;
  switch(line%4)
  {
    case 0:
            write_com(0x80);  //第一行的首地址为0x80
            for(c=0;c<16;c++) //将本行的16个字符全部写进去,汉字占两个字符位
            {
              write_data(*p);
              p++;
              if(*p==0)
              {
                break;
              }
            }
            break;
    case 1:
            write_com(0x90);  //第二行的首地址为0x90
            for(c=0;c<16;c++) //将本行的16个字符全部写进去,汉字占两个字符位
            {
              write_data(*p);
            p++;
              if(*p==0)
              {
                break;
              }
            }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8);  //第三行的首地址为0x88
            for(c=0;c<16;c++) //将本行的16个字符全部写进去,汉字占两个字符位
            {
              write_data(*p);
              p++;
              if(*p==0)
              {
                break;
              }
            }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98);  //第四行的首地址为0x98
            for(c=0;c<16;c++) //将本行的16个字符全部写进去,汉字占两个字符位
            {
              write_data(*p);
              p++;
              if(*p==0)
              {
                break;
              }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名称: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RISB=0B11000000;    //RB0-5设置为输出
TRISD=0B00000000;    //RD设置为输出
   init_lcd();             //初始化12864
write_string(0,0,"XXXX电子有限");
    write_string(0,1,"公司");
write_string(0,2,"MovingChip.com");
write_string(0,3,"0574-86878555");
while(1)
{

}
}

网友A(2018-06-22):
PIC关于LCD12864驱动的文章很少,学习了。有个问题想请教楼主:可否不要并串口的选择口,还有就是一定要复位吗?